懂无线以太网的请进

楼主(2012-01-09):
1、无线以太网,如果有多个无线网卡,只有一、两个无线路由器,那么效率是不是大幅下
降?因为它们要争夺信道。
2、无线以太网用2.4G的频道,而很多其他无线技术比如zigbee用这个频段。会不会打架?
谢谢!

网友A:
你身上带俩手机打电话会不会卡?

网友B:
除非同时有太多的无线网卡接入热点,否则肯定没关系的
各种通信方式有各自的协议和调制方法

网友C:
可能会冲突的,但符合802.11,802.15等协议的,都有载波侦听(Carrier Detect),冲撞回避等机制。

网友D:
有冲突回避的协议,但站点多了,效率下降比较快。有点象早年的以太网HUB。

网友E(2012-02-21):
目前问题都不大,要看CPU的处理能力的.一般路由AP都有一个参数是最多用户数.

网友F:
不用担心,问题不大!
首先说明,手机GSM、3G等有时分复用、码分复用。2.4G有跳频,以及信道划分。
不管是哪种都会有极限数量的,因此根据需求合理的设置,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影响还比较明显的,特别播放视频时

网友H:
扯淡.....

2.4g有11个信道供无线路由器使用.也就是说11个在一起都没问题.

和蓝牙有冲突回避协议,这个可能有一点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