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M0求教,I2C从机调不通,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2-01-09):
新唐M0求教,I2C从机调不通,特此请教高手,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注意模式还有应答

网友B:
啥情况???楼主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C:
什么现象

网友D:
LZ为什么调不通就不知道了,以下是我的经验
1、要打开IO相应外设功能,若不打开肯定是不能正常工作
  1.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I2C0);

2、设置地址
    这个要特别注意了,新唐所代表的地址是不含W//R位的。
    例如正常EEPROM中地址为0XA0,我们要设置的地址要设置0X50
  1. DrvI2C_SetAddress( I2C_PORT0,0,Device_Addr>>1,0 );                                            // 设置I2C 地址1,并将广播命令关闭

3、设置为从机模式
  1. DrvI2C_Ctrl(I2C_PORT0, 0, 0, 0, 1);

4、打开I2C功能模块
  1. DrvI2C_EnableInt(I2C_PORT0);                                                                                                    // 使能I2C_PORT

5、使能中断
  1. DrvI2C_InstallCallback(I2C_PORT0, I2CFUNC, S_I2C_Callback_Slave);

按我的试一下看看。

楼主:
谢谢LS,地址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