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U进入什么状态?

楼主(2012-01-09):
最近调试程序时,发现MCU居然进入这样状态:
程序在运行,定时器0可以发生中断;
定时1波特率发生器;
定时器2不再产生中断;
定时器3不再产生中断;
串口,有收到数据,但不产生中断;

寄存器设置为:
总中断:开
定时器中断:开(1除外)
串口中断: 开

进入条件:串口通信过程中突然进入这种状态;
注:
一般运行正常,偶尔会进入这种状态;在调试状态复位MCU再运行又正常。

网友A:
请问楼主,MCU指的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偶实在看不懂,爱莫能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mcu:c8051f340
OS:  RTX51

网友B:
51也跑OS! 强人啊

网友C:
120%程序问题

楼主:
120%程序问题
引用 网友C:

可是根据观察,中断设置都是打开的...

还有其它原因导致不产生中断吗?

楼主:
51也跑OS! 强人啊
引用 网友B:

只要51的资源够用就可以...

网友D:
如果定时器0是高优先级中断,其它中断是低优先级的,从某个中断返回的时候如果没有执行RETI而是执行的RET指令,就可能会出现楼主所说的问题,可能是在中断里切换任务时产生的问题。

网友C:
不要怀疑51内核有BUG,特别是标准51

网友D:
51有两个不可寻址的优先级状态触发器,当特定优先级的某中断源被响应后,相应的触发器被置位,直到退出中断时执行RETI指令,这个触发器才复位,在此期间,同级和低级的中断请求将被屏蔽。

网友E: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F:
程序问题
1)有没有Watchdog?
2)RAM 空间冲突(如 堆栈溢出,若无WDT,则 MCU就 胡乱 取指令 乱飞)。

网友G:
Silabs的CIP51核,如果用汇编的话,注意IE=0要写两次,具体见DataSheet里面的说明。单周期指令在进入中断之前的,流水线有问题。

RTX51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应该不会有问题。 楼上几个的RETI什么的,也有可能。EIE2似乎没有关系。

网友G:
另外,为什么不换380啊? 我最近替换了个。

网友H:
Silabs的CIP51核,如果用汇编的话,注意IE=0要写两次,具体见DataSheet里面的说明。单周期指令在进入中断之前的,流水线有问题。

引用 网友G:

Silabs的CIP51核,如果用汇编的话,注意IE=0要写两次,具体见DataSheet里面的说明。单周期指令在进入中断之前的,流水线有问题。

帅哥,你听谁说的啊???多谢!!

DataSheet里面的说明在哪里?请明示!!!

楼主:
程序问题
1)有没有Watchdog?
2)RAM 空间冲突(如 堆栈溢出,若无WDT,则 MCU就 胡乱 取指令 乱飞)。
引用 网友F:

有WDT,且已使能。
程序没有乱飞,否则就会被WDT复位。
堆栈溢出能不能看到?能的话,如何看呢?

楼主:
如果定时器0是高优先级中断,其它中断是低优先级的,从某个中断返回的时候如果没有执行RETI而是执行的RET指令,就可能会出现楼主所说的问题,可能是在中断里切换任务时产生的问题。 ...
引用 网友D:

“没RETI而执行RET” RTX51 不会有这种BUG吧?
外部中断没用到,定时器0中断优先级最高的。

网友D:
“没RETI而执行RET” RTX51 不会有这种BUG吧?
外部中断没用到,定时器0中断优先级最高的。
引用 楼主:

RTX51不会有这种bug,但不排除你的使用方法有问题
我说的优先级高低不是默认优先级,是IP寄存器里设置的抢占优先级

网友I:
串口通信过程中突然进入这种状态:  串口中断用ret代替了reti

楼主:
串口通信过程中突然进入这种状态:  串口中断用ret代替了reti
引用 网友I:

主程序包括串口中断用C写的,编译后的不可能用RET返回。

网友J:
观察一下,堆栈是否溢出?

、、

网友I:
把 串口中断(用C写的), 的原代码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串口中断处理是这样的:
void uart_int(void) interrupt 4
{
   if(RI0)
{
    RI0=0;
    sbuf=SBUF0;    //保存收到的数据
    flag_uart=1;
}

  if(TI0)
{
    TI0=0;
    flag_send=0;   //发送完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