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TC应用的疑惑

楼主(2012-01-09):
设备里面有段代码,关于STM32 RTC做时钟的,计算年月日时分秒RTC初始化如下: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if (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0xA5A5)
  {
  /* Reset Backup Domain */
    BKP_DeInit();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2,2008);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3,1);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4,1);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A5A5);
   RTC_SetCounter(0x0);

    /* Enable LSE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 Select LSE as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 Enabl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WaitForSynchro();
   RTC_WaitForLastTask();
    /* Enable the RTC Second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Set RTC prescaler: set RTC period to 1sec */
   RTC_SetPrescaler(32767); /* 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32.768 KHz)/(32767+1) */
  //  RTC_SetPrescaler(16383); /* 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32.768 KHz)/(32767+1) */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else
  {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RTC_WaitForLastTask();
  }

  CheckForDaysElapsed();
}

有时候会出现上电后,RTC初始化不成功,在else{}里面出不来了,看门狗在RTC后面配置的,因此会表现出来程序跑死。这种情况去掉纽扣电池,上电程序就可以正常。不知道RTC初始话else{}中哪里有问题,哪位大侠给看看。不胜感激

楼主:
我看到有的程序
else
{
      /*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 Enable the RTC Second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不知道是否为RTC_WaitForSynchro();  RTC_WaitForLastTask();
两个函数用的有问题。
补充:跑死的现象不是每次都能出现,很少发生,但是确实有这种情况。不去掉电池无法恢复。感觉备份区应该数据还在。

网友A:
勘误手册上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