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解:TPS61028 输出不正常

楼主(2012-01-09):
TPS61028,输入3.6V(电流最大可到1A),输出设置为4.2V(调配电阻1M135K6.8uH屏蔽式电感最大电流1.2A,电容47uf/94uf、叠片/电解/钽电容都试过),空载下电压正常,3MA左右的LED也正常输出,但是负载稍微加大,10MA不到,电压马上下降到3.4v左右,PS端分别对地、对电源试过,结果几乎一样,实在查不出问题所在 谢谢。

网友A:
有没有换个芯片?芯片的焊接质量怎么样?

网友B(2012-04-25):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问题是否解决了,如何解决的,谢谢了
补上我的电路图,输出电压为3.9V,C1与C2为瓷片电容,C3使用钽电容

网友C:
1.C1用叠片电容。2.电路要紧凑。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由于是调试,是自制的单面电路板,这个会有这么大的影响么

网友C:
1.5M改为150K;220k改为22K

网友C:
要注意:主频是600KHz,电容要用PC主板上拆下来的。

网友C:
6.8MH不要当6.8UH?!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指点,我试试看看。当时考虑到文档中如果R4<200K,需要在R3上并联电容,因此选用大电阻。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指点,目前使用的是6.8uH的电感,饱和电流为2.75A

网友D:
多谢楼上各位的指点。我是来偷学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使用22k与150k的电阻,并根据文档说明在150K(R3)上并联了一个150pF的瓷片电容,效果依旧不变,请问还有什么可能的问题呢,关于此问题,新开一帖,请大侠指教,谢谢:
[电源]调试TPS61028中遇到的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E:
芯片的封装的底部有没有接地的焊盘???有要接上

网友B: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的提示,有接地的焊盘,已经接上了。

网友F:
这种封装的手工焊接制定会有问题的,建议你做板,自己引线干扰太大

网友G(2012-05-28):
各见其解,走在一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