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白基于FFT的问题,谢高手指教,但不要耻笑。

楼主(2012-01-09):
看了一段时间的数字信号处理,关于序列的基本处理都能明白了。可Z变换、DFT都是一头雾水,再到FFT时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现在有几个初级问题,想请教下,望高手前辈们能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下?问题一:一组序列x(n).假如n=255(序列长度是256),这是原始序列。那么经FFT运算后,为什么得到的不是一个有具体意义的数值(别笑我弱智,看书上都是分成x{1,3,5,7...}、x{0,2,4,6...}经FFT变换后得到新的x{0,1,2,3...},说实话,我至今没搞懂经FFT变换后得到的是序列还是具体值,但我的理解是得到的还是一串序列)?而是一组新的序列。那么原始序列与经FFT运算后的序列有什么样的联系或者说是对应关系?

问题二:接上问,如果我想得到这串序列里某个频域的具体值,是怎么运用经FFT运算后的学列去计算的?

就这两个最基本、最简单的问题,望各位前辈指教。感谢您的回复!

我想这两个基本的问题我不搞清楚,是永远也不会理解FFT的,书上说的更多的都是FFT比DFT运算量少多少?就没一本书介绍这个基本问题的。也许确实是太弱智了。

再次感谢您!

楼主:
晚上在坛子里找了些相关的**,变换后的序列,其实一个点就是一个频谱的信息,不知道这样理解可对?

网友A:
傅里叶人为,周期信号都是由各次谐波复合构成的

如方波,三角波等可认为由很多谐波(幅度、相位各异)组成,其他波形也是如此

纯正弦可以看做是基波幅度为某,其他谐波为0的特殊情况

傅氏滤波就是求出某周期信号的基波及及各次谐波的幅度和相位

你用FFT会得到这些结果

若只求某次谐波,可以不用FFT

网友B(2012-04-25):
请问楼上,如果只求某次谐波不用FFT还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