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害死人-单片机抗干扰问题(不知为啥结不了贴)

楼主(2012-01-09):
重现画了线路板,问题已解决。

做了一个产品,在家里测试一切正常,到客户那里测试一开始也完全正常,开始小批量供货,第一批没问题,从第二批开始,故障不断,症状就是:单片机程序跑飞。
本来一直自诩为单片机老鸟,做过的产品也有几十种了,没想到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

简单描述一下产品:
输入:有三路外接IO信号,一个由光电开关产生,用于计数,一个急停开关,还有一个按钮用于手动控制,这三路信号全部经光耦隔离后输入;
输出:三个继电器,继电器输出控制设备上的中继继电器,由中继继电器再去控制三个24V电磁阀的通断,我线路板上的继电器是单独供电,与单片机电源不共地,用光耦隔离后再驱动继电器的。
其它就是几个数码管、按键以及蜂鸣器,没什么特别的。
PCB布局上,输入、输出在线路板边缘,与单片机距离较远,单片机周围覆铜屏蔽。
电源采用双组输出的变压器(带屏蔽),有硬件看门狗,每个芯片电源端有0.1uf瓷片电容。

不带负载时,一切功能正常,用白炽灯做负载也完全正常,可到了用户那儿就不正常。数次前往用户现场,均无功而返。

程序结构是:主程序负责将看门狗信号置1,之后就进入空闲方式,等待定时中断唤醒,除此啥也不干,定时器0产生一4毫秒中断,每隔4毫秒将看门狗清0,刷新一次显示输出,读取一下按键以及外部输入,根据输入状态确定输出信号。

故障发生时:数码管乱闪,但仍可相应外部IO信号以及按键信号,大约2秒后,看门狗动作,单片机复位,处于待机状态。我判断就是程序跑到我的程序空间外面去了。

我更换了各种单片机,原来用的是AT89C52,换成AT89S52之后,跑飞的几率几乎加大了10倍,换华邦的52,比S52好,但是比C52差,STC的表现和S52差不多,换新茂的也不行。

我用示波器观察单片机电源,每当外部电磁阀动作时,单片机5V电源上产生一小串毛刺,幅度有正负2V以上,持续时间在数十微秒。当时我认为只要将电源上的毛刺解决掉就可以了。

但是,接下来我傻眼了,无论我用什么办法,5V电源上的毛刺无法消除,包括在产品的电源输入端加防浪涌滤波器,在5V电源上串电感,并10uf钽电容,在5V电源上并5.1V稳压管,甚至我单独再做一个5V电源,只要此电源和设备共用一组交流电,毛刺就是没办法消除。

后来我发现,将这个产品用的双组输出的变压器移到壳子外部,程序跑飞明显减少,但是客户不允许外置电源。我将变压器用锡箔纸包裹起来,故障还是一样,将单片机用金属屏蔽罩罩住,还是不行。

无意中发现,我的示波器探头根本不需要接触到线路板,只要将探头与接地夹短接,放在设备附近,每次电磁阀动作时,示波器上就能出现一幅度正负2V以上的毛刺信号。

自此,对于这个产品的问题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烦请各位有什么高招尽管支招吧。

附件含原理图、pcb、源程序(简化版)以及实物图

网友A:
示波器显示的,并不是楼主以为观测到的。

楼主:
我这样尝试过:
在控制电磁阀动作前,将定时器周期改到最大,再执行喂狗,然后控制继电器动作(改变控制继电器的IO电平)随后退出中断,立即进入空闲状态,此时PC计数器停止,定时器仍在运行,但由于定时器周期被延长,有60几毫秒的时间,单片机就处于空闲状态,而继电器、电磁阀的触点抖动也在此时间之内发生,这样一来基本不再发生程序跑飞。
但是,这样改的结果就是:数码管刷新有停顿,用户也接受不了。看样子要改成液晶显示的才行。

www.91mh.cc/comic/12834/ 斗破苍穹漫画

楼主:
示波器显示的,并不是楼主以为观测到的。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也怀疑这个问题,因为是一个带存储功能的手持示波器,用普通示波器还发现不了。
有可能是示波器本身的抗干扰性能也不咋的,干扰以无线电波的方式串入示波器了,但起码证明,现场确实存在较大的干扰。

网友B:
建议用 P89v51rd2,  看一下情况。

楼主:
建议用 P80v51rd2,  看一下情况。
引用 网友B:

手头没这个芯片呢。
不过我想就算这个芯片能解决问题,不过是把问题掩盖起来了。

网友C:
把地线搞好,防止浮电在身(对地测试下设备带电情况)

网友D:
还是看下最初的小批量和后续生产的差异,有哪些区别。

网友E:
液晶显示应该好不了的,液晶模块也会受干扰的。干扰确实是头痛的问题,用开关电源试试看

网友F:
单片机都跑飞了还不复位
这叫什么狗啊!
估计是喂狗的时机不对
跳入了另一个死循环

网友G:
根据楼主描述的现象,不像是由于电磁阀动作引起交流电源波动而引入的干扰,有可能是电磁阀动作导致电磁阀的引线上有大幅度电流变化,产生较强的电磁干扰,单片机的5V电源引线受到串扰。楼主可以试试尽量缩短24V电磁阀的电源引线,尽量缩短单片机的5V电源引线,并让电磁阀的引线远离5V电源引线。

网友H:
现场有什么其他干扰厉害的东西吧,几个继电器电磁阀不至于把单片机干扰死的

网友I:
从楼主的叙述看,应该是传导干扰,建议楼主加“EMI滤波器”并不是楼主所说加“防浪涌滤波器”,如果问题依旧,建议楼主再修改单片机外围电路或PCB布局(特别是单片机的电源回路处理)

网友:
你的电磁阀是什么参数的啊 ????

网友J:
是不是PCB板上IC电源引脚的去耦电容离IC电源引脚远,没起到作用

网友K:
老大误入歧途了吧.

不要老怀疑电源.小心你的地线.....

建议找个人考虑帮你布线一下......
供电上考虑一下.2v太大了...

是不是你电源功率太小啊....

唉.我也是胡猜,见谅

网友L:
“单片机5V电源上产生一小串毛刺,幅度有正负2V以上,持续时间在数十微秒”——这个 是用 电容很难 滤去的。
考虑, 将 变压器 的 金属屏蔽罩 接 “大地”。

网友M:
怎么会这么脆弱呢?
我以前实验一个产品,用就220V直流接触器的控制线圈和产品的电源进线,缠绕在一起N圈,
并且直流接触器的线圈不并反向二极管,反复开关直流接触器都没关系。

不知楼主是否只有一块板,要是设备有几块板子,要注意板子之间的连接线。

期待楼主最终给出问题解决答案。

网友L:
MCU软件“定时器0产生一4毫秒中断,每隔4毫秒将看门狗清0” 也不合理。
Watchdog 一般应该在 主程序中 “动作”,而不应该是 某个 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M:
应该不用看门狗,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才是应该有的态度。

网友M:
建议楼主用个最简单的闪灯程序,
做实验看看是否一定是硬件问题!

网友N:
电磁阀处理一下看看。二极管什么的。

一定要在无看门狗的情况下,把问题解决了,才是正确的思路。
电感不行,可以换电阻啊。反正大电容加了。

另外,测量电源的时候,示波器的探头地,应该接同一个最大的电容的两端。不要到处找地接。

网友O:
很久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换单片机解决。楼主的可能是电磁波串入,可以在继电器的驱动电源上想想法,比如降低驱动前后沿坡度。

网友P:
跟第一批比一下看区别,有时候就一点小细节问题,没发现

网友Q:
隔离+屏蔽

网友R:
LZ说过MCU用铜皮屏蔽了.若此屏蔽完善,那么干扰是从管脚进入的.即传导进入MCU.
对于此问题,用最简单的办法就应该行吧:
1)电源线上磁珠+0.01u电容;
2)复位线上用0.01u并上.
3)各引出脚.....

网友R:
当然78XX的输入端也要接CLC,再到地并二极管.

网友S:
用示波器看下电源,地线!

楼主:
把地线搞好,防止浮电在身(对地测试下设备带电情况)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没办法的,我只提供控制器,对方整机设备没接地,让他们接地他们不听。

楼主:
还是看下最初的小批量和后续生产的差异,有哪些区别。
引用 网友D:

元器件批次不同,其它完全一样。

楼主:
液晶显示应该好不了的,液晶模块也会受干扰的。干扰确实是头痛的问题,用开关电源试试看
引用 网友E:

我是考虑液晶不用一直刷新,但受干扰确实也有问题,开关电源装不下的,体积受限。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看门狗会起作用的,复位周期是2秒,用的硬件看门狗MAX813L。
跑飞后2秒左右必定会重启,没有看门狗就一直飞着了。

楼主:
根据楼主描述的现象,不像是由于电磁阀动作引起交流电源波动而引入的干扰,有可能是电磁阀动作导致电磁阀的引线上有大幅度电流变化,产生较强的电磁干扰,单片机的5V电源引线受到串扰。楼主可以试试尽量缩短24V电磁 ...
引用 网友G:

电磁阀不在我的产品上,在用户的设备上,我从用户那儿拿了几个电磁阀回家里测试,无论如何动作,程序不会跑飞。这样看来应该不是电磁阀本身引起的问题。
电磁阀是24V的。
单片机的5V电源是做在我的产品线路板上的,AC9V输入,整流滤波(2200UF/25V)后用7805稳压,稳压后滤波电容470UF/16V,每个芯片有0.1uf退耦电容,就靠在芯片电源脚边上,地是大面积覆铜与接地脚相连。
电磁阀引线长度我没法控制,我的产品安装位置与电磁阀的安装位置是用户设备定死了。

楼主:
现场有什么其他干扰厉害的东西吧,几个继电器电磁阀不至于把单片机干扰死的
引用 网友H:

我也纳闷啊,现场的干扰源我是没法消除的,只能从如何提高抗干扰的角度出发来解决问题,可我目前所想的办法均为凑效。

楼主:
从楼主的叙述看,应该是传导干扰,建议楼主加“EMI滤波器”并不是楼主所说加“防浪涌滤波器”,如果问题依旧,建议楼主再修改单片机外围电路或PCB布局(特别是单片机的电源回路处理) ...
引用 网友I:

用的就是俗称“电源滤波器”,里面就是共模电感加X\Y电容,可惜设备没有接地线,我产品配套的3芯电源插头,接地脚都是悬空的。

修改PCB布局可以考虑,但改动不会太大,因为整机就一块线路板,上面有数码管、按键,位置不能变。

楼主:
你的电磁阀是什么参数的啊 ????
引用 楼主:

24V直流电磁阀,控制压缩空气的,0.15-0.8MP

网友T:
有钱的话,用隔离电源。光耦输出。:lol

楼主:
MCU软件“定时器0产生一4毫秒中断,每隔4毫秒将看门狗清0” 也不合理。
Watchdog 一般应该在 主程序中 “动作”,而不应该是 某个 中断服务程序。
引用 网友L:

我用的是MAX813L外置看门狗,喂狗引脚必须翻转一次才算清零,如果只有定时器4毫秒清零,喂狗动作将不起作用。
我的程序是main()函数里将WTD=1;定时器中断函数里WTD=0;这样无论是主函数死掉还是定时中断死掉,都会引起看门狗动作。而我的整个程序只有主函数和定时器中断这两大块。

楼主:
回复 网友K:

5V地是大面积接地,地线布通后再覆铜。“大地”没接,用户那一头不肯接。
电源功率5V是变压器绕组9V/10VA整流滤波稳压得到的,三个板载继电器(12V)电源有15V/5VA绕组整流滤波稳压得到。

其中5V电源电流不超过200mA,12V继电器电源电流不超过100mA。

楼主:
应该不用看门狗,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才是应该有的态度。
引用 网友M:

是的,看门狗是最后防线,但是在实际使用中看门狗起作用了,用户的设备也就停止动作了,所以看门狗不能解决问题。
看门狗在这里所起的作用主要还是上电、掉电复位作用。

网友U:
1.看门狗在中断里喂确实不好,应在主循环程序里喂。其实也不一定是看门狗动作,而是复位动作。5V电源的高频扰动时,MCU的复位脚很容易受干扰,可以加大复位PIN的电容。
2。干扰,要么是串扰,要么是空间辐射干扰。相对来说,空间辐射干扰对数字电路影响比较小。因此重点放在串扰上面分析。
3。IO已经通过光耦隔离,可以暂时排除。重点在电源变压器上面处理。串扰可以通过初次级绕组的层间分布和耦合电容形成通路。建议先用金属壳DC/DC隔离模块尝试一下。再确定下一步如何处理。

楼主:
怎么会这么脆弱呢?
我以前实验一个产品,用就220V直流接触器的控制线圈和产品的电源进线,缠绕在一起N圈,
并且直流接触器的线圈不并反向二极管,反复开关直流接触器都没关系。

不知楼主是否只有一块板,要是设备 ...
引用 网友M:

只有一块线路板,全部是插件,没有贴片元器件。

我现在买了三个老式的交流接触器作为负载在家里测试,基本上动作1000次,会有5次跑飞。我把接触器与我的控制器拉开距离到1米以上,差不多1000次跑飞一次。

我的控制器外壳是铁壳子,全封闭的。

网友V:
电磁阀和单片机控制电路是一个电源么?怀疑是电源瞬时功率不够·····电磁阀供电端加个大电容试试

楼主:
电磁阀和单片机控制电路是一个电源么?怀疑是电源瞬时功率不够·····电磁阀供电端加个大电容试试
引用 网友V:

电磁阀和我的单片机之间是这样的关系:

单片机--光耦--板载继电器--用户设备上的中级继电器--电磁阀
如果说是同一个电源,那只是同一个AC220V电源。

网友W:
1.加大电源的功率试试看
2.看看电池阀的参数是否改动
3.用第一批的板子做两个测试一下

网友R:
觉得应该从电路上消除干扰脉冲入手.或者换更加健壮的MCU.

网友L:
显然,综合来说 这里 存在 软件和硬件 2个方面的问题。

在 中断程序中 调用 多个子程序, 这些子程序 声明中 有没有 特定指出?(MCU的寄存器、RAM会不会 被 共用?)

网友L:
T2 是4mS一个周期, T2中断服务程序 有没有 测量过 最大运行时间 多少?

楼主:
显然,综合来说 这里 存在 软件和硬件 2个方面的问题。

在 中断程序中 调用 多个子程序, 这些子程序 声明中 有没有 特定指出?(MCU的寄存器、RAM会不会 被 共用?) ...
引用 网友L:

共用的可能性我认为没有,因为在有外部IO输入的情况下不带负载或带纯阻性负载(白炽灯)连续运行毫无问题。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baozi.c...
linking...
Program Size: data=41.3 xdata=0 code=2295
creating hex file from "YJ240"...
"YJ240" - 0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X:
听着像是电源功率不够

楼主:
T2 是4mS一个周期, T2中断服务程序 有没有 测量过 最大运行时间 多少?
引用 网友L:

平均小于2ms,在读写24C16时超过10ms,但在读写EEPROM时另外加了喂狗指令,而且读写EEPROM仅发生在开机和关机时刻(由用户按开机、关机键开关机),平时没有读写EEPROM动作,但是程序跑飞时,经常会改写eeprom数据。

另外,我用示波器观察到程序跑飞时已经跑出AT89C52的8K空间,我认为基本上除了看门狗已经没法拦截跑飞的程序了。

跑出8K空间的依据是:P0口、P2口上出现了地址、数据脉冲,而我的硬件上,P0口用于数码管的段码,P2口接了8个按键。EA接电源端,所以跑飞的症状是数码管乱闪,由于我的按键消抖时间较长(每隔4ms读一次按键电平,电平重复12次确认按键信号有效),P2口的电平变化基本不会引起按键动作。

网友Y:
如果不怕外泄,把文件发给我看看。

网友Z:
这个问题,只要有原理图、PCB图,以及外围接线布局,就好办,去现场我肯定可以搞定。
有些PCB走线太差,地线不按照顺序,都很致命的。

楼主:
如果不怕外泄,把文件发给我看看。
引用 网友Y:

怎么发给你?

楼主:
这个问题,只要有原理图、PCB图,以及外围接线布局,就好办,去现场我肯定可以搞定。
有些PCB走线太差,地线不按照顺序,都很致命的。
引用 网友Z:

没去现场前,我也认为到了现场就能搞定,可惜去了三次,均无功而返。
外围接线布局不能动,这是客户自己搞的。

我不知带这里怎么贴图,否则我就把图贴上来了。

网友Z:
首先是解决自己设计的PCB的走线问题。

网友AA:
换固态继电器吧,否则变压器的外壳不接地是不行的。

楼主:
首先是解决自己设计的PCB的走线问题。
引用 网友Z:

我的PCB布线规则是:最小线宽20mil,电源与地最小55mil,安全间距最小12mil,与强电安全间距39mil以上,所有的线(包括地线)布通后,在单片机周围覆铜,晶振紧挨着单片机X1\X2引脚,晶振外壳接地。
纯手工布线,基本没有VIA过孔。常常为了减少一个过孔花上半天时间。
没有直角走线,即使有也做倒角处理,焊盘加泪滴。

主滤波电容2200uf/25V,变压器功率余量2倍以上,所有芯片电源脚与地之间并104电容。

楼主:
换固态继电器吧,否则变压器的外壳不接地是不行的。
引用 网友AA:

用固态继电器代替普通继电器?那是不行的,因为我事先并不知道继电器的负载是什么,如果是直流负载呢?

另外,此处的干扰显然不是我的继电器引起,完全是外部最终负载引起的。

网友AB:
你要先分析,干扰从哪儿来的。
先在现场直接拿电池当电源试试。如果干扰没了,就集中解决电源问题。如果问题还在,就看看系统地是不是和现场的地隔离不好,某个器件或某种器件在电磁阀吸合瞬间对系统有冲击。
先找问题在哪儿,然后集中解决。

网友L:
将 干扰时 电源 波形 截上来。
MCU晶振是 多少M?

楼主:
你要先分析,干扰从哪儿来的。
先在现场直接拿电池当电源试试。如果干扰没了,就集中解决电源问题。如果问题还在,就看看系统地是不是和现场的地隔离不好,某个器件或某种器件在电磁阀吸合瞬间对系统有冲击。
先找问 ...
引用 网友AB:

干扰是辐射来的,因为在现场把我的产品引线加长,离开用户设备2米以上,问题就没了。
台湾佬的设备,不给打开看的。

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客户不是最终客户,他们用我的控制器控制他们生产的设备,然后卖给最终客户,到了最终客户手里,情况要好得多,基本上产品一年的返修率小于10%,也就是说,产品在最终用户手里还是能用的。

网友L:
uS级的干扰 应该是 传导,而不是 辐射。
30MHz以下 应该是 传导。
初步认为:MCU受干扰,Watchdog必须能使用 MCU重新复位——这样,观察、判断就会方便、直观。

网友:
解决你这个难题  去你公司那里应聘   你能给多少的啊 ???

  cjseng发表于 2012-1-7 21:59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屏蔽 订阅 报告 收藏 分享 评分打印楼主: 招聘电子工程师(江苏宜兴)电子, 职位, 江苏省, 工资标准, 宜兴市宜兴市晶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职位名称:电子工程师
职位类别:全职
性别年龄:不限
工作地点:江苏省宜兴市
工作时间:每天8小时,每周6天
食    宿:自行解决(供应午餐)
发布日期:2011-11-25
截止日期:招到为止

职位描述
主要是新产品开发,包括硬件设计、编程。
基本要求:熟练操作计算机,熟练运用各种常用软件;熟练掌握PROTEL(或其它EDA软件),单片机编程;有较强的学习的能力,动手能力。
进阶要求:精通ARM、DSP或PLC优先。
其它要求:宜兴籍贯优先(不提供食宿,其它籍贯需自行解决);有驾*优先。

工资标准(应届毕业生):
月薪1500-6000元,计算方法:试用期2个月1500(高水平者可缩短试用期或没有试用期),录用后2000,熟练使用PROTEL99加1000,单片机加1000,DSP、ARM加1000,有特殊贡献加1000。
说明:“熟练”的定义是能独立操作并做出成品,比如熟练使用PROTEL99表示独立画出能用于生产的PCB。不熟练但学过的也可应聘,但对应的工资要打折。

面试方法
欢迎上门前来面试,外地的可以通过QQ/MSN面试。

联系方法:
电话: 0510-87991033
邮箱: cjseng@sohu.com
QQ::  645852382(注明应聘,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
MSN:   cjseng@sohu.com
地址: 江苏省宜兴市环科园南岳路

网友L:
从讨论来看,是 楼主的 子系统 本身 抗扰能力 还差一点。

网友B:
用 6 周期的51MCU, 用 ASM 提高mcu利用率, 大幅度降低工作主频率, 最好是原来的 1/8.  晶体附近的布线要注意(P3.7 最好接地).

楼主:
uS级的干扰 应该是 传导,而不是 辐射。
30MHz以下 应该是 传导。
初步认为:MCU受干扰,Watchdog必须能使用 MCU重新复位——这样,观察、判断就会方便、直观。 ...
引用 网友L:

后一句没看懂,程序跑飞时看门狗确实起作用的,每次都能复位单片机,但这是用户不允许的,我也不允许。

补充一张原理图。

楼主:
解决你这个难题  去你公司那里应聘   你能给多少的啊 ???

  cjseng发表于 2012-1-7 21:59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屏蔽 订阅 报告 收藏 分享 评分打印楼主: 招聘电子工程师(江苏宜兴)电子, 职位, 江苏省, 工 ...
引用 楼主:

嘿嘿!这个可不好说。莫谈钱,谈钱伤感情!:lol

网友AC:
继电器触点要加抗电路的,二极管或者阻容。直流继电器可以用三极管或者mos管来推,单片机输出加电容降低上升沿速度

网友AD:
控制的时候,让单片机待机

楼主:
继电器触点要加抗电路的,二极管或者阻容。直流继电器可以用三极管或者mos管来推,单片机输出加电容降低上升沿速度
引用 网友AC:

看原理图,继电器触点已加阻容吸收电路,直流继电器采用的ULN2003推动的。

“单片机输出加电容降低上升沿速度”,不同意此看法。板载的继电器动作时对单片机干扰忽略不计,引起干扰的是外部设备。

之所以我认为是辐射干扰,是因为我的示波器和我的板子以及用户设备没有任何接触的情况下,收到干扰信号。我的示波器是电池供电的。

楼主:
控制的时候,让单片机待机
引用 网友AD:

试过了,完全能解决问题,但是数码管会停止刷新,在用户看来就是闪一下,表示不能接受。

楼主:
从讨论来看,是 楼主的 子系统 本身 抗扰能力 还差一点。
引用 网友L:

没错,就是这个理儿!

网友Z:
说实在的,你这个原理图和PCB,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拿一个样品,一天就搞好了。
反而用户使用场合和配套的软件还值钱。
你只说了一堆铺地、靠近、接地的、线宽之类,没有用的,还需要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没有原理图和PCB,所有的分析都是猜测。

网友R:
我将变压器用锡箔纸包裹起来

铜泊绕,二头不接触,然后接地!

楼主:
说实在的,你这个原理图和PCB,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拿一个样品,一天就搞好了。
反而用户使用场合和配套的软件还值钱。
你只说了一堆铺地、靠近、接地的、线宽之类,没有用的,还需要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没有原理图 ...
引用 网友Z:

本来就是没什么技术含量,软件也不值钱,整个控制器就卖两三百元钱,一年就100套左右,做这个东西不赚钱的。

“拿一个样品”不知你说的是就我的控制器还是整套设备?如果是整套设备那是没办法的,好几百公斤,价值好几万,再说客户也不可能给我拿走。

我有点头疼到现场解决问题,现场就是一生产车间,各种机械设备加N多客户生产出来的设备,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冲床、剪板机、电焊机以及加工中心,各种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令人晕乎的是,那些机械设备和最终产品全在一个车间里,电源也是同一个电源。

相反,到真正用户手里,因为只有一台设备,问题就很少出现了。

原理图已贴上,PCB要等我电脑里找一找再贴上来。

网友B:
是不是从键盘进来?  : 2.2k上拉, 104 电容到地  * 8 (p2.0..7)

网友AE:
整流桥的二级管并这么多0.1uf的电容干什么?

网友AE:
还有7805和7812的输入与输出之间接1N4007也好象没有必要.

网友AF:
1、建议逐个排除,首先要确认是否真是继电器电磁阀问题,把继电器电磁阀去掉后再测试是否有问题。是否是继电器电磁阀一开动就耗费大电流导致单片机异常?
2、查看你的各个地是否完整,释放回路是否是阻抗最小最短,建议接大地,并保持最短引线。
3、电源波动太大有可能是电源输出电流能力不足,建议用大功率电源,电容换大一点。
大功率的器件隔离一定要完好。

网友AG:
RE: 干扰害死人-单片机抗干扰问题

呵呵,跟我几年前做的产品如出一辙,这个是电磁阀干扰电源回路引起来的。你的电源电路是线性的,当电磁阀动作时,会产生电磁干扰,如果电磁阀和电路板以及电源线在一个封装的空间里,这个干扰会被放大,然后会顺着电源线耦合到电路板的电源端,从而使单片机工作正常的5V电压不稳定,这个不稳定从软件角度很难解决,你可以想像当一个控制板的电源不正常时,单片机的工作会是各种奇形怪状的现象。尝试一下如下的方法,可以有所改善,但不能完全消除。
1、在变压的输出端接到电路板之前,加一个共轭滤波器
2、在9V整流滤波后,再加一个LC滤波器
3、继电器控制端接反向续流保护二极管
4、注意板子的外壳不能跟板子的地连接

楼主:
PCB图来啦。

楼主:
整流桥的二级管并这么多0.1uf的电容干什么?
引用 网友AE:

0.1uf电容是保护整流桥的二极管的,上电瞬间主滤波电容相当于短路,并上0.1uf电容可以防止二极管瞬间过流烧毁。

7805、7812并的反向二极管是保护三端稳压本身的,当外部电源突然断开,三端稳压输出端电压比输入端电压高时,容易击穿三端稳压。

楼主:
1、建议逐个排除,首先要确认是否真是继电器电磁阀问题,把继电器电磁阀去掉后再测试是否有问题。是否是继电器电磁阀一开动就耗费大电流导致单片机异常?
2、查看你的各个地是否完整,释放回路是否是阻抗最小最短, ...
引用 网友AF:

1.电磁阀去掉后没问题,在家里测试接上电磁阀也没问题;
2.我的控制板上没有大电流,包括继电器输出回路,电流忽略不计,我的继电器带动的负载只需要10mA级的电流即可使中级继电器吸合;
3.控制板上没有任何大电流,从原理图上就可以看出来,外部负载的电源不由控制板提供;无法接大地,用户那儿根本没接地。

网友AH:
线圈上用个二极管就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G:

1、在变压的输出端接到电路板之前,加一个共轭滤波器
    串电阻试过,其它方法没试过。
2、在9V整流滤波后,再加一个LC滤波器
    试过加电感,无效;
3、继电器控制端接反向续流保护二极管
    这个已经有了,2003内部已含二极管;
4、注意板子的外壳不能跟板子的地连接
    本身板子与外壳不连,后来特意用导线连起来,发现不管连与不连都是一个鸟样;

但是,我的控制器与整机设备确实是装在同一个不锈钢外壳里的,对外就一个电源线。:'(

网友AI:
原理图,
pcb ,
实物,

一一上来

楼主:
线圈上用个二极管就解决
引用 网友AH:

啷个线圈上用二极管?

网友M:
楼主用有源晶振试试看。

如果单片机内部有内部振荡器,就用内部振荡器试试。

网友M:
要不用PIC之类的单片机试试,

PIC确实还是很皮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内部含振荡器的比如STC的,新唐的,上去死得更快,就算同样是ATMEL的S52,死的不亦乐乎,每次都死。

而用AT89C52,台湾产的不大容易死,韩国产的就很容易死掉。

PIC的没试过,那要改线路板了。

楼主:
原理图,
pcb ,
实物,

一一上来
引用 网友AI:

按照您的吩咐,已上附件,在楼顶。

网友AJ:
我也来瞎扯几句吧,楼主接一个dcdc到5v给单片机供电试试,搞个金升阳的

网友G:
看楼主以上所说的,应该是电磁辐射干扰引起的。PCB上的过孔并不是绝对的越少越好,如果不是高速板子,并不需要很在意过孔的寄生参数。而且看到楼主所说“为了减少一个过孔花费很长时间”,刻意减少过孔可能就会增加PCB走线的长度,如果PCB板上的5V电源的走线很长,就会更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AK:
 问题一眼就发现了。。看看还有没有眼尖的。。:)

网友AE:
我觉得问题可能就在5V电源上.
上电时如果整流桥会烧的话就选额定电流大一点的, 或者将滤波电容选少一点.
并上电容整流桥好象会将交流输入的尖峰波动引到GND上.
可以考虑用5V的外接电源试一下.

网友AL:
对电磁阀做吸收,限制电流变化速度
变压器不如开关电源
不要用7805之类的稳压
对5v加额外负载
检查传导途径,包括空间的

遇到这种事只能摸索了

网友AM:
用了2组电源隔离IO和单片机,但是在PCB上面完全看不出隔离。

网友R:
围观中.看看最终问题出在哪里?是怎么解决的::)
1)加固MCU屏蔽盒
2)改进电源输入端的抗干扰
3)改进三端稳压电源的抗干扰
4)改进MCU IO的抗干扰
5)改进MCU RST的抗干扰
6)更换MCU,改进MCU本身的抗电磁辐射
7)整个MCU部分板子与电源部分分离后加屏蔽.
...

楼主:
回复 网友AN:
欢迎来踩

楼主:
用了2组电源隔离IO和单片机,但是在PCB上面完全看不出隔离。
引用 网友AM:

:L

网友AM:
说的就是这部分,隔离前和隔离后的电流完全混合在一起布线,基本失去隔离作用。
你应该在禁止布线层画出隔离地带,严禁两者混淆才是。

网友AO:
桥上的电容去掉吧
CPU的 复位端对地加个滤波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L:

对电磁阀做吸收,限制电流变化速度
这个做不到,电磁阀不在我板子上,也不是我的板子直接驱动,我的板子仅仅驱动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再驱动电磁阀。

变压器不如开关电源
反对,开关电源本身的干扰就够喝一壶的了!千元级的开关电源另算。

不要用7805之类的稳压
用什么呢?纹波系数小于7805的稳压块好像不多吧?

对5v加额外负载
为什么呢?我并过5.1V稳压管,无效。

检查传导途径,包括空间的
有道理,可目前不知道如何检查。

遇到这种事只能摸索了
这就更有道理了,生活就是折腾,遇到问题只能是摸索了。

楼主:
说的就是这部分,隔离前和隔离后的电流完全混合在一起布线,基本失去隔离作用。
你应该在禁止布线层画出隔离地带,严禁两者混淆才是。
引用 网友AM:

请详细说明。:handshake

楼主:
桥上的电容去掉吧
CPU的 复位端对地加个滤波电容
引用 网友AO:

去掉桥上的电容早就试过了,无任何改善。

复位端加滤波电容?何解?干扰通过复位端串进去吗?

网友AM:
隔离前后的走线绝对不能混在一起,更可恶的是你居然把单片机的地铺到隔离后的IO电源部分了。

楼主:
我觉得问题可能就在5V电源上.
上电时如果整流桥会烧的话就选额定电流大一点的, 或者将滤波电容选少一点.
并上电容整流桥好象会将交流输入的尖峰波动引到GND上.
可以考虑用5V的外接电源试一下. ...
引用 网友AE:

去掉整流桥电容也试过了,外接5V电源试过了,包括用电池供电都试过了,无效。:'(

楼主:
我也来瞎扯几句吧,楼主接一个dcdc到5v给单片机供电试试,搞个金升阳的
引用 网友AJ:

你是不是卖金升阳DCDC模块的?
开个玩笑!:lol

网友AP:
那光耦隔离  叫隔离啊

楼主:
看楼主以上所说的,应该是电磁辐射干扰引起的。PCB上的过孔并不是绝对的越少越好,如果不是高速板子,并不需要很在意过孔的寄生参数。而且看到楼主所说“为了减少一个过孔花费很长时间”,刻意减少过孔可能就会增加P ...
引用 网友G:

我不是在意过孔的寄生参数,而是降低过孔不通的风险。坑爹的PCB厂做的板子,偶尔会有不通的,不是全部飞针检测的板子,经常会有不通的。

楼主:
 问题一眼就发现了。。看看还有没有眼尖的。。:)
引用 网友AK:

你就偷偷告诉我呗!我请你喝酒桑拿XX一条龙。:kiss:

网友AM:
土黄色区域,为隔离前后的电源分割,应该用画禁止布线线段,严禁两个区域内走线。
是在不行,比如你的变压器副边到桥走两根线也还凑合,但是像你这个把单片机信号线肆无忌惮的走在隔离前的I/O区域,是很奇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M:

铺铜仅仅重叠着一小块啊,你要说是这个问题引起的,打死我也不相信。
IO使用的电源电流很小啊,电压也不过是12V,12V的电压,就算安培级的波动,这点辐射能量还是忽略不计啊。

继电器触点那一块,电压是220V,但负载电流也只不过是十毫安级。

再说了,如果是这个问题引起,为什么我把控制器引线接长,离开用户设备2米,电流还是那个电流,两组电源隔离不清还是隔离不清,怎么就没问题了?

网友AM:
那你把IO插头拔了,观察单片机电源干扰就可以判断是否布线失误了。

网友R:
只看了你的PCB,板子很糟糕,串扰很严重,导线之间距离越近分布电容越大,多看看别人是怎么用光耦的。

网友AQ:
隔离,不是用了光耦就可以的,还需要布局和布线的配合,楼主需要从原理上去理解,才能布出更好的板子。

网友AM:
先不用割线,先把IO插座的线去掉,看看单片机电源上面的干扰脉冲少了多少?

楼主:
先不用割线,先把IO插座的线去掉,看看单片机电源上面的干扰脉冲少了多少?
引用 网友AM:
[/quot

继电器不动作的时候,电源上无干扰,拔与不拔IO线都一样。

拔掉IO,要改下程序才能试了,没有外部计数脉冲输入,继电器不会有动作的。

网友AM:
找几个开关,人肉模拟继电器不行吗?

楼主:
找几个开关,人肉模拟继电器不行吗?
引用 网友AM:

可以,正在这么测试的。

网友AK:
  眼尖的不少。。 隔离完全没有起到作用是主因。。 楼主先割板吧。。

网友AR:
围观看LZ如何解决。不过有些单片机的抗干扰没那么差吧?

网友B:
MCU 的 pin18,19,20 及晶体/2个小电容的布线, 好象不太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M:

测试过了,和原来还是一样的。

楼主:
我不割板了,明天找两块板,一块上面装单片机电路,另一块就装IO和继电器,中间用飞线连接,电源采用两个变压器,大家以为如何?

网友B:
把晶体的2个小电容与地分离, 直接到mcu的pin20

晶体的频率多少?

网友AG:
RE: 干扰害死人-单片机抗干扰问题(已添加附件资料)

感觉楼主对这种传导干扰知识缺乏:

1、在变压的输出端接到电路板之前,加一个共轭滤波器
    串电阻试过,其它方法没试过。

共轭滤波器能等同于一个串一个电阻?

2、在9V整流滤波后,再加一个LC滤波器
    试过加电感,无效;
    LC滤波器等同于加一个电感?LC值与干扰的脉宽是否符合。
4、注意板子的外壳不能跟板子的地连接
    本身板子与外壳不连,后来特意用导线连起来,发现不管连与不连都是一个鸟样;

     板子的外壳跟机壳连接了吗?

但是,我的控制器与整机设备确实是装在同一个不锈钢外壳里的,对外就一个电源线。

     上述的办法,需要细心去检验。

网友AM:
第一,把J4和J5全拔了。第二,找个磁环,自己做个共模滤波器试试,220V原边,以及单片机供电的副边都试一下。

楼主:
更正一下:干扰的脉宽是数十纳秒到数百纳秒,不是微秒,幅度有时能达到5V。

网友AS:
其它部分的布线在隔离区域“随意通行”,实在是隔离设计的大忌。所谓的隔离,绝不仅仅是回路隔离,还要防止串扰。“桥”和“壕”的作用大减啊

楼主:
感觉楼主对这种传导干扰知识缺乏:

1、在变压的输出端接到电路板之前,加一个共轭滤波器
    串电阻试过,其它方法没试过。

共轭滤波器能等同于一个串一个电阻?
2、在9V整流滤波后,再加一个LC滤波器
...
引用 网友AG:

共轭滤波器想过,但觉得在线性电源上加这么个东西有点滑稽。

控制器外壳与整机的外壳是连接的,线路板与外壳连与不连都试过,无效。

网友AM:
明显通过变压器过来的共模干扰,线性电源加共轭滤波器怎么就滑稽了?莫名其妙么。

楼主:
第一,把J4和J5全拔了。第二,找个磁环,自己做个共模滤波器试试,220V原边,以及单片机供电的副边都试一下。

引用 网友AM:

加在原边试过的,无效,次级输出未试过。
但是我只要把变压器从铁壳子里移出来,问题就大大缓解,基本不再出现问题,只是客户不想外置变压器。

楼主:
今天不搞了,要下班了,回家。明天继续折腾:victory:

不过呢,我觉得前面有位伙计说的:在一个金属密封的空间里,干扰是大大加强,这一点我很赞同。

网友AT:
“与强电安全间距39mil以上”,这也太小了吧。

网友AI:
在 int0,Int1,int2 靠近MCU 输入 处 各 串一个电阻,不影响信号的情况下,越大越好

楼主:
在 int0,Int1,int2 靠近MCU 输入 处 各 串一个电阻,不影响信号的情况下,越大越好
引用 网友AI:

这个是对的,但一般偷懒就不这么干了,除非遇到迈不过的坎,才会想这种办法。

网友AU:
楼主你确定用电池供电都不行?包括继电器的12V电源?

楼主:
“与强电安全间距39mil以上”,这也太小了吧。
引用 网友AT:

能大当然尽量大,极限情况下线布不通也就这样了,实在不行开个槽。

楼主:
隔离,不是用了光耦就可以的,还需要布局和布线的配合,楼主需要从原理上去理解,才能布出更好的板子。
引用 网友AQ:

谢谢指教!:handshake

就我的观念来说:干扰、串扰都是要从能量级别来考虑的,能量小的干扰不足以撼动电平变化的就忽略不计。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楼主:
楼主你确定用电池供电都不行?包括继电器的12V电源?
引用 网友AU:

12V电源继续用原来的,5V电源由电池供电或者外置稳压电源供电,都无效。

两个电源都外部供电,就没问题了,其实我把变压器移到外壳外面,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我才尝试将变压器换成屏蔽的,无果;将单片机用屏蔽罩罩起来也是无果。

网友AV:
断开电源,搞个电瓶接上试呗,多半会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过来
脱下裤子,打屁股

右下角那里PCB走线 , 你怎么能走直角的啊 ??

足足有4根线是走直角的

网友Z:
看了看LZ在第一楼给出的图纸和程序示范,呵呵,送给LZ几句话,你现在也许理解不了,等你什么时候成了合格的工程师后就理解了:

1、你的问题不是干扰很强烈造成的,而是设计不及格造成的。
2、设计是一门系统性的问题,EMC别指望靠某个元件就能翻天覆地,化蛹为蝶。
3、设计不是靠堆砌一把元器件就会可靠的,在你这个设计的基础上,考虑再装一些元件还不如考虑如何优化电路、PCB和软件。
4、要对干扰有明确的理解,否则无法解决问题,你当前的设计主要问题是传导干扰,而不是你所理解的辐射干扰,对于你当前的这类设计,主要考虑的重点还是传导,辐射可以基本不予考虑,如果你这个不能确定性质,那么你将进入死路。
5、不妨找找俺的一些老帖子,俺以前发表了很多关于EMC方面的讨论帖子,你可以在BBS里面搜索。
6、别想着靠换什么MCU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管是C51/S51还是什么新茂的51芯片,都能很容易的完成你的任务并达到你的产品应用性能要求。

网友Z:
楼主过来
脱下裤子,打屁股

右下角那里PCB走线 , 你怎么能走直角的啊 ??

足足有4根线是走直角的

引用 楼主:

布线尽量不要走直角,这是一条指导性原则,但并不代表这违反了这个原则就一定会产生恶劣的后果,对于那个设计来说,如果速度很低,信号强度很大,例如一个直流的开关量信号,则即使是直角,也不会有什么后果。
这个设计至少要比LZ的设计强很多,至少至少保证了地的完整性,可以尽量低的控制住了地的阻抗

网友Z:
看了LZ的PCB,终于验证了死机的原因。
一看见LZ的帖子题目,就知道是个没有PCB设计经验的工程师设计的板子抗干扰太差。
你这个PCB,在有干扰的工控场合,必死无疑。
你赶紧请个老师教一下你,要么自己钻研一下EMC的书籍教材。

楼主:
布线尽量不要走直角,这是一条指导性原则,但并不代表这违反了这个原则就一定会产生恶劣的后果,对于那个设计来说,如果速度很低,信号强度很大,例如一个直流的开关量信号,则即使是直角,也不会有什么后果。
这 ...
引用 网友Z:

我认可你这个观点,在早些年,我画的板子也有很多直角,但十年前已经不在画直角了。

就一般的非高速板来说,基本线连通了就能正常运行,之所以不用直角是从机械角度考虑的,直角处的应力集中,板子经常冷热循环的话,直角处是最薄弱的地方。

EMC设计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个薄弱环节,我对此只有一些朴素的概念,没有正规的培训、学习。

网友AW:
昨天晚上看完你的电路和回帖,都2点多了,只好天亮了回你。多的就不说了,赶紧支招。
最重要的有三点:
1) 为继电器添加续流二极管,反向并联到继电器,1N4001可以。你的继电器没有,工作时反向电动势会有很大干扰。我认为干扰主要在这里。
2) 要使用两个完全独立的变压器。你的电源并没有隔离,继电器和单片机只是使用了同一变压器的不同绕组,干扰会通过铁芯耦合进去。
3) 单片机复位脚用RC电路,增强抗干扰能力。
以下是次要的,建议改进:
4) 把电源上10/1W的电阻去掉。
5) 用示波器看一下继电器动作时,电源电压够吗?波动大吗?
6) 不用定时器喂看门狗。如果程序飞了,定时器还工作吗?工作!这狗能看门吗?要在你的程序里喂,程序飞了,喂不成了,就复位了。
7) 上面这些再解决不了的话,就换PIC单片机吧。搞抗干扰,PIC大名鼎鼎,51也就能家里控制个电话什么的。PIC都快成咱工业标准件了,快换吧。
    打这几个字用了半小时,我也够菜的,呵呵。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Z:
LS解释基本上没有用的。
2003内部包含了续流二极管的。
主要是PCB走线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Z:

1、你的问题不是干扰很强烈造成的,而是设计不及格造成的。
看了前面各位的回复,我现在觉得设计是有问题,但干扰很强强烈确实是存在的;

2、设计是一门系统性的问题,EMC别指望靠某个元件就能翻天覆地,化蛹为蝶。
这个完全认同,我也从来没指望换个单片机就能解决问题,就算能解决,那也只是把问题掩盖起来;

3、设计不是靠堆砌一把元器件就会可靠的,在你这个设计的基础上,考虑再装一些元件还不如考虑如何优化电路、PCB和软件。
电路就那个电路了,因为简单,我不认为还有多大的优化空间,PCB布线可以调整一下,布局基本无法改变,用户限定了外壳,限定了面板布局;软件可以优化,但优化的空间不大;

4、要对干扰有明确的理解,否则无法解决问题,你当前的设计主要问题是传导干扰,而不是你所理解的辐射干扰,对于你当前的这类设计,主要考虑的重点还是传导,辐射可以基本不予考虑,如果你这个不能确定性质,那么你将进入死路。
这一点至今无法理解,为什么我把变压器移到外壳外面,问题就能解决?

5、不妨找找俺的一些老帖子,俺以前发表了很多关于EMC方面的讨论帖子,你可以在BBS里面搜索。
嘿嘿!

6、别想着靠换什么MCU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管是C51/S51还是什么新茂的51芯片,都能很容易的完成你的任务并达到你的产品应用性能要求。
这点我完全赞同。

网友AX:
建议你用海尔单片机,我在用,抗干扰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W:
感谢你的回复!:handshake
1) 为继电器添加续流二极管,反向并联到继电器,1N4001可以。你的继电器没有,工作时反向电动势会有很大干扰。我认为干扰主要在这里。
这个已经有了,在2003内部;

2) 要使用两个完全独立的变压器。你的电源并没有隔离,继电器和单片机只是使用了同一变压器的不同绕组,干扰会通过铁芯耦合进去。
考虑过,换成层间带屏蔽的变压器,无果,5V用电池供电,无果;

3) 单片机复位脚用RC电路,增强抗干扰能力。
我用硬件看门狗复位电路,似乎不存在此问题;

以下是次要的,建议改进:
4) 把电源上10/1W的电阻去掉。
本来是短接的,后来加上,发现有没有这个电阻都是一样;当初设计这个电阻主要是考虑用户现场有可能电压太高,电阻降掉一点电压,减少7805发热,同时顺带提供一个阻容滤波;

5) 用示波器看一下继电器动作时,电源电压够吗?波动大吗?
这个电压足够强劲,没得问题;

6) 不用定时器喂看门狗。如果程序飞了,定时器还工作吗?工作!这狗能看门吗?要在你的程序里喂,程序飞了,喂不成了,就复位了。
仔细看,我的程序不存在此问题;

7) 上面这些再解决不了的话,就换PIC单片机吧。搞抗干扰,PIC大名鼎鼎,51也就能家里控制个电话什么的。PIC都快成咱工业标准件了,快换吧。
换了那就是把问题掩盖起来,用51能解决的,多花点时间而已;

    打这几个字用了半小时,我也够菜的,呵呵。希望能帮到你。
大家都是菜过来的,共同努力吧。

网友AE:
试过多少块板? 元器件的品质如何? 比如电解电容的质量?
你指的是在控制器的外壳还是整台机器的外壳?
是否说明变压器可能受到强磁干扰?  你的控制对象是否有强电流的变化?
既然将变压器移到外面问题解决, 为什么换成外接电源问题又依旧? 怎么外接电源的?
对于这样的情况,  PCB布线的地线如果构成面积很大的回路的话, 可能会受到强变化磁场的干扰. 但这和上面你说的 "把变压器移到外壳外面,问题就能解决.  " 这点又不吻合.
另外,  7805和7812上的二极管去掉试过吗?

网友AE:
难道你的变压器漏磁严重影响到PCB?

楼主:
回复 网友AE:

试过多少块板? 元器件的品质如何? 比如电解电容的质量?
第一批20个无问题;元器件品质应该无问题,是长期合作的供货商,买的元器件都是尽可能买好的,比如MAX813L都是进口的而不是国产的,电解电容质量目前未发现问题;

你指的是在控制器的外壳还是整台机器的外壳?
变压器移到控制器外壳以外;整台设备外壳是不锈钢的,我的控制器就装在不锈钢外壳里,面板露在外面;

是否说明变压器可能受到强磁干扰?  你的控制对象是否有强电流的变化?
我的直接控制对象仅仅是三个中继继电器,电流忽略不计(10毫安级),但是整个设备可复杂了,包括变频器、大电机、电磁铁以及电磁阀,叫我做这个产品的时候,设备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客户仅提供了一台控制器样机,要求做成功能完全一样,面板布局完全一样,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负载是什么。做出第一台样品后交给客户试用,客户认为没问题了,于是开始小批量生产,发过去20台,也是没问题。因为客户告诉我每年有上千台的量,于是我这里一下子下了300台的料,包括PCB。可后面的客户陆续反映有问题,退回来的控制器在我公司里检测,性能还是跟出厂时一样。我到了现场一看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判断强磁干扰的依据是:示波器不和任何东西连接,继电器动作时,就能检测到强烈波动,当然也许是我的示波器输入阻抗太高了,是一个电池供电的双踪20M手持示波器。

既然将变压器移到外面问题解决, 为什么换成外接电源问题又依旧? 怎么外接电源的?
外接电源是指单片机的电源由外部直流稳压电源提供,12V继电器电源仍有控制器内部变压器提供,这样仍然有问题;

对于这样的情况,  PCB布线的地线如果构成面积很大的回路的话, 可能会受到强变化磁场的干扰. 但这和上面你说的 "把变压器移到外壳外面,问题就能解决.  " 这点又不吻合.
我觉得这一点恰恰吻合了,变压器移到外面,变化磁场被外壳屏蔽了,这也是我考虑给变压器加屏蔽的原因。另外,我甚至不需要将变压器移到外壳之外,只要将线路板与变压器拉开距离(把控制器面板打开,使得装在面板上线路板与变压器拉开距离),问题就改善了很多。

另外,  7805和7812上的二极管去掉试过吗?
没去掉,但可以试试。不过觉得不大会有改善。

楼主:
总结一下:PCB设计有问题,靠软件改善基本不可能。

PCB我可以继续改,做好的板子全部报废处理。但我担心的是能改善到什么程度。

网友AE:
那你是将板移到了外面. 不是把变压器移到了外面.
变频器、大电机、电磁铁以及电磁阀 会有强磁场变化.
它们可以直接通过电磁感应在PCB布线不合理的回路产生感应干扰.

网友AY:
建议找个人帮你布一下线......

网友AZ:
EMC问题最头疼了 干扰无处不在啊
楼主真的需要考虑下重新布线

网友AE:
可以在安装方式上做些改进,  比如 在板子背面加个铁片硅钢片之类的挡一下,或者全屏蔽。
与板子的接线也要考虑,能屏蔽的就屏蔽。

楼主:
那你是将板移到了外面. 不是把变压器移到了外面.
变频器、大电机、电磁铁以及电磁阀 会有强磁场变化.
它们可以直接通过电磁感应在PCB布线不合理的回路产生感应干扰. ...
引用 网友AE:

板仍在控制器外壳里,将变压器移出是指将变压器的引线接长,整个放到控制器外壳之外。

PCB布线不合理产生回路干扰这个问题遇到过的,那是96年的时候设计高频发射电路时遇到过的,后来飞了一根线就解决了。当时做的是超远程防盗报警器(几公里),搞笑的是,后来市场上出现了很多仿制品,无一例外,都飞了一根线。

但我想不通的是回路感应干扰居然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你说的把7805、7812的方向二极管去掉,包括整流桥上的电容去掉,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不要让前端瞬间跌落的电压将输出拉低,但我的感觉,7805之类的对于高频毛刺,完全是透明的,直来直去的,毫无阻碍。

附:捕获到的5V电源上的毛刺

网友Z:
4、要对干扰有明确的理解,否则无法解决问题,你当前的设计主要问题是传导干扰,而不是你所理解的辐射干扰,对于你当前的这类设计,主要考虑的重点还是传导,辐射可以基本不予考虑,如果你这个不能确定性质,那么你将进入死路。
这一点至今无法理解,为什么我把变压器移到外壳外面,问题就能解决?

----------------------------------------------------
你的问题并未解决,只是线路改变也随之改变了传导干扰的路径,造成问题抗扰度有所变化,导致你认为解决了问题。
电磁兼容有明确的测试标准和测试方法,就能最常见的电源端口EFT来说吧,根据IEC标准分为5级,你这产品实际使用中多批次多数量出现问题,估计能抗1000V的EFT就顶多了,而电网中最常见的EFT就在1000V水平上下,改变变压器位置和接线后,这个耐EFT的能力可能有所提高,例如提高到1200V,一般多要做到3KV以上才算是比较稳定,要想非常稳定和皮实,一般建议都要做到4000V的水准。
这只是电源端口,还有IO端口的EFT测试。
当然电磁兼容不仅是EFT一项测试指标,总计有十数项,一般首先要对抗的就是EFT问题。

网友Z:
俺再说几句:

看了你的设计图纸和示范代码,你设计中的江湖气太重,明显缺乏系统性的设计训练,以用户现场作为检验产品的工具,设计中基本没考虑到可制造、可维护、可测试性,电路设计参照网络和书本图纸,对电磁兼容的了解很少,对软件可靠度涉猎不多,思维里面缺乏DFMA/PFMA分析,不擅于利用概率等数学知识指导设计。
当然,你也有一些优点,例如工作时间较长,工作经历较多,自信心比较强,有一些客户资源等。
俺给你的建议:放弃技术,因为你的年龄估计也不小了,没必要再自己去拘泥于技术,你的工作环境中称职的工程师也不多,到一定年龄还想依靠自己提高技术能力是很难的,还不如直接放弃直接专心做好客户,招聘高水平的工程师来给你搞产品,我看到你的另一个版面的招聘广告,建议你直接改为月薪1万招聘能熟练解决我上面提及的那些问题的工程师,其它的辅助工程师可暂时不招。

楼主:
回复 网友Z:

请指教:我用耐压测试仪能否测试EFT?

我的其它产品,电源输入端加有电源滤波器,2000V,重复频率5Hz群脉冲检测无压力,静电放电4KV无压力。而这个产品受限于成本,没加滤波器,自己加了试验一下也没用。

网友Z:
回复 网友Z:

请指教:我用耐压测试仪能否测试EFT?

我的其它产品,电源输入端加有电源滤波器,2000V,重复频率5Hz群脉冲检测无压力,静电放电4KV无压力。而这个产品受限于成本,没加滤波器,自己加了试验一下也 ...
引用 网友BA:

不能,耐压测试仪是用来做安规中的绝缘耐压的,和EFT毫无干系。

俺给你提一个目标:
去掉什么外部滤波器,也不要任何的屏蔽,保留PCB尺寸不变(满足你的安装),不要电源隔离,继电器等和MCU共用一组电源,不做光电隔离,去掉那些电源输入端的安规电容,等等。。。
你招一个合格工程师,可以做到EFT的4KV、5K/100KHZ,整机ESD的8KV,可以装在你的那个设备保证不良率小于0.2%(3年内),你开给他月薪不低于1W即可。

网友Z:
确实,设计时还是正规一点比较好。
有一些小公司,或者一些个体,凭个人的有限的经验,光看设计的板子,走线杂乱,双面板一面走垂直线,一面走水平线,走线是方便了,但是地线和滤波就差了,EMC肯定差。
所谓江湖气重的工程师,我一般称呼为“野工程师”。我一般看几眼PCB,就知道这个工程师是否是“野工程师”。

以下是几年前给一个工程师的忠告:
作为一个PCB设计工程师,应该不断学习,掌握设计技巧:
1、地线是系统的基本,布线时要优先考虑。
2、电源线是动力来源,滤波电容位置非常重要。
3、电源线和地线直接和电网相连,是干扰的输入端。
4、电源入口必须经过滤波电容再到IC等电路。
5、要保证地线是大面积或上面的元件顺序不能错。
6、地线如果是单线,也要想电源线一样,先经过滤波电容,再到IC等电路。
7、关键IC电源附近必须有滤波电容。
8、宁可让信号线多走路,也要保证地线的连续。可以让信号线一会正面一会反面,让地线连续。
9、宁可一大半时间放在元件布局上,然后才开始布线。
10、在一些输入输出口上,串联的电阻或并联的电容,要靠近CPU一侧。有时没有,宁可增加器件。
    这要根据PCB的情况。
11、宁可少焊少调试仪器,也要保证PCB的设计时间。
12、801A是我画的,我足足化了3个晚上时间。你可以看看我设计的和你设计的区别。要认真分析。
   设计PCB不是布通了就完事了,要是这样,你叫PROTEL自动布线好了,我们都该失业了。
13、最后一点,要认真,并:
    必须有原理图,必须有网络表,PCB必须可以通过DRC检查。
    在我们公司,如果谁设计PCB不用网络表,我马上让他回家,因为他的工作成果无法为公司
    后续改进提供帮助,他的成果无法继承,他的错误人家无法检查。
    我画的PCB,很少出现可靠性问题,而你画的经常出现问题,你应该思考一下,应该有所改进和提高。
    你画的PCB,我第一眼的感觉是:地线跑哪里去了,滤波电容跑哪里去了。
    对于双面板设计,最佳设计是:一面是大面积铺地和少量短的过渡走线,另外一面是其它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Z:

设计中基本没考虑到可制造、可维护、可测试性,电路设计参照网络和书本图纸,对电磁兼容的了解很少,对软件可靠度涉猎不多,思维里面缺乏DFMA/PFMA分析,不擅于利用概率等数学知识指导设计。

这句话不敢苟同:诚然,每个人的水平不通,会有各种限制。但你说我设计的时候基本没考虑可制造、可维护、可测试性,这可是太冤枉了。

举例来说:可制造性,这是我考虑最多的,通常我会考虑PCB厂家的生产水平,事先跟PCB厂家的工程人员沟通,少用过孔线条尽可能宽、间距尽可能大,正是为了减少PCB厂家的生产压力,所以我的PCB厂家是很欢迎的,因为不用任何修改,直接可以光绘制版。我还要考虑焊接工人是否焊接方便,装配的时候螺丝刀是否会有干涉等等。因为我以前也做过生产工人,也做过现场调试,我了解生产工人与安装调试人员的需求。如何接线方便,用什么接插件我都会考虑。
可维护性,至少有一点,就这个产品来说,我是这个客户找了几个供货商之后产品故障率最低的,其他供货商的产品经常发生物理性损坏,元器件烧毁。
可测试性我就不知道说什么了。通常有强制国家标准的产品,我都会送去检测,检测过关再批量生产。

软件可靠度,我的一个程序员朋友说过一句话:软件都是逻辑堆起来的,逻辑的东西肯定存在BUG。
我做软件的时候,实现功能通常花1/3时间,可靠性、冗余设计占2/3,我的很多产品,是7*24小时工作的,而且在户外,连续运行几年都不出问题(出了问题被拦截处理了)。我在2000年设计的一款产品,装到用户现场,1个星期就出问题了,可没人发现,直到三年后设备改造,打开机箱才发现一直在故障报警,根据故障记录,产品刚装上的一个星期内,用户设定的运行参数丢失(用了质量差的元器件)。但我的软件拦截到这个故障,自动重建运行参数,仍然**了三年。

本人一直从事技术工作,开了公司也是从事技术,没有什么客户源,也从不主动出击寻找客户,纯粹是守株待兔。基本上我的客户都是用了其他供货商的产品,用的不爽才转到我这儿的。

做人当然要有自信,既然大家说PCB设计有问题,那我改呗,又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我最后还要说一句:EMC就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决定产品质量的因素很多,能通过电磁兼容测试的产品到了现场还不一定好使,这个例子就太多了。

网友AE:
7805和7812上并的二极管是没有必要的, 说明书也没有这样的应用.  反而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可以去掉试试.
这个问题与7805的稳压性能无关, 因为是二极管将输入的干扰直接影响到了输出.

楼主:
就这块板子,按照我的眼光来看,我觉得仍有改进之处的。变压器底下,顶层仍然布线,而且220V输入端也在这一面(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在我这里是绝对不允许的。原因:变压器体积重量这么大,受到震动冲击一旦产生位移容易将线条绿油刮破。右下角的直线倒没什么,没什么大电流,不会发热,最多感觉不符合我的审美观点。左下角的两个东西我担心震动后焊盘会拉开,显然这两个会发热,温度够高的话,再加一点震动很难保证不虚焊;线路板上的铜箔疏密相差太大,过波峰焊板子容易翘曲变形;还有一点就是空白的地方多了,芯片周围的走线较细,腐蚀大面积铜箔时,较细的线条容易腐蚀过度,线宽变得更细;继电器没加固,底层没看到那么大个电容也没有加固,插座焊盘不知加固了没有,还有边上的接插件,焊盘未加固,插拔用力不当的话,可能将焊盘连根拔起。这一点看看便携的小家电(如播放器)的USB插口、耳机插口就知道了,设计不好的经常铜箔断掉。四个螺丝孔有没有沉铜看不出来,如果有,也很麻烦,过波峰焊后还要重新通孔。按键的焊盘上不加泪滴,经常按动不怕受力导致铜箔断裂吗?晶振底下还走线,居然还有一过孔,不怕和晶振外壳短路吗?

网友Z:
不同意LS的说法。
这个反偏的二极管传输干扰信号,基本上是“莫须有”的罪名。

网友Z:
上面的那块板子和你的板子最大的区别就是有一个完整的地层,并且保证了地层的等效阻抗可以较低。

其它确实很了了。。。

楼主:
7805和7812上并的二极管是没有必要的, 说明书也没有这样的应用.  反而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可以去掉试试.
这个问题与7805的稳压性能无关, 因为是二极管将输入的干扰直接影响到了输出. ...
引用 网友AE:

感谢你一直关注。

但干扰并不是通过反向二极管进来的,这一点我可以确认。
至于要不要加这个二极管,绝大部分情况下不加毫无问题,但是你可以试试,不加这个二极管,7805正常工作时,将输入端突然短路会发生什么情况?

网友AU:
你电源的上的毛刺VPP都到7V了,宽度是多少?你先把这问题解决了啊,急着改什么PCB啊。前面问你是不是继电器和CPU都电池供电也不行就是想判断下是不是电源串进来的干扰脉冲。你可以买个正规的12V开关电源做继电器电源,后接7805作为你的CPU电源,输出隔离意义不大。这样应该有明显效果的。

网友Z:
D9,D10在这里可要可不要,因为7805/7812后面的电容远远小于前面的电容容值,去掉也无妨,它本身和干扰无关。

网友Z:
示波器测试的波形,特别是干扰场合下,没有多少参考意义。
你把示波器表笔的芯线和地线夹子短路,旁边一个大功率的电器开关,都可以测试到波形。
示波器的测试,在干扰场合,是测不准的。探头地线的位置不同,波形都差别很大的。

楼主:
上面的那块板子和你的板子最大的区别就是有一个完整的地层,并且保证了地层的等效阻抗可以较低。

其它确实很了了。。。
引用 网友Z:

是的,但我始终认为就单片机这点频率随便怎么布线,包括晶振放到远一点的地方都不会有问题。想当年,我用面包板做单片机实验也没问题哦,还是用的8031,不带eprom的。
当然,不尝点苦头是不会回头的。

但是按照我的经验或者教训来说,产品运输造成的损坏不容小觑。最终产品运行时有震动也要注意。

网友AE:
请问你是如何确定不是二极管将电压瞬间拉低的.
我依然**可能桥上电容和7805上的二极管一起有可能产生这种现象.
因为变压器的尖峰波动经过电容和二极管这个通路完全可以产生负压的毛刺.
7805输入端的电解电容由于等效串联电感和电阻的原因的这样的毛刺不起稳压作用.

楼主:
D9,D10在这里可要可不要,因为7805/7812后面的电容远远小于前面的电容容值,去掉也无妨,它本身和干扰无关。
引用 网友Z:

完全赞同,但之所以加这个二极管,纯粹是出于习惯,加了也无妨。

楼主:
示波器测试的波形,特别是干扰场合下,没有多少参考意义。
你把示波器表笔的芯线和地线夹子短路,旁边一个大功率的电器开关,都可以测试到波形。
示波器的测试,在干扰场合,是测不准的。探头地线的位置不同,波形都 ...
引用 网友Z:

是的,情况确实如此。

就这个产品来说:数码管、按键、指示灯位置不能改变,外壳尺寸不能改变,对外接线顺序、长度不能改变,安装位置不能改变。客户要求与其它供货商的产品全兼容,可以直接更换。

网友Z:
是的,但我始终认为就单片机这点频率随便怎么布线,包括晶振放到远一点的地方都不会有问题。想当年,我用面包板做单片机实验也没问题哦,还是用的8031,不带eprom的。
当然,不尝点苦头是不会回头的。

但是按照我 ...
引用 网友BA:

哈哈,MCU是低频,但是干扰是高频,这就是说,抗干扰设计要懂得RF设计规则才可以。怪不得,你设计的RF遥控板要跳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E:

首先,电容去掉我试过的,照理由于整流桥的单向性,负极性脉冲就不能通过了,至于高频毛刺能不能通过那另当别论。
其次,那个反向二极管的频宽能不能让毛刺通过还是个问题。
最后,我这就去试一下,把那个二极管拆掉再说。

网友BB:
寄个样品给我,我给你解决

网友M:
建议:
1.烧一个最简单的闪灯程序,看是否会死机?
2.电路板上的地线和大地地线之间用一个103的高压瓷片连接试试
3.变压器外壳用103高压瓷片连接大地试试

网友Z:
既然LZ愿意长篇大论讨论下去,那俺就随便提几个具体的问题回复LZ几句:
1、IC5的引脚中穿过的PCB连线不妥,连线具体焊盘距离较近,PCB加工易短路,生产维修时易焊接造成断路。
2、IC1、IC3,IC7的安排简直让人匪夷所思,LZ被网络流毒所害,认为那样等于给下面的IC3和IC7提供了一层屏蔽,只是主观臆测和想象。
3、铺地层和焊盘连接时选择的连接线都只有0.254,过细,在不影响焊接受热的情况下,不妨放到0.6以上。
4、J1,J4端子焊盘之间的空隙较小,大概仅有2mm左右,毫不考虑爬电、潮湿等情况下的使用问题。
5、一些元件紧靠板边,所留出的ESD距离不够,例如PZ3、C16、D9等,而很明显,你并不是PCB空间受限的设计。
另外,LZ对电磁兼容似乎有所偏见,电磁兼容是一门实实在在的技能要求,通过电磁兼容测试的产品并不能保证一定不出故障,电容兼容的基础本身就是基于一个等级要求,谁也不能保证实际中一定不会出现比这个设计等级高的干扰,但通不过电磁兼容测试的产品却基本可以保证一定会故障,电磁兼容也并不是一个大筐,并不是把所有难以解决的问题都扔给它,它有比较完整的理论和实践。
俺目前就职的这个工厂,8年前一年做5万套仪表,也经常发生你现在发生的事情。
但现在一年生产超过150万套,基本见不到你当前遇到的问题,俺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测试实验手段,除了电磁暗室外,各种测试装置基本齐全,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那怕是刚毕业2年的学生兵去搞一个设计也不会出现电磁兼容的问题,因为测试有问题,直接让项目关闭。

楼主:
哈哈,MCU是低频,但是干扰是高频,这就是说,抗干扰设计要懂得RF设计规则才可以。怪不得,你设计的RF遥控板要跳线!
引用 网友Z:

更正一下:当初我设计的不是遥控器啊,是正宗发射机,二十几兆的频率,发射功率1W,采用超外差接收的,接收机也是我做的。10.7M--455K再解码的。
当然随便也设计了个315遥控器,控制发射机的。比较搞笑的是:由于我计算出来的天线长度太长,老板觉得不爽,按照他的要求,定了个88厘米的长度,比较吉利,只能内部采用加感线圈解决。

不过说真的,当初高频电路没学好,天线原理那门课程被学校砍掉了。
我是正宗无线电专业哦!

网友BC:
找个ACDC模块代替变压器

楼主:
寄个样品给我,我给你解决
引用 网友BB:

谢谢,不过我还是想自己解决。
光寄给你样品没有任何用处,样品本身能很好的工作,到了用户工厂就不行了,到了最终客户那里,偶尔出现故障。

网友BC:
听哥的,ACDC模块吧,30-40元,代替变压器。至少解决90%干扰问题。
看了半天,理论家太多,你我这样的实干家太少。

楼主:
回复 网友M:

这位兄弟,真是太感谢你了!:handshake

建议:
1.烧一个最简单的闪灯程序,看是否会死机?
这个是绝对不会的,带上普通的负载(继电器驱动三个白炽灯)模拟现场工作,也没有任何问题。我现在在家里模拟的是用三个接触器做负载,会发生问题,接触器离控制器近一些,问题出现的几率就大一些,远一点就好得多,离开2米以上就完全没问题了。

以下两点以我多年的种田经验,早都试过了,无效。
2.电路板上的地线和大地地线之间用一个103的高压瓷片连接试试
3.变压器外壳用103高压瓷片连接大地试试

前面不是有人说过了么:修修补补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必须彻底推翻重来才行的。

网友Z:
对于本贴中示波器的问题,我就再说几句:
示波器的输入阻抗很高,较小的外部骚扰就会造成很高的感应电压,在此处拿示波器去测量那个所谓的干扰,纯粹是自得其乐,毫无实质意义。
我们不妨做一个更简单的实验,将示波器和探头连接后之后,将探针和地线夹断开,此时,我们在示波器上会看到什么?
很显然,会看到一个比较粗,比较宽,不断闪变的波形,为什么?因为此时示波器是显示的外部空间感应过来的信号,信号频率宽度很宽,幅值不断变化,如果我们把这个探针放到一个屏蔽接地的金属壳体内,显示的信号就会改善,显然此时探针接近等效于一个天线模型而已。

网友AB:
实在不行就来个指标的办法,把单片机旁边的电容加大,在电源输入线与这个电容中间穿入磁珠或者电感。
还有记得先把单片机的复位端器件去掉,尽量悬空,再试试!

网友M:
回复 网友M:

这位兄弟,真是太感谢你了!:handshake

建议:
1.烧一个最简单的闪灯程序,看是否会死机?
这个是绝对不会的,带上普通的负载(继电器驱动三个白炽灯)模拟现场工作,也没有任何问题。我现在 ...
引用 网友BA:

我的意思是,会不会是有干扰的时候,触发你的程序里面某些代码片段的运行条件,
而这些条件的逻辑判断你有不合理的地方,导致程序对外部器件乱操作,从而死机?

网友Z:
针对LZ在183楼的帖子,回复几句:
MCU本身的工作频率不高,这确实是事实,但在实际使用中,会被各种外界条件所影响,从EFT测试标准看,其最高的测试频率是100KHZ,我们再分析这个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显然,这个信号背后隐含的谐波频率会高很多数量级,但关键的是,EFT的能量等级比一般的辐射要强很多很多,这两者结合起来形成的影响不容小觑。
当你传导干扰进来时,如果对策不当,干扰会被传导并且随着传导的过程导致电路各个部分不断被耦合会导致电路呈现雪崩状崩溃,干扰在此过程中反而会被不断放大到一定程度。

网友M:
你的24C16的I2C程序里面是否模拟了I2C总线?是否此处受到干扰会有死循环?

网友R:
就这块板子,按照我的眼光来看,我觉得仍有改进之处的。变压器底下,顶层仍然布线,而且220V输入端也在这一面(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在我这里是绝对不允许的。原因:变压器体积重量这么大,受到震动冲击一旦产生位 ...
引用 网友BA:

这块板是我9年前设计的,发出来的目的是给你参考怎样通过布局、布线、覆铜来降低干扰,没想到你的注意力集中在挑毛病上了,呵呵,人之常情可以理解,好的,我对你的疑问做一个解释,希望围观群众也能得到点什么:
1、变压器底下布线。也许你没注意到这种变压器是树脂灌封,底部当然也是高度绝缘的。
2、变压器震动。你说得对,这是个隐患,尽管现场环境所致从没在这上面出过问题,但后续改进型号已通过增加4个螺钉孔解决。
3、左下角的功率管与散热底板刚性连接,焊盘耐震动方面也没出过问题,这样设计是为了能在现场更快速更换故障率最高的功率管,这才是主要矛盾,后来随着产品可靠性的提高,可以在后面贴上的图看到结构的改进。
4、电容、接插件焊盘强度。双面板的焊盘焊接之后类似铆钉结构,这么大的孔径和焊盘绝对够了,同样,这方面也没出过问题。
5、四个螺丝孔和线路疏密过波峰焊。这个是客户定制的小批量设备,全手工焊接安装。
6、按键焊盘不加泪滴。这是双面板,我认为这么大的焊盘足够牢固。
7、晶振下走线。可能你没注意过类似的有源晶振,它的底部有4个白色或蓝色的半球形陶瓷支撑点,高度1毫米左右。

网友Z:
针对shizaigaole的各个帖子,俺暂时先不开**,;P,让shizaigaole自己先想想有哪些问题?

网友M:
既然怀疑电源问题也好办,那就在单片机的5V电源进线隔断,串入一个可调的低压差LDO,用4-4.5V给单片机供电试试。

网友Z:
设计就怕人云亦云,就怕不分析就抄别人的电路。
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三端稳压的那个反接的二极管,在这个电路里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当输入突然对地短路的时候,防止三端稳压器反向击穿。
这个电路,前端有整流桥,除非器件坏了,不存在输入突然对地短路的情况。
我们没有必要为不需要的器件买单,增加布线布局难度,万一二极管焊反了,后面电路烧一片。

原理图可以抄个样子,PCB光抄不行的,要自己分析干扰的路径。
从原理图看,LZ似乎很注意,基本上有隔离电路器件,但是按键上没有加滤波处理。

网友Z:
这块板是我9年前设计的,发出来的目的是给你参考怎样通过布局、布线、覆铜来降低干扰,没想到你的注意力集中在挑毛病上了,呵呵,人之常情可以理解,好的,我对你的疑问做一个解释,希望围观群众也能得到点什么:
1 ...
引用 网友R:

没有本质问题,但有几个小细节,俺提出和OCON讨论一下:
1、兵字的灌封变压器质量不怎么样,灌封材料和灌封水平都不怎么样。
2、汇港的继电器质量比较差,而且价格也不算很便宜,俺个人推荐你用宏发或者三友的,三友稍微便宜一些。
3、有一个电解电容距离变压器太靠近,这个变压器看上功率不算小,估计得有2W左右,在使用中的温升估计有25~30度左右,如果按照商业环境上限55度要求,差不有80~85度,电解液在高温下使用会造成寿命下降,如果你选择125度电容的话会好点,千万别用85度规格的。
4、PCB整体比较干净,地层处理较妥,布局上建议将变压器转90度看看效果如何?那样可能走线更流畅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Z:

既然LZ愿意长篇大论讨论下去,那俺就随便提几个具体的问题回复LZ几句:
三人行必有我师矣!只要各位不会不耐烦,继续讨论又何妨?
1、IC5的引脚中穿过的PCB连线不妥,连线具体焊盘距离较近,PCB加工易短路,生产维修时易焊接造成断路。
焊盘中心距100mil,宽度55mil,穿一根20mil的线条,两边各剩余12.5mil(>0.3mm),PCB厂家生产无压力。
2、IC1、IC3,IC7的安排简直让人匪夷所思,LZ被网络流毒所害,认为那样等于给下面的IC3和IC7提供了一层屏蔽,只是主观臆测和想象。
这是我的惯用伎俩,你不要主观臆断,这不是被网络流毒所害,也不认为那样等于给下面的IC3和IC7提供了一层屏蔽,纯粹是没地方放这两个东西,放这儿感觉挺好。如果你要说应为这两个芯片导致产品的EMC问题,打死我也不相信。
3、铺地层和焊盘连接时选择的连接线都只有0.254,过细,在不影响焊接受热的情况下,不妨放到0.6以上。
我的地线都是采用55mil(1.4mm)线条完全布通后,再铺地,今后放到0.6也未尝不可。
4、J1,J4端子焊盘之间的空隙较小,大概仅有2mm左右,毫不考虑爬电、潮湿等情况下的使用问题。
这个接插件是客户指定的,我能考虑的只是焊盘牢固程度,焊好的板子最后都用三防漆处理的。
5、一些元件紧靠板边,所留出的ESD距离不够,例如PZ3、C16、D9等,而很明显,你并不是PCB空间受限的设计。
板子只能这么大了,外壳尺寸客户定死了。我还想底部再加长几毫米呢。
另外,LZ对电磁兼容似乎有所偏见,电磁兼容是一门实实在在的技能要求,通过电磁兼容测试的产品并不能保证一定不出故障,电容兼容的基础本身就是基于一个等级要求,谁也不能保证实际中一定不会出现比这个设计等级高的干扰,但通不过电磁兼容测试的产品却基本可以保证一定会故障,电磁兼容也并不是一个大筐,并不是把所有难以解决的问题都扔给它,它有比较完整的理论和实践。
不是偏见,当然,目前这个只是正是我所欠缺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能像李富贵同志那样,直截了当地指出那个地方有问题,对不对另说,我觉得这样对我解决问题有帮助,而像那种让我不要再干技术活了,或者找本书看看,请个老师教一下之类的话说了等于没说。或者你能说个大致方向也成。
俺目前就职的这个工厂,8年前一年做5万套仪表,也经常发生你现在发生的事情。
但现在一年生产超过150万套,基本见不到你当前遇到的问题,俺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测试实验手段,除了电磁暗室外,各种测试装置基本齐全,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那怕是刚毕业2年的学生兵去搞一个设计也不会出现电磁兼容的问题,因为测试有问题,直接让项目关闭。
这个,我比不上你,虽然产品品种众多,但每一样的数量很少,基本没有一个数量会上千,都是按照客户要求定制的。更苛刻的是:一个产品的研发周期往往短于一个月,一个月之内要提供样机给客户测试。最短的一次是三天交货(20台),包括设计、编程、生产。

楼主:
楼上回复、关注本贴的,有机会到宜兴来,吱一声,我请喝酒!:victory:

网友M:
对楼主的问题还是很好奇,希望楼主解决问题之日,能吱一声,

看看到底是哪一个具体的环节导致的问题

网友Z:
LZ的板子出现抗干扰问题,肯定是设计有问题了,当一回学生又何妨?
请一个人教你也没有错。板子确实不怎么样。

网友Z:
回复 网友BA:

1、俺测量间距大概在0.22左右
2、这不是EMC问题,这会导致生产、维护、测试麻烦。
3、地层和焊盘的连接,我点击后看到的是0.254,这个连线本身也是地层的一部分,过细会导致在此处的等效阻抗加大
4、端子可以是客户指定的,但你至少也应该开隔离槽啊,你这个间距这么小,打三防漆是必须的
5、这个板子还不够大?呵呵,我感觉这个板子简直是太大了。
6、电磁兼容本身是系统性问题,其本身是一种权衡的过程,不会是那种非对即错的状态,无普适性的确定原则,一本高质量电磁兼容的相关书籍,往往给你的都是一些推荐指导,而不会告诉你一定要如何,一定不能如何,这本身也是很多人对电磁兼容感觉玄虚的原因。
7、俺劝你放弃做技术,是从技术生涯的成本角度出发,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并且也想自己做个企业,那就没必要拘泥于技术,可以去做更大价值的事情,而让专业的人去这个技术工作。
8、俺提我当前工厂的原因不是为了炫耀什么,而是帮助你坚定进行EMC改造的信心。俺在BBS里面也是老人了,很多人都知道俺的根底,没必要炫耀什么啦。

网友BD:
这是个好贴,已经火起来了

网友Z:
楼上回复、关注本贴的,有机会到宜兴来,吱一声,我请喝酒!:victory:
引用 网友BA:

;P ,俺一个月前刚从宜兴的张渚回来,有一个做数码管的供应商在那,俺过去对它做了一次年度供应商审查。

宜兴的道路建设和绿化建设搞得不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网友Z:
此贴已火,俺当急流勇退,立即消失。

楼主:
回复 网友Z:

你有理解错了,不是说你炫耀,而是向你说我的苦衷。三天做出产品意味着要画板,手工做线路板。

网友BA:
整流桥为什么并联电容

网友R:
没有本质问题,但有几个小细节,俺提出和OCON讨论一下:
1、兵字的灌封变压器质量不怎么样,灌封材料和灌封水平都不怎么样。
2、汇港的继电器质量比较差,而且价格也不算很便宜,俺个人推荐你用宏发或者三友的,三 ...
引用 网友Z:

呵呵,多谢指点,那个大电容和变压器之间确实近了点,外壳空间所限,板子可以拉宽,却不好再拉高了。这个变压器有3组相互隔离的输出绕组,背面也有贴片元件,想来想去也只好这样了。

楼主:
此贴已火,俺当急流勇退,立即消失。
引用 网友Z:

别走啊,还没请你喝酒呢。
顺便说一句:宜兴张渚生产的数码管,质量很差的。亮度不均匀就算了,用上一段时间还会缺笔画。以前在上一家公司上班的时候,用了一大批他那儿的LED,做交通信号灯,一个月后全军覆没。价格便宜倒是真的。

楼主:
整流桥为什么并联电容
引用 网友BA:

基于一种朴素的想法,加电容是为了保护整流桥的四个二极管。

网友Z:
别走啊,还没请你喝酒呢。
顺便说一句:宜兴张渚生产的数码管,质量很差的。亮度不均匀就算了,用上一段时间还会缺笔画。以前在上一家公司上班的时候,用了一大批他那儿的LED,做交通信号灯,一个月后全军覆没。价 ...
引用 网友BA:

宜兴数码管质量普遍不好,价格很低,不过我们选择的厂家是那种比较重视质量,价格也不便宜的,都签订了质量保证协议的,不敢胡来。

呵呵,这家只是我们数码管供应商之一,大概供应了我们数码管采购额的30%左右而已,做为一个辅助供应商给第一供应商加压力而已。

网友Z:
基于一种朴素的想法,加电容是为了保护整流桥的四个二极管。
引用 网友BA:

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直接去掉。

网友AU:
回复 网友BA:
整流桥并电容是30年前整流二极管质量不过关的产物,楼主年龄应该比较大了,要不看不到这种搞法的电路。

网友R:
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直接去掉。
引用 网友Z:
整流桥上的小电容可以降低电源噪音,在影音和无线电设备上还是有用的,不过跟单片机本身的噪音比起来不值一提。

网友BA:
从硬件来讲,LZ在继电器线圈JDQ1.JDQ2JDQ3上加上续流二极管试试

楼主:
从硬件来讲,LZ在继电器线圈JDQ1.JDQ2JDQ3上加上续流二极管试试
引用 网友BA:

如果有证据能够说明2003内部的二极管就是个摆设,我可以在外面再加上续流二极管。

楼主:
至于在整流桥上并不并电容,我觉得加上起码没坏处,偶尔还有点好处,所以就加上了。
同样,7805并反向二极管,也是基于此考虑。

网友AE:
很大可能性是这两处的问题。去掉测试了吗?结果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E:

显然还是没用啊。

网友AO:
7805并反向二极管    没有毛病
除了保护功能以外
还可以使5V输出端的电容快速放电,否则反复上下电  CPU容易死机

从你毛刺的图上看     5V电源被瞬间拉低
(用电池提供5V如果无法解决,则说明你5V地 存在瞬间漏电情况,gnd间隔不够)
前面说的CPU复位端加电容   是防止高频干扰从复位端串入

只是讨论问题    没必要埋汰楼主吧

网友R:
这样的贴子不火不行了!
:)

网友AI:
楼主不是来找问题的。哈哈

网友R:
电磁兼容是一门实实在在的技能要求,通过电磁兼容测试的产品并不能保证一定不出故障,电容兼容的基础本身就是基于一个等级要求,谁也不能保证实际中一定不会出现比这个设计等级高的干扰,但通不过电磁兼容测试的产品却基本可以保证一定会故障,电磁兼容也并不是一个大筐,并不是把所有难以解决的问题都扔给它,它有比较完整的理论和实践。

看后,深刻反省中.

楼主:
忙着画图,没时间回帖。

网友AM:
忙着画图,没时间回帖。
引用 网友BA:

看来是找到原因了,详谈下?

楼主:
看来是找到原因了,详谈下?
引用 网友AM:

明天答复。

网友R:
板凳已经搬来,坐等结果啦

网友Z:
如果有证据能够说明2003内部的二极管就是个摆设,我可以在外面再加上续流二极管。
引用 网友BA:

不是摆设,不需要外面续流

网友BE:
如前面某楼所说,换AC-DC 是正道。。

网友BF:
从简单的入手,在机器外,直接找个阀,一定用继电器控制,为了制造点火花,继电器触头间的连线长点.触点通断时会打火,就像火花式发报机,连在上面的导线就成为天线.  板上接到外面的线就是接受天线.  看有干扰不.  要有把接到板子上的线拉掉一根,看有干扰不.查哪些线带进干扰.  再串扰到板子上比较近的线.

网友BG:
换单片机。换工业控制,汽车电子上用的单片机

网友Z:
这个是简单的工业控制,无需特别的MCU。
你想想,这么多的PID温控仪表,干扰不比它这个环境好,便宜的MCU,照样长时间稳定工作。

网友BH:
我领导说了,uln2003内部续流二极管引线太细,且布线环路太长,会产生较大的电磁辐射,必须在继电器线圈两端最近处接续流二极管。光耦隔离可以去掉,10年前也被这问题困扰过,后来如此处理解决问题。

给你参考。

网友R:
  1. 我领导说了
有些领导在业务上是一般般的,听他的话会坏事.:lol

楼主:
我领导说了,uln2003内部续流二极管引线太细,且布线环路太长,会产生较大的电磁辐射,必须在继电器线圈两端最近处接续流二极管。光耦隔离可以去掉,10年前也被这问题困扰过,后来如此处理解决问题。

给你参考。 ...
引用 网友BH:

2003内部的二极管性能不如外部另加的这倒是事实,以前偶尔也遇到过2003被击穿的,但是一般来说,目前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至于不加光耦隔离,我是经常这样干的,外部供电,就一个24V,空间还特别小,相加个DC/DC还放不下。出货量最大的一个控制器,就是没隔离,每年几百套,到目前已经发出去几千套了,一年故障率低于4%。我晕的是:我设定了继电器的寿命次数,超过此次数就会停机,可停机后用户往往让我把计数器清零继续使用,两个继电器均用到300万以上。此继电器也是控制两个电磁阀。

网友AA:
感性继电器加上感性负载,造成电源冲击应该是从变压器耦合进去的,变压器耦合途径主要是其分布电容,给变压器原边和副边之间加屏蔽应该可以的,屏蔽层要接地。接地才是关键。

网友BA:
还没有答案?

继续关注。。。

网友R:
可停机后用户往往让我把计数器清零继续使用,两个继电器均用到300万以上。此继电器也是控制两个电磁阀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R:

HSINDA 943-1C-12DS继电器,很便宜的。

网友Z:
电磁继电器用不到300万次的,一般电气寿命在70%负荷时达到5~10万次就算不错,机械寿命可以长一些。

楼主:
感性继电器加上感性负载,造成电源冲击应该是从变压器耦合进去的,变压器耦合途径主要是其分布电容,给变压器原边和副边之间加屏蔽应该可以的,屏蔽层要接地。接地才是关键。 ...
引用 网友AA:

我只能接外壳,没法接地。
我想,这个干扰问题可能不是很确切的就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而是各种因素叠加起来造成的。

今天比较忙,没时间继续折腾,但我会想办法把它搞好的。

网友BI:
想不到还有这么火的一贴,不少牛人又冒泡了....;P没有完美的东西,技术上会有所取舍,向各位学习了!

楼主:
电磁继电器用不到300万次的,一般电气寿命在70%负荷时达到5~10万次就算不错,机械寿命可以长一些。
引用 网友Z:

这就是世事无绝对啊!

继电器的负载是“AC220V 3.5VA”电磁阀,对于“7A 250V”的继电器来说,是相当于没负载,我倒是担心负载太小,触点自动清理的性能降低了。

我本来设定的默认次数是10万次,最大可以设定到999999次,用户拿过去就给设定到最大次数,用了2年,说“GAMEOVER”了,退回来要我把计数器清零,我说要报废了,用户不肯,没办法,只能给他清零(通过面板按键输入密码即可),过上一年多,又退回来要求清零,后来我就把清零密码告诉用户,让他自己去折腾。

本来我想绝对不会用到极限次数的,出于恶搞的心理,到了规定次数时,液晶屏上就显示“GAMEOVER”,客户发现后很不满意,要求改成无任何提示,仅仅是无输出。

今天客户又打电话来了,下了明年的单,要800套。

网友R:
HSINDA 943-1C-12DS继电器

感谢cjseng!

网友BJ:
首先就是机壳间要良好的接地,在一个就是单片机晶振的地不要乱接其他的设备,要单线连接。再就是在单片机电源入口增加电解电容跟高频瓷片电容滤波。

网友BK:
可以在5V单片机电源上加几个稳压管试试,根据楼主所说,可以把数码管硬件连接成静态显示,解决显示停顿问题!

网友BL:
单片机应该不会这么菜的。我STC89C58在机床控制上也没有这种情况 的。

网友BL:
可以在继电器触点加电阻,电容

网友BM:
用户的电源环境比较糟糕,其干扰源来自于电源母线(传导干扰)。
1. 外部电源干扰。(用户其他感性负载,如马达类所带来的尖峰脉冲)
2.电磁阀动作时和继电器接触瞬间的机械弹跳所带来的对电源母线的拉动。
建议解决办法:
1.加入π型滤波器在电源输入端
2.变更继电器控制电路,改为MOC3083+BTB16-800CW组合控制。特别说明BTB16是带有SNUBBERLESS电路的。
3.在火牛输入端加x2电容

网友BN:
到此,看完前面帖子,有所受益.我以前也碰到一次,用p89lpc922的单片机,多台同时工作,就是控制几个广告画面同时动作,在实验室一点事也没有,到现场使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死机.你在现场实地观察,它有时候又几个小时不死机,现场风雨交加的,把人都搞疯了.:lol

网友H:
到此,看完前面帖子,有所受益.我以前也碰到一次,用p89lpc922的单片机,多台同时工作,就是控制几个广告画面同时动作,在实验室一点事也没有,到现场使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死机.你在现场实地观察,它有时候又几个小时不死机 ...
引用 网友BN:

只怪你运气不好,我在现场由于客户增加功能,把一块板子的铜皮割得稀烂,到处飞线,电柜里的十几个继电器,电磁阀,接触器,变频器,伺服都归它管,由于显示屏幕移位,我同事把232的电缆直接剪断接了老长一段,结果它还活得好好的:lol

网友:
不是太懂,但是学习到不少东西!!!

网友R:
现场风雨交加的,把人都搞疯了

工业及野外场合,是EMC把MCU搞疯狂了.:loveliness:

网友BO:
传导干扰.
把狗关掉,将阀门线穿黄白环,阀门的2根线中的一根向外绕几圈[比如5圈],另一根向内绕相同的圈数试试.
没问题了,再放狗.

网友R:
继续关注。。。

各路豪杰已纷纷登场。。。
看最后谁能一统江湖。。。
引用 网友BA:

估计最后还是一桶浆糊:P

网友AU:
嘿嘿,明白的都打擦边球,不明白的还是不明白。

网友Z:
估计最后还是一桶浆糊:P
引用 网友R:

其实俺讲的很明白了,可惜。。。

俺白花了一堆口水。:P

网友R:
其实俺讲的很明白了,可惜。。。

黑白再分明的东东,放进一桶浆糊里,还是一桶浆糊!:loveliness:

楼主:
已经搞定了!:victory:

网友BP:
汇报下,如何搞定的呀

楼主:
感谢所有看贴、回帖的同志。:handshake
说到底,还是EMC的问题,具体点就是PCB布线的问题。
解决的办法就是:花了半天时间,用一把美工刀、一把电烙铁,再加一把止血钳以及一个创口贴,我把线路板上半部的屏蔽覆铜全撕了,然后再测试,就再也不出问题了。做这个实验的板子是以前打算扔到垃圾堆里的一块板子,是出现故障几率最大的一块板子。
PCB厂家放假了,修改的线路板要等明年了。所以,只能算是暂告一段落,要批量做出来后才能确定是否已完全解决问题。当然,明年客户还要不要继续做这个产品还是个问题。

总体感觉这是个小马过河的故事,水有多深,要自己下去试试才知道。

再次感谢大家!如有新的情况,将会继续汇报。:victory:

网友BQ:
感觉像浮地的问题!

网友R:
恭喜,可以过个好年了:victory:

楼主:
恭喜,可以过个好年了:victory:
引用 网友R:

同喜!:victory:
不过我喜的是:对PCB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颠覆了我原来的一些概念。
对于这个产品,没啥喜不喜的,本身就是个**肋,本来就是不赚钱的东西,到现在用户钱还没付。

网友H:
不错,终于有了眉目了,这个帖子就象一群中医大夫对一个病人会诊一样:)
配套很痛苦,我们公司几乎不做配套了,钱没到帐一切都是浮云,特别是私人老板,除非暴利,比如我们有一块板子,成本50块钱,少于30万绝对不会卖,不过至今还没遇到第一个猪头,所以都是用在自己公司的设备上

网友AV:
感谢所有看贴、回帖的同志。:handshake
说到底,还是EMC的问题,具体点就是PCB布线的问题。
解决的办法就是:花了半天时间,用一把美工刀、一把电烙铁,再加一把止血钳以及一个创口贴,我把线路板上半部的屏蔽覆铜全 ...
引用 网友BA:

地线的铺铜?是top面还是bottom面?

网友BR:
我看了你的原理图,
    首先你要确认跑飞肯定不是程序设计逻辑的问题造成的。具体注意的问题是:程序被嵌套最深后,在加上中断嵌套也最深时,会不会堆栈溢出或被修改的情况出现。-要考虑程序运行最坏情况,只要这种最坏的情况都没有问题。那么基本上可以排除程序的问题了-因为你在用看门狗,所以我想提醒你这点。我用你这种架构做过类似产品,但我从不用看门狗。
    第二: 没有了第一点这个程序问题。那就是电源被干扰。我不知道你通过中间继电器后,接触器是控制电机之类的,还是有控制变频器+电机的方式。这个很重要,我碰到的现象是:现场工作4-8个小时,会死机1次或2次,在调试台不带电机测试,7天都是连续工作的,没有死机过一次。后来的解决办法是,在电机处加大电容解决的,就是电机启动和停止时的冲击太大,而耦合到电源。
    第三: 你将系统5V电源独立了,看看干扰的情况有没有改善。单片机部分和你的控制后端(电机等)是不是布局在一个控制箱内。如果一起的话,有条件最好分开。
    第四: 我处理的思路是: 干扰在你的处理中,主次的因素是在变化的,主要变成了次要,而次要又变成主要的了,只要我们能不管他的主次,都能让单片机接受了,那就行了。
    第五, 我看你郁闷死了,觉得可以再去试试的,那么其中需要我帮忙的,可以打电话给我。 13777170368

网友BR:
不好意思,发了才知道,我多此一举了!!!  呵呵

网友BR:
唉,看了你最后的回帖,我晕死了。。。  按你的说法,系统5V地加个高压瓷片再连接大地线就可以解决了。---晕死。。。。。。 但往往现场有这个条件,到了大量的使用客户那里有没有这个大地线就难说了

网友Z:
看了LZ的解决方法,忍不住要再打击他一下:

你以为你解决了吗?你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改善对策是否具有可重复性?改善后的产品所能容许的使用环境最恶劣能到什么程度?你能保证用户使用的环境全部在你当前这个使用环境内吗?

。。。。。。

楼主:
地线的铺铜?是top面还是bottom面?
引用 网友AV:

正反面全干掉。

楼主:
唉,看了你最后的回帖,我晕死了。。。  按你的说法,系统5V地加个高压瓷片再连接大地线就可以解决了。---晕死。。。。。。 但往往现场有这个条件,到了大量的使用客户那里有没有这个大地线就难说了 ...
引用 网友BR:

接个高压瓷片是没有可能解决的!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像一般加减几个元器件,增强滤波,加共模滤波器早都试过了,对问题没有根本性的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Z:

“你以为你解决了吗?你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改善对策是否具有可重复性?改善后的产品所能容许的使用环境最恶劣能到什么程度?你能保证用户使用的环境全部在你当前这个使用环境内吗?”

我认为问题是解决了!判断的依据是:我搭建的测试环境干扰比现场严重得多。如果你非要说没有经过仪器检测,那我也没办法。在最终用户那儿,是几个月出一次故障,在我搭建的环境里是几分钟出一次故障,而现在,我是怎么折腾都不出现故障了,所以我认为是解决了。
撕铜皮这个事,要重复是没有问题的,你的意思应该是:撕铜皮能解决问题是否具有可重复性?我可以很乐观的回答你,按照我的判断标准,撕铜皮是能解决问题的。
我不能保证用户使用的环境全部在你当前这个使用环境内,就如同你所说的:电磁兼容也是有等级的。

说句不中听的话:您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啊!你让一个连我自己在内才六七个人的小公司,搭建一个电磁实验室,那是显然不可能的。我的所有产品,都是没有批量的,能上批量的,大公司早就去做了,根本轮不到我。

有一个产品是有点批量的,那个是送到国家标准检测中心去检测了,因为标识的问题整改了两次,最终通过了。
还有一个产品,做出来是给客户贴牌的,所以客户拿去检测了,也通过了。之所以说这个事,是因为生产此产品的厂家,国内有上千家,通过检测的不超过20家。这个产品是交通信号控制机,就是控制红绿灯的。

因为2012年要做个LED灯的产品,对于这个产品的市场前景我还是很看好的,所以今年打算咬紧牙关,添置一些光学测试仪器。

网友AM:
cjseng 感觉是个创业范例。。
做一些比较小型,对认证又比较松,也不需要特殊背景关系的产品,
这样挺好,不过俺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找那些客户啊,木有积累。哎

网友BS:
继电器常开触头接电磁阀控制电源24V,公共端接控制阀,常闭端引入地,关断浪涌迅速入地.试一试

网友Z:
呵呵,俺没让你去买那上百万的设备,这个不现实,另外,认证也不要太当回事情,估计你也就是去做个CQC或者CCC认证,EMC不属于CQC或者CCC认证的强制范围内,而且就是包含了这些项目,具体等级并没有规范,这个是自我声明等级,认证实验室检测你是否满足你自己的自我声明,如果不声明,则连实验都不做了。
我再次砸砖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更慎重更仔细的去考虑这些问题,俺个人认为,你对这个产品的EMC问题认知上还远远不够深入,不妨再思考思考,也不妨春节期间去购买一些书籍看看,俺个人推荐一些:
1、IEC的EMC相关标准文件
2、电磁兼容与PCB设计,邵小桃主编
3、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郑军奇编著
4、单片机应用系统抗干扰技术,王幸之等编著

网友BT:
你尝试在市电过零时候打开或者关闭负载会好些,另外你的中断里面做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Z:
至于那个红绿灯控制器,呵呵,以前有一个跟俺的学徒离职后自己干这个,这个行业很混乱,都不成气候,设计的都很不规范,完全靠和交通局的关系,有关系就有订单,后来装模作样招标,基本换汤不换药,设计出来的产品成本600块,卖3900块,交通局的关系户直接定在7500块,一个比一个狠。。。

网友BU:
解决传导干扰是关键,再测试有无辐射干扰
用隔离电源吧,

网友BV:
你把电磁阀外做个屏蔽的壳后用电线接入大地,还有就是在你那个板的地也接入大地,一定要大地,不行就接铁的自来水管管路上也行,这样就可搞定了,我经验过

楼主:
cjseng 感觉是个创业范例。。
做一些比较小型,对认证又比较松,也不需要特殊背景关系的产品,
这样挺好,不过俺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找那些客户啊,木有积累。哎 ...
引用 网友AM:

如果你认为对认证比较轻松那就错了。我做的智能交通上面的产品,认证那叫一严格,都是由国家强制标准的,不经过检测的是不允许到市场上流通的(有关系的除外),像我这种没有丝毫背景关系的,不通过检测根本碰都不能碰,因为这种产品一旦出现故障,代价可能就是人的生命,比如动车上的设备。
像电磁兼容、电源适应性、高低温、盐雾,振动冲击等等测试,一个环节也少不了。这种检测不是谁都可以做的,全国就一个地方能做,就是公安部交通科学管理研究所的检测中心。检测一次通常需要一到两个月,费用3万左右。
而像工控产品,对认证倒真的不是很严格,但这种产品,用户对价格非常敏感,头疼的是:用户会随机改变功能需求,那就只能跟着折腾呗。,所以说,这一类的产品大公司是不愿意做的。对于我来说,这样的产品就是以客户的现场作为验收标准。

怎么找客户,这个我也不知道哇!我都是守株待兔,等人家打电话上门。关键一点就是用心去做产品,不要试图以公关那一套去对待客户。因为本人比较老实,这三年来从一开始的一两个客户发展到现在十几个固定客户,已经有点忙不过来了。
用心做产品,踏踏实实做人,加上**到底的精神,慢慢的就会有客户了。
关键就是:诚信为本,让客户接受你。
随便说一点:我采购元器件、做PCB,可以做到一年结一次帐。供货商还对我很放心;我在淘宝上购物,5万之内的货可以让对方先发过来,无需先向支付宝打款,整个交易不通过支付宝,虽然跟对方从来没见过面。

楼主:
回复 网友Z:

请教一个问题:
我的一个产品,是线圈式车辆检测器,通过国标检测了,有幸成为全国范围内12家供货商之一,在现场绝大多数也用的挺好,客户南到广东、北到沈阳,西到成都。

原理是地面下敷设线圈,车辆经过,引起线圈的电感量发生微小变化,变化率在千分之一数量级,我的产品就是检测出这个变化,从而得知车辆经过线圈。现在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雷击损坏。这个雷击就是闪电直接打到地面的线圈上,从线圈直接进入我的检测器,地面线圈与我的检测器是通过磁环耦合。
虽然这样的故障比例不多,但一年也有几十台这样损坏的,通常是安装在山区的道路上,比如安徽。

楼主:
至于那个红绿灯控制器,呵呵,以前有一个跟俺的学徒离职后自己干这个,这个行业很混乱,都不成气候,设计的都很不规范,完全靠和交通局的关系,有关系就有订单,后来装模作样招标,基本换汤不换药,设计出来的产品成 ...
引用 网友Z:

这个不可能,红绿灯不归交通局管。
600元能做出来的产品就是个渣,连功能都达不到国标要求。

网友Z:
交通灯的可靠性比较值得怀疑,经常发现交通灯坏的。
有一次我的方向一直是红灯,大约过了5分钟,后面排了长队,只好过去了,后来就收到罚单。
给交通部门电话联系、写书面现场情况说明,搞了好久终于撤消了罚单。
我相信抗干扰不佳是主要原因。

网友Z:
回复 网友Z:

请教一个问题:
我的一个产品,是线圈式车辆检测器,通过国标检测了,有幸成为全国范围内12家供货商之一,在现场绝大多数也用的挺好,客户南到广东、北到沈阳,西到成都。

原理是地面下敷设线圈, ...
引用 网友BA:

这个东西我知道,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检测车辆有无通过某段路面,对线圈通电,检测线圈的振荡衰减包络图,表面无车时,是A特征包络图,线圈储能衰减的时间较长,表面有车时,是B特征包络图,线圈储能衰减的时间较短,你的产品就是检测出这个区别并判断车辆有无通过,其实就是把车当成一个阻尼铁芯插入到线圈里面而已。
对于雷击来说,一般电子产品只考虑感应雷的问题,直击雷是不考虑的,直击雷通过建筑物的避雷针解决,但你这个东西一般半类似野外工作,例如高速收费站什么的,所以还是可能受到直击雷影响,首要就是这个检测是非接触式检测,可以在线圈表面覆盖一层高强度陶瓷,如果这个做不到,则可以在施工的时候,将这个埋在地下,地表面覆盖一层高强度板什么的,这样雷是直接击打到表面高强度绝缘板上,将此问题转为感应雷解决,千万不要用金属板。
至于感应雷的解决,网络上都有很多介绍,就不再讨论了。

楼主:
你尝试在市电过零时候打开或者关闭负载会好些,另外你的中断里面做的东西太多了
引用 网友BT:

继电器如何实现过零点开关?

中断里面做的事太多?我所有的任务都在这个中断里完成,而且就只有这一个中断。
我的中断周期是4毫秒,所有任务运行时间加起来不到2毫秒,其实仔细测一下,是350us左右。就一个中断,不可能出现中断嵌套,就算运行时间超过4毫秒,也是只会造成中断频率降低,最终影响数码管显示,影响以4毫秒为时基的计时。

实际上我的中断里面还做了些其它事情,比如:刷新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以免干扰破坏了定时器的工作方式,破坏了中断使能,把要打开的关闭了,把不需要打开的开启了,等等。

前面高人指点过了,PCB设计有问题,如果我的软件没有采取这些措施,将会死的更惨,由于我采用了这样的程序写法,很多问题直接被屏蔽了,故障发作的几率就小了。

前面有谁提到概率的问题,我正是这样考虑的,4毫秒的周期内,350微秒单片机在运行,剩下的时间单片机处于休眠状态,在休眠状态程序是停止运行的,此时干扰对单片机是起不了作用的,受干扰的几率是:0.35/4=8.75%。

如果你注意,你会发现继电器输出我是放在中断的最后执行的,在改变继电器状态后,十几个微秒后单片机就进入了休眠状态,而继电器要完成一个机械动作,触点抖动反复弹跳是在毫秒级别的。遗憾的是:我没有办法将中断的周期拉长(要动态刷新数码管),要是能长到100毫秒以上,干扰就抗的过去了。

网友Z:
另,线圈本身的电感器谈不上改变,就是多了一个插入损耗,造成衰减包络加速。

类似于热能表的无磁检测,检测热水流动,旋转片被水冲击转动,旋转片沉积有金属层,上面有一个小电感,当金属层旋转到小电感下方的时候,电感储能的衰减加速,检测这个变化则可以判断水流动的速度和方向等,如同一个流量传感器,但热能表中的难点就是转动时衰减包络差异很小,比检测汽车小太多太多了。:D

网友Z:
中断里面最好什么都不做,直接置个时间标志就撤退,这样也可以减少中断现场保护入栈的开销。
如果没有强实时的任务,俺连中断都不写了,配置好中断定时更新溢出标志,但关闭中断使能,查询到定时标志执行一次任务,呵呵,这样是不是更可靠?
如果有强实时任务就没办法了,必须使用中断了。

楼主:
说一下交通信号灯的事。
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灯是灯,信号机是信号机,这是两个产品,比如我只做信号机,不做灯。
其次,不符合国标的产品咱不讨论。
国标规定:信号机是必须要有故障检测功能的,发生故障时自动降级运行。降级运行的顺序是:无电缆联动、单点自适应、单点定时式、黄灯闪烁、关灯。
无电缆联动的含义是:N个十字路口,中间没有任何通讯链接,但是能实现相位同步,最终实现的功能是绿波带,比如从南到北一条大路,车子开过去最多只会遇到一个红灯。实现方法是测算车辆经过两个相邻路口的平均时间差,绿灯亮起的时间严格按照这个时间差递推。我的产品是用GPS信号同步的。
单点自适应:利用外部检测器,实时统计车流量,根据车流量实时调整红绿灯放行时间。
单点定时式:根据事先设定的绿灯放行时间运行。
黄灯闪烁:只留下黄灯按照1hz频率闪烁,提示慢速通行。
关灯:注意,关灯也是一种工作方式,只是所有的灯都不亮,与断电不同。

一个标准的信号机,可以按照时间段设置不同的工作方式,比如上班高峰时段,可以设置成无电缆联动,半夜里车辆较少,可以设置成自适应;有的地方为了省电,半夜以后可以设置成关灯。

那么故障检测就包含:检测GPS信号有没有,没有就执行不了无电缆联动;单点自适应需要检测外部检测其是否正常,不正常当然也无法自适应;定时式看起来很简单,通常不会出问题,但有时候会产生读取到非法数据,比如红灯5分钟,程序必须能判断这个参数是否合法,不合法如何处理;以上所有功能都丧失,则转入黄灯闪烁;如果连黄灯闪烁也执行不了,那就关灯了事。

这里有个问题:如果红绿灯本身坏了怎么办?比如需要某个红灯亮起来,可是这个红灯本身坏了,如保险丝断了,电缆不通等等,信号机必须能检测到这一故障,并且强制转入黄灯闪烁。
又比如:某个控制绿灯的可控硅击穿了,导致这个绿灯一直亮着,信号机也要能检测到,只要不该亮的绿灯亮起来了,1秒钟之内必须切断,然后转入黄灯闪烁。
再比如:信号机主控芯片损坏了,无法运行,也没有什么芯片来检测外围设备是否正常了,此时一个叫硬件黄闪的控制器就起作用了,1秒钟之内没有收到主控的应答信号,直接将信号及输出的电缆切断,切换到硬件黄闪器控制,这个硬件黄闪器完全是由纯硬件电路组成的。

以上这些,都是一个合格的信号机要做到的,所以600元想做一个,那是天方夜谭了。

楼主:
另,线圈本身的电感器谈不上改变,就是多了一个插入损耗,造成衰减包络加速。

类似于热能表的无磁检测,检测热水流动,旋转片被水冲击转动,旋转片沉积有金属层,上面有一个小电感,当金属层旋转到小电感下方的时候 ...
引用 网友Z:

我说的电感变化量,其实是一个等效的概念,就是铁芯插入与不插入的改变。
但是如果是通过包络来检测,那在这个产品中基本是无法实现了,用于收费站控制自动栏杆的可以。我的产品就是露天的,安装于十字路口或城市各出入口。
因为我的检测器还要测速,测量汽车通过两个线圈的时间差来测速,这一点就要求每个线圈的检测周期要足够短,2毫秒之内,否则根本测不准。振荡电路起振到稳定也需要时间的,停止震荡衰减到0也要时间的。
一个路口通常有好多车道,还要解决相邻车道间线圈的串扰。

最早的时候我做流量计的,涡街流量计,用电荷放大器电路来放大信号。

网友Z:
流量计有很多种,无磁流量监测和你这个原理完全相同,它是通过测量两个转动叶片的时间差来计算流量,你这个是计算车通过两个线圈的时间计算车速,呵呵,没什么太大区别,至于2MS的问题,这个和你两个线圈安装的距离,车速有关系,假设按照两个线圈的距离为0.5米,则2毫秒的检测速度,意味着车速至少250米/秒,换算为900千米/小时。赶上飞机了。
我上一贴就是讲的露天使用时的处理啊,不露天使用也没那么多麻烦。
露天使用又不是说那个线圈必须裸露使用,你完全可以对线圈覆盖恰当的隔离板来保护线圈本身不遭受直击雷击,只要覆盖的物质不是金属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Z:

2毫秒不是那个意思啊!是每隔2毫秒必须给出有车还是无车的信号。
线圈距离也不可能是0.5米,要测速的话,通常至少4米,比如车速120公里/小时,通过4米的距离时间就是120毫秒,2个线圈轮询一遍,就是4毫秒,理论误差就是4/120,就是3.33%的误差。

有的地方要求测速最高测到时速180公里,4米就对应80毫秒,误差就是5%,那就不合格啦。

还有,什么非金属材料能屏蔽直接雷呢?路面上也不允许这样施工啊。再说我是请教在电路上有无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施工有用户去负责的,他们咋整我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网友Z:
回复 网友Z:

2毫秒不是那个意思啊!是每隔2毫秒必须给出有车还是无车的信号。
线圈距离也不可能是0.5米,要测速的话,通常至少4米,比如车速120公里/小时,通过4米的距离时间就是120毫秒,2个线圈轮询一遍,就是 ...
引用 网友BA:

对付直击雷除了避雷针外,没有任何一个电保护路敢说是完全安全没有问题的。

是否是让施工方做,还是你自己做,完全取决于你自己,你也可以自己将线圈用环氧树脂灌封一下,只要你能承受得了成本。

网友Z:
任何产品都会对生产安装提出要求,你提出设备的安装要求也很正常。

楼主:
任何产品都会对生产安装提出要求,你提出设备的安装要求也很正常。
引用 网友Z:

不敢提要求,只能提建议。
我的说明书上明确指出了要远离热源、注意防水,防雷、接地、供电的要求等等,如车辆检测器还有外接线圈的电感量范围等等要求。

可是客户是不理会你这些要求的,他们怎么干的爽就怎么来,出了问题就推到供货商头上。

线圈不由我提供,我只是建议灌封环氧树脂或沥青,但用户通常用水泥代替,这还是好的,有些就是抓一把地上的灰,往线圈缝隙里一抹了事。

让你看看啥叫用户。那个铁箱子里面的线缆包括AC220V电源,485通讯线、接到地面线圈的馈线、光纤以及网线,里面的设备有光端机、我的检测器,还有一个网络交换机。木有防雷器、木有接地。那个箱子防水还不大好,有的会漏水。:funk:

网友Z:
不敢提要求是对用户的不负责

楼主:
不敢提要求是对用户的不负责
引用 网友Z:

这话说的,你到现场去看看施工的都是什么人员就知道了,会用万用表的已经是高级技术人员了。
刚刚跟一个客户通电话,让他测量一下线圈的电感量,他问我怎么测,用什么测。这还是对方公司里级别最高的一个技术人员了。

网友Z:
这话说的,你到现场去看看施工的都是什么人员就知道了,会用万用表的已经是高级技术人员了。
刚刚跟一个客户通电话,让他测量一下线圈的电感量,他问我怎么测,用什么测。这还是对方公司里级别最高的一个技术人员 ...
引用 网友BA:

对用户提要求不代表提超出用户能力的要求。

例如此处,你可以自制电感,然后规定仪表和电感配套销售,承担质保,配件单买,不承担质保。

网友Z:
有些生意能做就做,不能做不要勉强。

即使勉强做了,也是问题一堆,遗患无穷。

楼主:
电感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现场制作的,就是在地面上用切割机切割出一个长方形来,然后把线圈线卡进去,通常线圈尺寸是2米见方,绕3匝,电感量刚好符合要求。可是。。。可是施工人员往往会忘了数,变成4圈甚至5圈。所以我要求每个线圈绕好了,量一下电感量,可人家根本不听的。

你可以说,有的客户的生意不要去做了,但是在这个行业基本都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Z:
要求量电感值比要求数圈数更不切实际,将一个数的简单动作变为一个复杂的技能行为?

楼主:
要求量电感值比要求数圈数更不切实际,将一个数的简单动作变为一个复杂的技能行为?
引用 网友Z:

检测器只能在一定的电感量范围内正常工作,比如我这个产品要求在100-200uH之间能工作的很好,当然其它厂家的产品也差不多,包括纯进口的。
我给出了建议的尺寸、匝数,之所以要求量电感量,是为了确认有没有数错,很遗憾,数错的情况经常发生。
量线圈电感量是施工规范种必不可少的一步,用环氧树脂或沥青灌封是最基本的施工要求,这些规范文件我都随产品提供给客户了。
做这种工程,通常是中标单位派出一到两个工程技术人员,有时候也会由业务人员客串,到了当地就找一些临时工,挖挖基础、穿穿线,切割个线圈、通一下电。临时工按天算钱,工程完工他们结完帐拍拍屁股走人。

网友BW:
307楼 那个图太牛X了

网友BX:
对设备外壳做防水处理。。。。。。
反正也是在箱子里扔着

网友R:
这么恶劣的环境三防漆都不管用,应该灌胶,呵呵

楼主:
灌胶?那成本大咧!

网友AM:
簧字居然不能跟片字连在一起写?

这么恶劣的环境三防漆都不管用,应该灌胶,呵呵
引用 网友R:

你的第二图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所有有弹性接触的部分,都是严禁灌胶的,包括接插件,插座的,非密封电位器都是严禁灌胶的!因为胶会使弹簧失去弹性,时间长了(一般是三五年)以后会出现接触不良。

楼主:
看来我这个帖子含金量真高啊!:lol

感谢李富贵同志!是你的曲线救国的策略启示了我。:victory:

当然也感谢其它支招的、灌水的以及打酱油的同志。

网友AM:
:lol我们就负责打酱油

网友R:
你的第二图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所有有弹性接触的部分,都是严禁灌胶的,包括接插件,插座的,非密封电位器都是严禁灌胶的!因为胶会使弹簧失去弹性,时间长了(一般是三五年)以后会出现接触不良。 ...
引用 网友AM:

有道理,图上这个也是临时处理的,不过我用的胶是软的,凝固之后类似果冻,对弹性影响不大,之前设备被客户装到化工厂车间,有酸性气体腐蚀,新设备上去三个月就挂了,灌封硅胶之后到现在差不多4年没有再出问题。

楼主:
用的是705硅胶?

网友AM:
偶的这种问题应该放在创业版里面:lol

网友AM:
有道理,图上这个也是临时处理的,不过我用的胶是软的,凝固之后类似果冻,对弹性影响不大,之前设备被客户装到化工厂车间,有酸性气体腐蚀,新设备上去三个月就挂了,灌封硅胶之后到现在差不多4年没有再出问题。 ...
引用 网友R:

我之前那个公司的空调板也是有这种涂层,销往海洋气候国家的产品都做了这个处理,木有看是什么型号的胶哎。

楼主:
偶的这种问题应该放在创业版里面:lol
引用 网友AM:

我告诉你啊:做LED灯吧,投资10万左右即可,不愁销路。

网友AM:
我告诉你啊:做LED灯吧,投资10万左右即可,不愁销路。
引用 网友BA:

你是说哪种啊 装饰灯条? 还是家庭照明,户外照明用的?
那个木有认证要求的啊?

网友AM:
我之前那个公司的空调板也是有这种涂层,销往海洋气候国家的产品都做了这个处理,木有看是什么型号的胶哎。
引用 网友AM:

不是不能涂胶,而是插座的簧@@@片不能涂胶,有内部簧@@@片的原件,如电位器、拨码开关,要盖住表面涂胶,防止胶渗进去,这是涂覆三防胶的基本要求。

网友R:
用的是705硅胶?
引用 网友BA:

双组份8050电气硅酮胶

网友A:
这个帖子含金量相对高:victory:

网友Z:
不需要硅胶,只要用柔性环氧树脂就可以了,带有**的连接件确实是不容许灌胶的,材料的膨胀系数不一样,灌胶存在潜在失效可能。

如果需要解决连接端子问题,则需要使用防水端子,将端子一头焊接在PCB上,然后将整板全部用柔性的环氧树脂灌封,100mm*100mm的板子大概需要8元左右的灌胶成本,我有一个供应商在常州,他就可以做这个。

网友BY:
从头看到尾,受益匪浅,看来也要买几本书充充电了:lol

楼主:
回复 网友R:

1)柔性的环氧树脂灌封-->知道新的东西。像素管就用这玩意儿灌胶,遗憾的是时间一长就会和LED剥离,还是会进水。

2) “600元能做出来的产品就是个渣,连功能都达不到国标要求”-->这话有水份。四相位机带机箱(不计算外部安装机箱)成本不会过600。8相位机除外。
国标里信号机的定义包含外部机箱,否则雨淋实验怎么能通过?4相位灯组能不能任意定义?相位顺序是否可以任意定义?有没有周日、特殊日定义?有没有绿灯冲突检测?防雷器有没有包含?

3) 地感应线圈的匝数不一致造成的电感量不一致,可以通过分几档来解决。至于是判断有无车辆通过的快速测频,好在对测频要求不高,10ms闸门时间下应该可以做到1/10^3精度。
10ms的不能测速了,10ms的属于低速的,只能用于控制自动栏杆之类的。

4)“撕下地铺铜就好了”,估计是包地网格间隔不好引起。当然有些不良地需要撕掉,而且有些地离开元件太近不是好事情。
就是离某些元器件太近了。:'(

网友BZ:
我有个办法,您可以在继电器开关处,装上RC吸收回路,就是平时称为灭弧器的电路

网友BZ:
应该在继电器上想想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Z:

大哥,你没看我原理图,继电器触点上有RC吸收电路的。

网友R:
像素管就用这玩意儿灌胶,遗憾的是时间一长就会和LED剥离,还是会进水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R:
4相位灯组能不能任意定义?相位顺序是否可以任意定义?有没有周日、特殊日定义?有没有绿灯冲突检测?防雷器有没有包含?
小意思啦。
国标里信号机的定义包含外部机箱
只考虑板子装在内部机箱里的成本。

网友R:
刚才下载了LZ上传的PCB板图学习了一下。
不看不知道。一看,到处都是“接地不良的”地。

网友BA:
终于有答案了:)
祝贺!
LZ能否把你修改后的PCB文件或板子照片传上来?让关注这个问题好久的俺也仔细体会下?多谢!!!

网友Z:
使用环氧树脂的所谓剥离之说,主要还是因为你的配方和灌封工艺不合适做成的,特别是你在灌封时不进行真空灌封的话,此现象会比较明显。

但从另一面来说,如果环氧树脂的配方和灌封工艺得当,结合性要比硅胶强很多,因为现在PCB板的基材是环氧性质的,电子元件的封装材料也是环氧性质的,膨胀系数和分子结合度要比硅胶反要好一些,硅胶的最大好处就是耐低温特性,如果产品要求工作到-25度以下,则需要使用硅胶灌封,因为此时环氧树脂在该温度以下粉化程度加快,当然如果添加特殊添加剂,也可以做到-40度,例如一些芯片的封装也是用的环氧树脂,但可以工作到-40度低温,但目前的柔性环氧树脂还不行,只能到-25度

网友Z:
红绿灯等通绿带控制,在我这个城市也就是大约5年前才开始,对于多年前的那种红绿灯控制器,600块成本没有任何问题。

通绿带也有人用电力载波通信做,个人认为,这个成本要比GSM便宜和更可靠一点,GSM毕竟是需要依靠基站的,将交通用的红绿灯可靠性寄托于民用的移动基站上,毕竟不是太爽。

楼主:
我指的剥离不是指和线路板本身剥离,而是和元器件剥离,比如和LED的透明环氧树脂部位剥离。而采用硅胶,目前就未发现问题。

另外,信号机采用的是GPS授时,不是GSM。如果可以的话,今后考虑用北斗。以前也有用收音机电台授时的,可惜现在到了整点都是插播广告,无法获取那个“嘀嘀嘀-嘟”那个信号,而且每隔一个小时校准一次精度太差。

用GPS授时唯一的麻烦在于,那个接收天线常常被人故意破坏掉。
电力载波通讯,在跨变压器的情况下,效果不会好,就算是同一个变压器采用不同相线,效果也不好,距离长了还要加中继。

另外说明一下:本人采用的PCB软件可能和大家的都不一样,所以你们看到的和我看到的略有差异。比如屏蔽覆铜在我这里就是无数根线条,可对每根线条单独编辑,但无法整体编辑(比如移除)。那个你们看到的网络飞线在我这里是不存在的,因为线路已全布通了;同样,你们点击线条,看到的网络属性是NO NET,在我这里是正确的。

楼主:
终于有答案了:)
祝贺!
LZ能否把你修改后的PCB文件或板子照片传上来?让关注这个问题好久的俺也仔细体会下?多谢!!!
引用 网友BA:

闭上眼睛想一下:把板子上所有的屏蔽覆铜全干掉,也是OK。

网友CA:
去掉看门狗 看看 情况

楼主:
去掉看门狗 看看 情况
引用 网友CA:

为什么大家都纠结这个看门狗呢?
那只狗只是最后防线,平时根本不起作用的。
程序跑飞时,看门狗并没有马上发出复位信号,此时,按键什么的都能起作用的,因为我的所有任务都在中断里完成的,程序是在中断之外乱飞,飞了一会儿,因为未能喂狗,就重启了。

这是在故障状态下看门狗所起的作用,这样看来,如果干扰问题能解决,程序也没有问题,看门狗似乎要不要都无所谓了。

但是,我并不认为可以把狗去掉。狗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欠压检测,电压低于单片机能正常工作的阈值时,单片机必须复位,这样可以使继电器输出保持一个确定的状态(在此处是断开),从而确保设备安全。如果采用的是简单的阻容复位,上电、断电,只要不是太频繁,上下电瞬间继电器状态也是可以确定的,但是在现场,电压往往会发生瞬间剧烈波动,比如电压短时间降到AC130V,用看门狗就能保证继电器处于断开状态,而电压恢复正常时,再重新启动,而阻容复位就不一定会产生复位脉冲了。
假如用上了看门狗内部的比较器,还可以在电压跌落到正常阈值前,提前通知单片机,及时保存关键运行参数,之后关闭显示,进入休眠状态,尽量降低电流消耗,等电压恢复正常,可以继续工作,这样中间就不会出现停顿了。

网友BA:
闭上眼睛想一下:把板子上所有的屏蔽覆铜全干掉,也是OK。
引用 网友BA:

明白了,你前面说的把上半部的敷铜去掉,最主要的还是这部分。
主要的原因还是PCB走线时,做好隔离,走线和地都要在自己的地盘里,不要互相交叉。

网友BA:
不知我理解的对不?

网友R:
红绿灯等通绿带控制

绿波带用通讯,还是铺专用电缆可靠!
用电力电缆通讯,就是用强脉冲型的,也需要确保整个线路不跨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A:

你的理解完全正确!

理论上来说就是地线对于高频信号来说,阻抗不连续;我的理解是,屏蔽铺铜和有些元器件间距太小,安全间距不够,信号、干扰通过铺铜,耦合到地线上,而电线上阻抗不连续,最终地线上就不是绝对0V了,不同部位的底线存在电压差,俗称“地弹”,所以我就把铺铜干掉了。

至于还有部分线条进入了禁区,这些我并没有处理,其实就是凡事有个度,未达到那个界限时,就是打打擦边球也未尝不可。因为其他地方没有布线空间了,权衡一下,这样能解决问题了,也就OK。

因为我画图的时候,都是把所有的线都连好之后再铺铜的,所以把铺铜干掉后,地线还是连通的。而且,在我的设计规则里,底线的默认宽度是55mil,上限是59,下限是47,我认为这样的地线,通过芯片所需电流,是毫无压力啊。

顺便说说我为什么要铺铜,10年前我是不铺铜的,最多也就是在单片机周围铺一下。可是,我发现有的线路板在焊接后会翘曲变形,特别是板上线条疏密悬殊的情况下,变形特别严重。经过思考,以及与线路板厂家沟通,最后的结论就是应力造成的。采用铺铜后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楼主:
绿波带用通讯,还是铺专用电缆可靠!
用电力电缆通讯,就是用强脉冲型的,也需要确保整个线路不跨变压器。
引用 网友R:

专用电缆(通常是光缆)当然可靠,可国标里有一条叫做“无电缆联动”,这是招标的时候经常提到的硬性指标。

无电缆也好,有电缆也好,这都是次要的,关键是绿波的算法,这一点很令人头痛,说实话,目前国内还没有完全成熟的算法,数学模型已经有了,但抗干扰性能太差,一个行人乱穿马路就会造成绿波中断。2-3个路口效果还行,10几个路口就会乱成一团麻。

网友R:
关键是绿波的算法,这一点很令人头痛

绿波算法很多,但在中国有效的很少。
需要实测现场调试,而且据说只能在某一高峰端有效。找上海的周蔚吾,他在这方面应该有实际经验。

网友CB:
看来还有很多想我一样的人在前线工作的,含金量确实高!!:lol

楼主:
看来还有很多想我一样的人在前线工作的,含金量确实高!!:lol
引用 网友CB:

还笑呢?你就是跟我一样的土电工!又称“野工程师”!

网友BX:
回复 网友BA:
同一个,俺也算是野工程师了。。
毕业后没有过系统的学习,都是在网上受“流毒”影响
自学

网友R:
有个朋友平时常打网球,俺没打过,觉得他水平不错,有天他郁闷的说,跟一个网球教练切磋,人家说他打野球。。。

网友CC:
从8点看到现在。
恭喜LZ成功解决问题。
向各位前辈学习..
技术无巨细啊..

网友CD:
楼主的中断清理看门狗确实犯了安全忌讳。不过此问题似乎不是单纯软件引起的,可惜楼主提供的pcb我打不开,导入dxp后变成空白的了。怀疑布线问题!直接点怀疑mcu供电线径过细导致的。

网友CD:
电路该处理的基本上都具备。不存在大的问题

网友BA:
有个朋友平时常打网球,俺没打过,觉得他水平不错,有天他郁闷的说,跟一个网球教练切磋,人家说他打野球。。。
引用 网友R:

那意思就是不按套路来。
其实,野不野都没关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要产品做的好才是硬道理。
“野”比较适合于单人作战,小项目,个体户,优点短期是效率高,但长期容易出问题。
“不野”比较适合于团队作战,大项目,公司化,优点是长期出错率低,但短期效率低。
比较欣赏的做法是,先不野,后野。:lol

楼主:
“野”比较适合于单人作战,小项目,个体户,优点短期是效率高,但长期容易出问题。
“不野”比较适合于团 ...
引用 网友BA:

呵呵,如果掌握了“不野”的方法,偶尔“野”一下,可以看成是大巧若拙;
“先不野,再野”那是已成高手才能做到的,大多数人还处于从“野”到“不野”的求索过程中,或许可以说处于“半野”的状态吧。

网友CE:
这个帖子匠人应该给条裤头

网友AV:
这么恶劣的环境三防漆都不管用,应该灌胶,呵呵

引用 网友R:

请问这是什么胶?

网友R:
回复 网友AV:
双组份8050电气硅酮胶,两种成分搅拌在一起,流动性很好,浇上去几个小时就凝固了。

网友CF:
请教:如何把GND走线和铺铜区别开呢?用刀子割开后,只把GND留下,确实是个技术活

网友CF:
GND和铺铜网格融为一体了,要去掉铺铜确实不好办

网友CG:
新人,在这个帖子里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楼主:
请教:如何把GND走线和铺铜区别开呢?用刀子割开后,只把GND留下,确实是个技术活
引用 网友CF:

我的全是插件,屏蔽铺铜不可能完全连成一片,相对来说需要割开的地方就不多了,在付出手指上被割开一刀的代价后,顺利完成任务。:victory:

对付完全连成一片的铺铜,也是有办法的,只不过稍微麻烦点。简单地说,就是用脱模剂把绿油脱掉,露出铜皮,然后用制作感光线路板的方法就行了。

网友BA:
cjseng,你目前是电子市场柜台经营还是租厂房公司化经营?看你前面说,你的项目都不是靠人脉,而是靠守株待兔的方式找到的,但如果不是电子市场柜台的话,别人怎么会主动找到你来做项目呢?他们怎么能主动找到你呢,是靠你个人的行业的知名度?希望介绍些经验。

楼主:
cjseng,你目前是电子市场柜台经营还是租厂房公司化经营?看你前面说,你的项目都不是靠人脉,而是靠守株待兔的方式找到的,但如果不是电子市场柜台的话,别人怎么会主动找到你来做项目呢?他们怎么能主动找到你呢, ...
引用 网友BA:

一开始是靠的个人知名度,有一两个客户,只要用心去做,诚信经营,然后靠大家告诉大家,慢慢就做起来了。

具体一点就是:一开始在自己家里做,没有开公司,靠两个客户(一个是高中同学,一个是朋友),做了一年后,两个客户对我的评价都很不错,然后他们再跟他们的朋友圈子介绍了下,我的客户就多了些,然后就开了个小公司,是租的地方,地方很偏,而且是在山顶的一幢楼的顶楼最里边,带来的后果是:快递不愿意送货,发货也找不到快递。后来因为老家拆迁,分到一套房子,我就把公司搬到拆迁房里来了,又干了两年,地方实在太小了,今年又去租了个大一点的厂房。

因为我的产品分两大类:智能交通和工业控制,智能交通这一块因为要送到检测中心检测,全国就这一个,去检测的公司很多,我的客户买了我的产品都要去送检,别的公司的产品也要去送检,但别人的产品经常通不过检测,他们看到我的产品都能通过检测,自然就要打听谁做的,然后就找到我了。其实我没出广告费啊!我的一个客户告诉我:去检测中心看到十几家公司送检的样品,用的检测器全是我的(其实并非都是从我这儿买的,有些都是经过几道贩子的手了)。我的检测器外观很独特(说白了就是很丑),很好认,一眼就看得出来。

至于工控产品,这个都是朋友介绍的,一传十十传百,因为都是定制产品,量少品种多,大公司看不上的,反过来,这对我公司的胃口来说刚刚好,加上合适的价格和完善的售后服务,慢慢也就做开了。

最后说一点:自己开公司做产品很累的!要有技术,更要有人脉!要给工人开工资,哪怕是公司亏了,工人的工资不能少。产品卖出去了,不一定能收到钱,遇上无赖不肯付钱,咱也没办法。大家都知道,电子产品,光算材料成本是很低的,买来的材料还不一定有**,卖出去的必须开17%的增值税**,还有25%的所得税,所以看起来毛利很高,其实到头来赚不到多少的。
遇到极品的客户,你就哭吧!曾经数次驱车数百公里,跑到客户那里就给他换个保险丝,因为对方只会用测电笔,不会用万用表。:'(
所以,产品的质量非常重要,一定不要试图偷工减料,否则售后服务的压力无法承受。我其中的一个客户对供货商的政策是:保修期之内产品出问题的,免费换新的,同时以产品价格的2倍罚款,我今年被罚了好几千。:@

网友R:
一开始是靠的个人知名度,有一两个客户,只要用心去做,诚信经营,然后靠大家告诉大家,慢慢就做起来了。

草根创业!:)

网友BA:
一开始是靠的个人知名度,有一两个客户,只要用心去做,诚信经营,然后靠大家告诉大家,慢慢就做起来了。

具体一点就是:一开始在自己家里做,没有开公司,靠两个客户(一个是高中同学,一个是朋友),做了一年后 ...
引用 网友BA:

谢谢你讲的这么详细的宝贵经验,很有参考价值,很佩服你能白手起家做到目前的规模,同时也祝你新的一年里,事业蒸蒸日上,财源广进!:handshake

网友CH:
很好的帖子啊 值得学习

网友CI:
看了下PCB,感觉铺地可能有问题。这年头,拜托不要用DIP的东东了。现在0603都算大的器件了。省下PCB的面积,也节约环保呀。

网友CI:
bottom层不要走长线,只能走短线,不然把地平面全打断了。抗干扰跟单片机其实是没啥太大关系的,工程师的技术水平才是最重要。

楼主:
看了下PCB,感觉铺地可能有问题。这年头,拜托不要用DIP的东东了。现在0603都算大的器件了。省下PCB的面积,也节约环保呀。
引用 网友CI:

:funk: 您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啊!
你让我一个七八个人十来条枪的小公司,上贴片机?要知道我的产品批量很少,经常是单件生产,批量的也不过一二十套,外加工也没人愿意做。
不过,打算年后DIY一台贴片机,做成后PCB上就可以用贴片的了。

还有“抗干扰跟单片机其实是没啥太大关系的”这句话不敢苟同,单片机程序做得好,可以屏蔽掉很多干扰,虽然实际上干扰依然存在。

网友Z:
0805的,工人手工贴是没问题的,如果是0603封装的,手工贴就需要有一定技巧了

网友CJ:
一开始是靠的个人知名度,有一两个客户,只要用心去做,诚信经营,然后靠大家告诉大家,慢慢就做起来了。

具体一点就是:一开始在自己家里做,没有开公司,靠两个客户(一个是高中同学,一个是朋友),做了一年后,两个客户对我的评价都很不错,然后他们再跟他们的朋友圈子介绍了下,我的客户就多了些,然后就开了个小公司,是租的地方,地方很偏,而且是在山顶的一幢楼的顶楼最里边,带来的后果是:快递不愿意送货,发货也找不到快递。后来因为老家拆迁,分到一套房子,我就把公司搬到拆迁房里来了,又干了两年,地方实在太小了,今年又去租了个大一点的厂房。

因为我的产品分两大类:智能交通和工业控制,智能交通这一块因为要送到检测中心检测,全国就这一个,去检测的公司很多,我的客户买了我的产品都要去送检,别的公司的产品也要去送检,但别人的产品经常通不过检测,他们看到我的产品都能通过检测,自然就要打听谁做的,然后就找到我了。其实我没出广告费啊!我的一个客户告诉我:去检测中心看到十几家公司送检的样品,用的检测器全是我的(其实并非都是从我这儿买的,有些都是经过几道贩子的手了)。我的检测器外观很独特(说白了就是很丑),很好认,一眼就看得出来。

至于工控产品,这个都是朋友介绍的,一传十十传百,因为都是定制产品,量少品种多,大公司看不上的,反过来,这对我公司的胃口来说刚刚好,加上合适的价格和完善的售后服务,慢慢也就做开了。

最后说一点:自己开公司做产品很累的!要有技术,更要有人脉!要给工人开工资,哪怕是公司亏了,工人的工资不能少。产品卖出去了,不一定能收到钱,遇上无赖不肯付钱,咱也没办法。大家都知道,电子产品,光算材料成本是很低的,买来的材料还不一定有**,卖出去的必须开17%的增值税**,还有25%的所得税,所以看起来毛利很高,其实到头来赚不到多少的。
遇到极品的客户,你就哭吧!曾经数次驱车数百公里,跑到客户那里就给他换个保险丝,因为对方只会用测电笔,不会用万用表。:'(
所以,产品的质量非常重要,一定不要试图偷工减料,否则售后服务的压力无法承受。我其中的一个客户对供货商的政策是:保修期之内产品出问题的,免费换新的,同时以产品价格的2倍罚款,我今年被罚了好几千。:@...
引用 网友BA:

LS盆友总结的很好,祝春节快乐~~~

楼主:
恭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吃好喝好工作好!生龙活虎身体棒棒!龙年大吉!:victory:

网友CI:
:L
0402的都可以手工焊接好,你不能不知道吧?
难道量产的板子不可以外发PCBA?思想有问题吧。呵呵。
反正在深圳,你不想做的事情,都有专业的人帮你做。哪怕是焊几片样板。

网友CI:
你说的单片机程序跟我说的单片机型号是没有什么矛盾吧?好的程序当然稳定性会好,这个不用讨论。
网上讨论什么品牌单片机抗干扰性好,多是些菜鸟。每个品牌(欧美大品牌),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在原理图设计时,就得要考虑到,不要等出问题了,再来灭火。
单片机的电源管脚上哪怕有100mV的纹波,我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更不要说有地弹了。
良好的布局,相对完整的地平面,可以省却很多麻烦。

网友CK:
哎,俺一个外行都觉得楼主布的太乱了,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楼主:
大年初一了,还不睡觉,都干嘛呢?:lol

网友R:
都在围观楼主的板子:lol

网友CJ:
春节快乐~~~

继续围观楼主的板子~~~ ;P

网友L:
表贴器件 手工 焊接 也不比 通孔器件 难。
当然,速度上 如果是 熟练工 则 效果是一样的。
这几年, 大家都 锻炼出来了。

网友R:
反正在深圳,你不想做的事情,都有专业的人帮你做。哪怕是焊几片样板。

仅知道在深圳,牛B电工太多了。

网友BY:
回来仔细看一遍,果然又是收货多多,多谢各位

网友CL:
好帖! mark 受益匪浅!

网友CM:
MARK上,回头细细读

网友CN:
楼主的方案不能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扯PCB布板更是扯远了。
鉴定为电源功率问题;
7805可提供0.5A的电流。整个电路的满负荷功耗可以实测或计算一下(数码管假设8灯全亮,另6个LED指示灯,EEPROM写数据,光藕全启动,蜂鸣响起,以及芯片功耗等之和)。估计第一版说没问题问题的PCBA上的光藕与现在的有问题的PCBA光藕型号不同。有问题的这一版光藕可能是521-1,没问题的可能是521-2之类的。
建议,没必要用光藕及2003驱动继电器(功耗太大)改为三极管就好了。蜂鸣器占空比再调整一下。可选项目:指示灯再串个电阻。

楼主:
电源功率那就是扯得更远啦!我做产品,电源功率至少留2倍余量。整个电路平时电流约60mA,蜂鸣器响起来时约200mA,变压器功率9V/7VA。

网友CN:
电源功率那就是扯得更远啦!我做产品,电源功率至少留2倍余量。整个电路平时电流约60mA,蜂鸣器响起来时约200mA,变压器功率9V/7VA。
引用 网友BA:

这么刚愎??
什么叫"平时"?你的"平时"是指最小值,还是最大值??莫非你用平均值??水桶的存水量不取决于最长的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木板。这个意思你懂的。

这个电路的"平时"功耗==60ma?仅蜂鸣器就用到140mA.!恕我冒昧,你写的项目太嫩了(说到嫩,别不高兴。第一,凡是都要有个度,就电源来说吧,不看什么情况,直接就要用到2倍余量。按此逻辑空出100倍余量不是更好,或更高的余量。第二,蜂鸣器工作要干到140mA实属不易。第三,电路主观的臆想太多,不切合实际,更有脱裤子放屁之嫌疑。第四,从头至尾压根就没有考虑过性价比的事情)。能写出死机的东西来,已属不易了。数码管显示一个完整"8"字,也不值60ma吧。

查好资料,看一下光藕功耗先。(希望能理解我所说的"功耗"意思(特别提醒的是,不要拿“静态功耗”往我这里所说的"功耗"上靠,更不要拿驱动能力来往功耗上靠)

对光藕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动不动就搞什么隔离,有必要吗!一句古话“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依稀记得7805似乎还有一个参数叫 短路最大电流 约为200多mA.

网友CO:
不忍心看你的PCB,太差了!!!12V和5V,明显的控制和驱动。GND,也不搞下单点接地。。你这种情况我见多了。我没有细看,但是我想和你的PCB有很大关系。

网友CO:
细看了下,上面的说的不对。原来你的电源是隔离的,但是你的PCB画的却实很差。

网友CP: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没?之前我也有类似的遭遇,不过我很快找到了问题所在,是继电器收放时产生。
最后我找到两个问题:1、变压器的功率偏低,尤其采用了普通变压器标称功率与实际功率相差较大,结果继电器一吸合电压就拉低;2、继电器本身需要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CQ(2012-02-08):
现在虽不怎么看得懂,但我坚信我不久就会明白滴!

网友CR:
楼那么高了,问题搞定了么?
看到你的PCB,重新画把(可以说99%是电源和地线的问题)。
程序再加些抗干扰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