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上电瞬间 GPIO状态

楼主(2012-01-09):
系统里面用了2个stm32f103,不同的电源供电。
1个STM32F103的管脚PF7中断管脚,外部上拉一个10K电阻,该管脚设为输入管脚,该单片机一直有电。
另一个STM32F103的管脚PE14和第一个的STM32的PF7直接相连,PE14设为输出,控制PF7的中断状态。
现在当第二个单片机上电瞬间,软件对PE14还没有设置时,PF7已经出现一个低脉冲导致中断,不知该怎么解决?看资料说上电瞬间时PE14是浮空输入

网友A:
第二个MCU没上电时,会拉低IO,这点对任何MCU都是如此

楼主:
第一个mcu的PF7本来是高电平,第二个mcu上电瞬间给拉低了,并且电平在一小段时间内有些抖动,
想去掉上电瞬间低电平那些毛刺,其实就是电源+3.3V_2上电电容充电导致的,这点我暂时还没想到该怎么解决,不知道有没有高人指点下?

网友B:
第一个mcu的PF7本来是高电平,第二个mcu上电瞬间给拉低了,并且电平在一小段时间内有些抖动,
想去掉上电瞬间低电平那些毛刺,其实就是电源+3.3V_2上电电容充电导致的,这点我暂时还没想到该怎么解决,不知道有没有 ...
引用 楼主:

第一个mcu如果有多余的IO就好办:用任何1个多余的IO来监测第2个mcu的电源即可。

网友A:
LS,这个不是嵌入式广告,是我的签名,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是指要用第一个mcu的ad口检测第二个mcu的电压吧,当达到一定的电压(比如3v)后,我再打开中断口,检测中断? 除了AD 口,没有别的口可以检测电压吧?
因为两个mcu不在同一块板上,也没有AD口,这样处理比较麻烦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您是指要用第一个mcu的ad口检测第二个mcu的电压吧,当达到一定的电压(比如3v)后,我再打开中断口,检测中断? 除了AD 口,没有别的口可以检测电压吧?
因为两个mcu不在同一块板上,也没有AD口,这样处理比 ...
引用 楼主:

1)不必用AD口,只需用普通IO口检测供电电压是否存在,并持续一段时间。
2)不必检测第二个MCU的供电电压,只需第一个MCU的PF7先检测信号线稳定一段时间之后,再进入检测中断的过程;这类似于按键的去抖动操作。
3)在信号线上实现一个简单的单线通信协议,这样可以有效滤除各种干扰。

网友D:
广告嵌入式

网友E:
不要广告

网友C:
LS,这个不是嵌入式广告,是我的签名,呵呵
引用 网友A:

“版主删除嵌入式广告”这句话是我修改了5楼的帖子之后留下的,那部分嵌入式广告已经被我删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3)在信号线上实现一个简单的单线通信协议,这样可以有效滤除各种干扰。
这个能不能详细说说,不是太明白,谢谢!

我考虑在PE14上加个buffer芯片应该也可以,能不能帮着推荐一个高电平使能的buffer?

网友F:
第二个MCU没上电时,会拉低IO,这点对任何MCU都是如此
引用 网友A:

不对吧!我记得一般的cpu,都是开机的时候,端口浮空。

悬浮。

因为我记得有专门的部分,讲这种设计。如果非悬浮会产生严重的问题。

网友G:
如果两个STM32同时上电,可以有一点小的延时,再开中断

网友A:
不对吧!我记得一般的cpu,都是开机的时候,端口浮空。

悬浮。

因为我记得有专门的部分,讲这种设计。如果非悬浮会产生严重的问题。
引用 网友F:

由于IO脚ESD保护二极管的存在,一般IC在掉电时都会拉低的。

网友F:
由于IO脚ESD保护二极管的存在,一般IC在掉电时都会拉低的。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掉电。不是上电。

lz说的是上电瞬间呀!!!!!!!

mcuisp 的意思是所有的mcu并联,必须都是同步上电?

最好外加bow监控各个mcu的reset?

楼主:
上电瞬间,最最开始那一瞬间也是低电平信号,我看到他升压的过程和电源上电的过程是一样的

网友B:
原来是掉电。不是上电。

lz说的是上电瞬间呀!!!!!!!

mcuisp 的意思是所有的mcu并联,必须都是同步上电?

最好外加bow监控各个mcu的reset? ...
引用 网友F:

非也。mcuisp说的“IC在掉电时” 指的是“IC在没电时”,基本上等同于IC在上电那一瞬间

楼主:
不得以加了一些外围器件 ,buffer不好用

网友H:
IJK发表于 2012-1-12 09:29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17楼: 原来是掉电。不是上电。

lz说的是上电瞬间呀!!!!!!!

“mcuisp 的意思是所有的mcu并联,必须都是同步上电?

最好外加bow监控各个mcu的reset? ...
引用 网友F:
非也。mcuisp说的“IC在掉电时” 指的是“IC在没电时”,基本上等同于IC在上电那一瞬间”

“掉电时”和“IC在没电时”能归为同一情况吗?

网友I:
软件规避即可。

网友(2013-09-09):
这个是ST的老毛病,GPIO输出OD寄存器复位值是0x0000,端口初始化为输出状态,初始化后输出端口自然就是低电平,要避免这个问题,就是在初始化的时候给OD寄存器相应位写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