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晶振?

楼主(2012-01-09):
请教:什么是有源晶振,什么是无源晶振?
谢谢!

网友A:
你还不如去百度下来得快呢。。

网友B:
晶振有电源引脚的为有源晶振 一般用到4个脚 vcc out gnd
普通的晶振就2个脚

楼主:
谢谢!

我的理解如下,不知对否,还请指点:
只有晶振,没有振荡电路的,为无源晶振;
既有晶振,又有振荡电路的为有源晶振。

网友A:
无源晶振2个脚的无极性元件,需要外部时钟电路产生振荡电路,自身无法振荡。
有源晶振4个引脚的完整电路。
电路中有时钟电路就是无源没有,就是有源。
个人理解,基本跟lz的差不多。

网友C:
有源晶振:内部装有有源器件的振荡器,也就是模块。通电后可以直接输出指定频率方波,不需要外部电路帮助。这种器件(小模块)通常有4个引脚,但有一个是悬空的,用其它三个就能工作。我见得最多的是DIP14封装(意即各引脚的位置对应DIP14的1、7、8和14),其它较少。
由于有源晶振的上述特点,人们还给了它一个区别于普通晶振的名字——钟振。注意,虽然它应用很广,但现在模电书是往往不介绍它,也许它只是一种应用产品不是基本元器件吧。

无源晶振:也叫晶体,纯粹的无源器件,就象电书上介绍的那样,必须有外部电路帮助才能输出波形——观察晶体,波形越接近正弦波说明工作状态越好——好象有大虾说过,如果幅度不够乃欠励,容易停振;如果幅度满足但矩形波化,则为过励,容易损害晶体。

网友D:
晶振:晶体振荡器,都是有源的,无源的只能叫晶体,别用错名词。

楼主:
学习了!
谢谢上面几位前辈的指点!
我也在百度上找到了类似的,如下图所示:

网友D:
百度上的未必都对。

网友E:
好像有点明白晶体和振荡器的区别了  谢谢LS各位啦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