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开关型直流电源,什么是线性直流电源?

楼主(2012-01-10):
请教:
什么是开关型直流电源,什么是线性直流电源?
谢谢!

网友A:
哈哈……

开关型直流电源:相对于水池,我们一桶一桶地供水并保持水位稳定的供水方式。
线性直流电源:相对于水池,我们不是一桶一桶地供水并保持水位稳定,而是控制连续供水量的供水方式

网友B:
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其名字来源于调整控制管。
线性电源,调整控制管是线性器件,如果拿楼上的水来做比喻,调整管类似阀门,其开度可以连续可调,比如从0%一直到100%,可以处于任何一个中间值,比如32.1%,用多少就给多少。
而开关电源,阀门只有两个状态:全开或者全关,这样在输出部分必须有个蓄水池,以便保持水位大体恒定。即便这样,波动也是难免的,但开关效率高。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前辈的指点!

并请教3楼前辈:
“输出部分必须有个蓄水池”,指的就是输出要有大的电解电容吧?
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好像是用电感

网友B:
谢谢楼上两位前辈的指点!

并请教3楼前辈:
“输出部分必须有个蓄水池”,指的就是输出要有大的电解电容吧?
谢谢!
引用 楼主:

是的,一般用电解电容,但也有同时串联电感的。电感和电容都是储能元件。

网友D:
虽然还是不能很明确他们的区别,以及在使用时所要注意的问题,但还是有了些较为形象的认识,感谢楼上的讲解

网友E:
上传一个资料,大家共同讨论

网友F:
我把楼上的文档打开了,有个地方不理解,请看贴图:

网友E:
回复楼上的:
               1.Ur减小,使VT1打开,则达林顿管导通,则调整管(达林顿管)的压降减小,使得Uo增大。
               2.VT1不断地工作在开关状态,来调整达林顿管的压降,从而保持Uo的输出大小恒定。
               3.Uo的输出大小一定程度上决定于基准电压源个R1和R2的大小。

网友F:
回复楼上的:
               1.Ur减小,使VT1打开,则达林顿管导通,则调整管(达林顿管)的压降减小,使得Uo增大。
               2.VT1不断地工作在开关状态,来调整达林顿管的压降,从而保持Uo的输出大小恒定。 ...
引用 网友E:

哦,理解了,谢谢!

网友G(2012-02-12):
曾经看到这贴,云里雾里,今日略懂一点,特来顶贴

网友:
我想如果你能看下这两者的输出波形,估计LZ也会像我一样顿悟这两者的区别。

楼主:
很好,要看波形,好理解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