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共模,什么是差模?

楼主(2012-01-10):
请教:
什么是共模,什么是差模?
谢谢!

网友:
两个大小相等、极性相反的一对信号称为差模信号。
两个大小相等、极性相同的一对信号称为共模信号。
差动放大电路输入差模信号(uil =-ui2)时,称为差模输入。
差动放大电路输入共模信号(uil =ui2)时,称为共模输入。

网友A:
.共模:
    1、 如像在微分运算放大器中那样,在其两个输入端处,输入信号的幅度和相位都是相同的。
 2、指干扰噪声流通路径的一种方式,凡是来自电源火线(Hot)或中线(Neutral)而经由地线返回的噪声,称为共模噪声。
差模:
Differential Mode ( 差模 ) 是指干扰噪声流通路径的一种方式。凡是来自电源火线 (Hot) 而经由零线 (Neutral) 返回的噪声称为差模噪声。一般噪声所经由的不是共模路径就是差模路径,因此可对不同路径的噪声进行不同的滤波器设计来滤除。
  在差模放大电路中,有两个输入端,当在这两个端子上分别输入大小相等、相位相反的信号,(这是有用的信号)放大器能产生很大的放大倍数,我们把这种信号叫做差模信号,这时的放大倍数叫做差模放大倍数。

共模分量和差模分量:
分别将两个输入端中的信号进行分解,我们把两个输入端分解得到的幅度和相位都相同的分量称为共模分量,而大小相等、相位相反的信号则被称为差模分量。

网友A:
在差动放大电路中,有两个输入端,当在这两个端子上分别输入大小相等、相位相反的信号,(这是有用的信号)放大器能产生很大的放大倍数,我们把这种信号叫做差模信号,这时的放大倍数叫做差模放大倍数。
如果在两个输入端分别输入大小相等,相位相同的信号,(这实际是上一级由于温度变化而产生的信号,是一种有害的东西),我们把这种信号叫做共模信号,这时的放大倍数叫做共模放大倍数。由于差动放大电路的构成特点,电路对共模信号有很强的负反馈,所以共模放大倍数很小。(一般都小于1)
计算公式又分为单端输出和双端输出,所以有四个。在这里书写公式很不方便,你可以找一本《模拟电子技术》课本查一下就很容易得到了。《模拟电子技术》是物理类和电子、电工类本专科的基础课,这样的课本很容易找到。

网友B:
楼主也有这样的问题?

共模:通常指放大器的输入共模信号,有时也可以指差动输出放大器的输出共模电压。
差模:通常也是指差模信号,但不一定象楼上有些网友说的,是差动放大电路中两个输入端的输入信号“大小相等、相位相反”。因为实际电路中我们可以让一个输入端的电压固定不变。例如测量电桥单臂变化的电路。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嗯,确实。受教学习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再研究下!

楼主:
10楼的朋友,什么意思?呵呵

网友C(2013-01-19):
在开关电源中,非常受用.谢谢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