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RyanHsiung 之 I2C从机经验

楼主:
1、要打开IO相应外设功能,若不打开肯定是不能正常工作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I2C0);
2、设置地址
    这个要特别注意了,新唐所代表的地址是不含W//R位的。
    例如正常EEPROM中地址为0XA0,我们要设置的地址要设置0X50
DrvI2C_SetAddress( I2C_PORT0,0,Device_Addr>>1,0 );                                            // 设置I2C 地址1,并将广播命令关闭

3、设置为从机模式
DrvI2C_Ctrl(I2C_PORT0, 0, 0, 0, 1);
4、打开I2C功能模块
 DrvI2C_EnableInt(I2C_PORT0);                                                                                                    // 使能I2C_PORT
5、使能中断
 DrvI2C_InstallCallback(I2C_PORT0, I2CFUNC, S_I2C_Callback_Slave);

网友A(2012-01-10):
恭喜,恭喜!!!

网友A:
人都回去过年了?  感觉这几天好冷清啊!

楼主:
恭喜,恭喜!!!
引用 网友A:

先前就写对了,新唐IIC从机地址指的是高7位
   后来来120的板子跑一下官方的例程才发现

网友A:
先前就写对了,新唐IIC从机地址指的是高7位
   后来来120的板子跑一下官方的例程才发现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高7位。这是7位模式。新唐不支持10位模式

楼主:
应该是高7位。这是7位模式。新唐不支持10位模式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这个地址卡了我好多天,基本I2C地址都是说8位(会将读写位含在里面)。
  最后120的开发板 加载官方例程 对比才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卡了最好,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