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电压问题

楼主:
如图,我用现成无线WSN模块搭建的一个无线数传电路,RF小模块主芯片是CC1101,20多一个 网上买的。电路原理很简单,就是如图一所示,用mosfet做开关量判断,导通、截止状态变化就发送数据,单片机低功耗唤醒。现在发现我用电池直接供电(锂氩电池),3.68v左右,当开关打开和关闭时,供电电压有1v多的压降,用开关电源供电也有有1v左右的压降,请问高手我的电路有问题呢?还是其他方面有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12-01-10):
“mosfet做开关量判断”这个应该是个外部按键开关就可以搞定,干嘛要个2n7002 然后給单片机??
从图上看,无线模块的供电没有MOS管控制啊?
你所说的压降是怎么回事?“开关打开和关闭”?

网友A:
电池供电 能输出电流能力为多大?
发射和单片机工作的时候耗电是多少?
电池出来有没有加稳压LDO等?
靠近模块的地方加个大电容试下。

网友B:
若只是个开关,完全可以使用一个有睡眠唤醒功能或外部中断功能的I/O处理就可以了,平时悬空高电平,按下开关接地,低电平。
   你这个电路电池应该是被R4 R5并联拉低了。

楼主:
6# zhya666      谢谢指导  我知道芯片有很多大材小用的地方 目前我想做的稳定先,测试成功先
  R4\R5不会影响到主电源吧? 我测的是电池进来的电压J1、J2脚  本人菜鸟  多多指教啊

网友A:
你这个就是电池问题
你可以用高速电源抓下电流波形,看看,发射瞬间及发射时的电流。
睡眠的时候,微安级别,电池基本是处于自放电的情况,电压可能略高,工作的时候 供电电流增大,电池电压降低。

楼主:
8# jjjyufan   “你可以用高速电源抓下电流波形,看看,发射瞬间及发射时的电流。”只有万用表和示波器...
    用直流稳压开关电源也有这种情况的呢,这怎么解释? 大侠帮我

网友A:
照理来说,直流稳压电源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还有,你量取的是那一点电压?直接电池2端?
要么你的万用表换新电池试试?

楼主:
10# jjjyufan   我用示波器量的,测试点是电池的两端,因为直接供电,电压都是电池两端直接过去。万用表现在没有串进去了,串万用表测电压纹波1.1v了。 电池进来我加了电感也试过,还是有200mv降压(信号发送状态)

楼主:
10# jjjyufan   ok 版主我重新测了下  没串电流表,直流稳压电源供电时测量,的确没有压降了。 你说的对。那电池供电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求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用高速电源抓下电流波形,看看,发射瞬间及发射时的电流。
睡眠的时候,微安级别,电池基本是处于自放电的情况,电压可能略高,工作的时候 供电电流增大,电池电压降低。"
  请问下 这是什么仪器? 我这只有示波器、万用表

网友C:
如果是电池输出电压在负载增加时下降,说明其内阻过大了,可以加大滤波电容看能否有效改善,否则只能换合适的电池。

楼主:
15# chunyang    谢谢 春阳大神...我加了100uf的 不见效果....如果这样使用的话(200mv压降)会出现问题么 ?换电池的话用哪种好呢,我要大容量的

网友C:
关键是选择内阻低的电池,你用的电池有可能是型号规格问题,有可能是品质问题,也有可能本身就已经用旧了,先用确认是同型号的新电池测试,直接用示波器看输出,然后用电阻做负载测试都可以。

网友A:
关于高速电源,自己问百度吧
如果空间合适,可以换软包锂电不?再弄个LDO 3.3V 出来,包你没问题

楼主:
18# jjjyufan     版主说的那种电池我试过了 没问题 , 我26500电池都嫌大了.... 我在想想

楼主:
17# chunyang    谢谢春阳老师 ,我在努力调试中.....

楼主:
17# chunyang   问chuanyang老师 ,我用的电池是ER26500 能量型的,换做ER26500M功率型的电池会不会好些?  还有你上面说的用电阻做负载,示波器看输出测电池内阻我不是很明白,能详细说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