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子问题:6V整流后接大容量电容是否增加软启动

楼主(2012-01-10):
(无正文)

网友A:
这要看具体要求了,但感觉问题不大。
尽管50V 100mF的电容充满后能量很大,但充电到8V时能量不大,只有3焦耳多一点。

网友B:
用能量算比较粗糙,用电流算还直观点,
8V,100mF就是0.80A.S的电流,所以你可以用变压器的功率/输出电流去评估需不需要软启动,
因为变压器短时(几秒内)过载是没问题的。

楼主:
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能够把计算公式写的详细一点。我用的变压器是3.4KV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