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

楼主(2012-01-10):
MPLAB与PROTEUS联机调试,程序能正常运行,但把程序烧到PIC16F877A上单片机上,单片机不工作是怎么回事呀?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补充一下,PIC.H需要编写吗

网友A:
先查硬件,再查软件
  硬件:电源是否正常
           MCLR复位脚是否正常
  软件:DEBUG一下看一下

网友B:
配置位有没有设置,就是CONFIGER BIT,要设置成你所用的震荡方式,WDT没用的话请关闭

网友C:
仿真和实际是有很多细节区别的

网友D:
单片机振荡了吗?

网友E:
先查一下电路,最小电路没问题的话,你可以编个简单的程序测试一下就知道了。比如将某些PORT口置1或0,用外用表测量。这样你就能看出到底有没有工作。PIC.H这个文件你不用编写。我不知道你用MCC还是HI-TEC编译C.这个需要到安装后的文件夹里找到。你可以将此文件夹直接复制到你新建的工程文件夹内,方便软件查找。推荐你使用这个软件 Everything,这样你直接填写"单片机名.h",就可以搜到你电脑里所有的同名文件,不分大小写。方便的查找。
MCC 和HI-TEC c编译方式不一样,先要分清,不然一直报错,不能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