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动车正脉冲电路

楼主(2012-01-10):
我这边有一块48V20A电动车充电器的板子,想在它后面加一个单片机控制电路,实现脉冲充电方式,充电器上面可以提供5V电源给单片机供电,麻烦各位高手给提供一个参考电路,谢谢!

网友A:
电动车充电器的板  不是脉冲充电?

那么可以用一个MOS实现PWM

楼主:
我后边加了MOS管,做开关管用,但是MOS管一直工作不正常,工作一会儿就很烫了

网友A:
MOS 太小?驱动太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