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车载GPRS、GPS电源和电池供电切换电路

楼主(2012-01-10):
车载GPRS、GPS产品,要求车载电源供电和电池供电能自动切换,切换不会导致关机或模块死机,谢谢!

网友A:
Pmos管切换 控制端一个电阻到地 一个电阻到另一路电源输入
图很简单的就不画了。自己摸索下吧
参考电池和USB切换电路

楼主:
我目前也是这个电路,但是瞬间会有电压跌落再上升的情况,有时候导致了模块死机的现象

网友A:
应该不会吧,你多大电流?

楼主:
电流脉冲有时候要2A

网友A:
电压瞬间跌落 应该不会造成死机吧,
你可以mos管后面加2个100uf 电容。

楼主:
因为GPRS模块到了3.3V以下就会工作不正常了
后面电路中有1500uF电容的

网友A:
贴出你的电路图,重点在电源这块。

网友B:
不能直接在稳压电路之后切,要在前面切,只要稳压电路设计合理,输入波动就不会影响到输出。

网友C:
两个二极管搞定,呵呵

网友D:
重要的是你选的什么电池啊 锂电池没问题

楼主:
不能直接在稳压电路之后切,要在前面切,只要稳压电路设计合理,输入波动就不会影响到输出。
---------------------------------------------------------------------------------------------------------
那电池的电压要6V以上吧,不然DC-DC不好工作。
得双电池串联工作吧,有没有好的双电池充电芯片推荐?

楼主:
现在的电路是MOS管切换的,电源断掉会有50ms的时间跌落1V左右,然后上升到电池电压

楼主:
如果光二极管的话反向漏电流会充电的吧

楼主:
能不能按下面的接?不要二极管的

楼主:
“不能直接在稳压电路之后切,要在前面切,只要稳压电路设计合理,输入波动就不会影响到输出。”
-------------------------------------------------------------------------------------------------------------
为什么只能在前面切?怎么算合理:LM2596的芯片,那电池得2节锂电池了,用什么芯片充电呢?

楼主:
这个加二极管的和上面不加二极管的有什么区别?这个电路测试的波形会有瞬间跌落到3V多的现象
等效电路

网友E(2012-09-14):
这个应该是+5V电源跌落慢,MOS管导通慢。我也有此问题,不知道楼主搞定没!

网友F:
呵呵 楼主就差那么一点点了。。。

网友F:
分析一下:MOS管的体二极管的压降多少,怎么避免其影响;
你这样的电路,在电池没有充满到3.9V以上的时候,5V掉电时MOS管不能及时切换,肯定会使模块死掉。

网友G:
春阳大哥正解,应该在稳压切换

网友H:
亲,保你可靠噢!
打车求车载稳压5V方案,据说车上电压有时候会跌落到4V,有时候有升到50V噢!

网友F:
23楼的电路结构,一样存在楼主的问题,不信拿个没充饱的锂电池试试。

网友I(2012-10-14):
5v是怎么产生的,检测5V前面的供电电压,或者直接检测5V的电压,用一个电压比较器,切换就会快一些,另作为GPRS电源5V上的电容有点小,5V转4.3V的DC-DC估计不便宜,压差有点小,大多说应用都是用LDO直接产生3.9V的,

网友F:
23楼的电路 稍改改也能用的。
确实没必要用DC-DC,LDO简单,效果也好。

网友H:
回复 网友F:

请lfc315指点一下23的电路除了换成LDO之外还有什么不足之处?愚拙的我还是没想到啊!
另请推荐一款车载的电源IC,可以4~40V输入,可以5V输出或可调的!

网友F:
23楼的电路,在锂电池充满达4.2V之后切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假设没充满,电压在3.8V以下,那MOS管要切换到完全导通,则+5V端的电压,必须降到3V以下,这时候Vout的电压,已经降到3V左右,一般模块电源低于3.5V就不稳定,低于3.3V就会死掉复位的。
原因是+5V端电压下降的时候,MOS管还没导通,依靠MOS管内部的体二极管导通给模块供电,这时候模块得到的电压是锂电池电压减去MOS管体二极管的压差;
要减少此种情况,可以在MOS管S D极并个肖特基二极管。
较彻底的一种方法是比较锂电池与+5V端的电压,+5V端电压下降到略高于锂电池电压的时候就马上切换。

楼主(2014-11-26):
引用 网友F:
23楼的电路,在锂电池充满达4.2V之后切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假设没充满,电压在3.8V以下,那MOS管要 ...

您好,您有联系方式吗?比如QQ、邮箱之类的

网友F:
咋了,是要请客吗?

网友J(2016-08-18):
来个大电容难道不能解决

网友K(2019-01-18):
同样的问题,就是MOS控制处前面有电容,电容的电压没有那么快跌落,我测试过,去掉电容,可以无间隙切换,有电容就不好解决了,同问,有电容怎么无间隙切换

网友L(2019-02-22):
路过看看。
专利翻译

网友J:
稳压管加大电容即可

网友M:
5V掉电时MOS管不能及时切换,肯定会使模块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