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运放OPA820的失真问题

楼主(2012-01-10):
我最近设计了一个电路,用了两级运放,都是用的OPA820.电路如下面所示,我用仿真两个运放的时候第一级运放最大输入有±1.1V,但是实际电路板上输入±0.4V以上就会出现如下面所示的波形失真。请各位大牛帮忙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第二个OPA820的输入波形

第二个OPA820的输入波形

第二个OPA820的输出波形

第二个OPA820的输出波形

楼主:
AD5258是一个数字电位计。

网友A:
注意 数字电位器  在实际电路中的 阻值.

网友B:
先用电阻代替电位计测试看看

楼主:
3# hyhmh 阻值是10*4/64=0.625K

楼主:
4# yanwen217 貌似不是失真,是丢失了四分之一周期的波形。

网友B:
丢失1/4周期波形,没道理呀,等高手来看看吧

网友C:
显然是数字电位计的影响了信号的正常放大,建议先用电阻代替电位计看看。你所放大的信号频率不低,可能这个电位计在某些阻值上的频响不行。

楼主:
8# vbcity 谢谢。应该是数字电位计的原因,但是跟输入信号频率没关系,我试了下100Hz、1K、10k都是类似的波形,第二个运放的输入超过±0.8V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我发现是第二个运放输出的问题,输出只要超过0.48V,就会出现这种波形缺失,大概是四分之一周期的。好纳闷。

网友D:
没断开后级试试吗?

楼主:
12# hulx 试过了。还是有这个问题。那个ad5258是用I2C写入阻值的。我再把AD5258拆下来换个电阻看看。

网友D:
回复 楼主:
改过数字电位器阻值试过么?

网友E:
数字电位器单电源,当然不能过负信号

网友B:
楼上提示的很好,应该是数字电位器在信号反馈中把负信号屏蔽掉导致的,换上电阻测试即可以确认。

楼主:
15# VIP4会员 确定是数字电位计的问题了,换电阻试了下就好了。谢谢了。

楼主:
16# yanwen217 谢谢。确实是数字电位计问题,换电阻之后就好了。看了下AD5258的文档,知道了负压被钳位的二极管拉到0了。

网友B:
呵呵,找到问题的根源就知道解决方向了。
以后选运放可以看看圣邦微电子的,低功耗的、高精度的、低噪声的、高带宽的、通用的、高压的都有,还有超低功耗的运放和比较器(nA级耗电),性能不比TI/ADI差:lol

网友A:
视 输入信号的 情况
可考虑 轨对轨、单电源 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