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奇怪的功率问题!

楼主:
我做了一个比例阀驱动器,要求负载电流连续可调并且保持稳定,不受温度和电源电压变化的影响。如图所示,RW1是用来调节负载电流的。经过测试,效果还可以,确实满足要求,但是在测试过程中发现两个互相矛盾的现象,如下:

1、采用感性负载时(比例阀),调节电流到某个值(比如0.5A),然后改变电源电压。当VCC增大时,电源电流ICC变小;当VCC减小时,ICC变大。

2、采用纯电阻负载时,调节电流到0.5A,同样改变电源电压。结果无论VCC变大还是变小,ICC都不变。

我从功率角度分析,现象1可以理解,因为负载电流恒定,那么负载消耗的功率也恒定,电源功率自然也恒定,所以VCC变化时,ICC反向变化。但是现象2就搞不懂了,求达人指教!

网友A(2012-01-10):
你是如何测量功率的?

网友B:
从电流角度分析,现象2可以理解,因为负载电流恒定。

网友C:
LZ对电路要求的理解还是有问题

楼主:
我没有测量功率,只是从功率角度来分析的。 在整个测试过程中,我都把万用表串联到负载上,无论是哪种负载,无论VCC怎样变化,负载电流都是恒定的。 只是电源电流的变化不同,所以我想不通是怎么回事。

网友D:
PWM是什么信号?
如果是PWM,电感负载和电阻负载是不一样的。

网友E:
mark  等牛人 解释

网友F:
这个问题你得从负载情况来分析,由于闭环电流控制器输出的电流是恒定的那么不管你是什么负载,PWM的值也是固定的。意味着单位时间流过场管的电流是固定的。问题就在于你用感性负载那么感性负载就会储能,你使用的容性或者感性越大那么储能越多你测量值会变小电流是会缓慢变化的。而使用电阻作为负载时你电表的测量值实际上只是电流的有效值而已。事实上只要你VCC那个电源提供的功率足够而且要高于场管的最低导通电压,场管电流大小只与G极有关。

网友G:
负载电流恒定?

楼主:
我是这么想的,由于感性负载的抑流作用,电流可以看做是稳恒的,它的有效值和平均值相同。而电阻负载在PWM信号的驱动下,电流是占空比变化的方波,而方波的平均值和有效值不同。所以虽然测出的电流在变化,也只是平均值变化,其实有效值没变,计算功率使用有效值,所以功率其实也没变。是不是这样?

网友F:
嗯,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