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发热

楼主(2012-01-10):
2W 33K电阻,电压为250V,算出的W=U^2/R=1.8W,但是电路上电阻很烫手,请问前辈,这样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A:
功率余量小,不安全

网友B:
已经是不满足降额要求了,至少得降到60%才行啊。

网友C:
什么样的电阻? 焊在PCB上的还是陶瓷绕线电阻? 如果是普通的焊在PCB上的,烫手应该正常,因为1.8W的发热功率其实很大了。

楼主:
焊接在PCB上的,我用买的是3W的,烫手正常?是不是功率在在正常的60%就没问题,不用考虑温度

网友D:
2W电阻用到1.8W烫手很正常,换成3W的问题不大

网友E:
现在标2W的电阻其实是1W的。

网友F:
功率余量不够,时间一长就烧,而且还有臭味,以前我也有过这样的问题,手上又没有更大功率的,这样的电阻引脚都很粗,就在两边引脚上各焊了一块2*1CM的薄铜片,散热问题搞定。要不然就用四个这样的电阻两并两串也搞定。

网友G:
2W是要吹风的

网友H:
建议直接用5W的

网友I:
没办法,只要改用大的电源

网友J:
有点发热很正常

网友K:
哈哈  俺也用的是2W33K电阻。温升10度。果断没事情啊

网友L:
电阻和功率都是约数,所以余量要选大些

网友M:
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余量偏小。

网友N:
发热大不是问题~温度高了阻值变小就要注意了~!

网友O:
应该留比较大点的余量

网友P:
将近2W的功耗,还不准人家出出汗啊

网友Q:
建议串并处理

网友R:
发热量是一定的,散热面积大的话,温升会小点,如此而已

网友S:
发热是正常的,功耗余量不足呀。。。

网友T:
4倍功率裕量,电阻微温。

网友U:
要多留点余量,假如环境温度太高,你这就可能会烧

网友V:
8楼的建议不错,或者换大功率的电阻,比如:水泥、绕线也可以

网友W:
用国外的行,用国产的不行

楼主:
现在我在上面并8个电阻(共有8个3W的电阻组成),温度感觉还很高(很烫手),计算每电阻的功率应该在60%以内。热的我心虚!总电阻要消耗差不多9W,温度多高就算电路有问题(电阻是3W的)?

网友X(2012-02-22):
很正常,换用大功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