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三相电压是否平衡?

楼主(2012-01-10):
当三相电压不平衡时,三个相电压的关系是?

网友A:
缺相就是典型的不平衡,LZ应该遇到过电机缺相是怎么运行的吧

网友B:
平衡时,向量和为0。
我觉得计算三相电压值,看是否一样来判断就行。

网友C:
不仅要测量三相各相电压,还要测量各相之间角度。

楼主:
那么平衡时,三个相电压的关系是?

网友D:
三个电阻,一端接在一起,另外一端各接3个相电压,公共端的电压是0,就可以判断是平衡了。

网友E:
三个电压向量和是0是不够的,还有相位关系

网友D:
LS,不要考虑实际上不可能的事情。
频率是否对,相位是否对,你基本上可以不考虑。

网友F:
三相平不平衡是相对于带负载说的,比如工厂里的三相电后端负载分配不均,就会造成三相电的不平衡

网友G:
三相不平衡表现为电压,只要看电均等就可以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纯阻性负载造成的不平衡不存在相位问题,如果有感性或容性负载不平衡就有相位问题。

网友D:
相位不平衡,电阻公共端的电压还会是0吗?

网友E:
当然有可能了,相位不平衡,同时幅值也不平衡,绝对有可能三相和是0

网友D:
实际上会发生吗?

网友E:
抬杠就没意思了

网友D:
您给一个公式,证明一下就可以了。
到底谁在抬杠?

网友D:
您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抬杠,化这么多时间画这个图,这正是抬杠的具体表现。
你这个图,原理上证明是对的,实际上不会发生,这样的话,电力线上的过流保护早启动了。
而且,电力线上的负载,大功率的一般是电感负载,电力线上有自动切入电容校正的。

你干脆把B=0,A=-C好了,更直观,但是这会发生吗?

网友E:
这个图只是最容易看出来的一种情况,实际当中还有很多种可能。
这怎么就过流保护了? 没过流的 时候依然会存在这个可能。
你说到的电力线投切电容,叫无功补偿,还有一个与之类似的叫有源滤波。
对于变电站一般都会有无功补偿装置,它是保证变电站负责的区域总的无功补偿。下面分散到用户,大小工厂,每个个体并不能保证无功部分为0,比较正规的工厂会用有源滤波,但是国内很多小工厂并没有这个装置。

网友D:
你以为我不懂矢量合成呀?
你以为我不懂无功功率补偿呀?
我家就就1个深圳产的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和一些投切开关控制器。

网友E:
你家有 那你家不会存在相位问题了!的确不必考虑相位。
但楼主家没有啊

网友D:
你懂我意思吗?这个是样品,我拿来分析的,不是装家里的。

LZ只是问一下电压平衡的问题,不是问三相负载是否平衡的问题,主要担心电压不平衡对电器的影响。
负载轻微的不平衡,电压不会有大变化的。
只要3个电阻的公共端电压是0,就可以基本上认为电压是平衡的。

其它的情况,一个相位超前,一个推迟,还保持合成电压是0,基本上不会发生的。
这个平衡,也就是基本上平衡就可以了,电压差个几伏特,没有关系。

网友H:
电机缺相

网友I:
三个向量相加为零,并且模值要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