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BTL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12-01-10):
一个BTL的放大器,设计的输出功率是2W,电源为5V,负载为4欧姆,codec输出的信号Vpp为3V,
那经过计算,
放大器输出电压的有效值RMS为2.83V,也就是峰峰值Vpp=8V,
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为2.67V/V。

我的问题是,BTL放大器的电源电压为5V,而,要达到2w的功率,Vpp需要8V,所以说,这个BTL是达不到2W的功率的?
哪位看看我这样算,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还是怎么的?

谢了。

网友A:
BTL是相当于2个OTL功放的合成,每个功放的负载电阻阻值是原来的一半。
也可以这么认为,峰峰值加大了一倍。
5V的功放BTL时输出8VPP是可以的,相当于内部的上下功率管的饱和压降大约0.5V。

网友B:
楼主是怎么算的?!
W=U^2/R,W已知,R已知,电压即可计算得出,哪里出来个需要8V的?

楼主:
有点想通了,去除掉管压降,大约可以提供9V的峰值电压。

楼主:
楼主是怎么算的?!
W=U^2/R,W已知,R已知,电压即可计算得出,哪里出来个需要8V的?
引用 网友B:

我是通过有效值计算出来的峰值电压。

楼主:
再问一个,BTL的PA对于输入信号的最大幅值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输出饱和PP值除以增益。

网友C:
等待高手.....

网友D:
可以弄一个差分的形式,分两路,其中一路加一个反相器,功率增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