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问一个音频BTL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12-01-10):
一个BTL的放大器,设计的输出功率是2W,电源为5V,负载为4欧姆,codec输出的信号Vpp为3V,
那经过计算,
放大器输出电压的有效值RMS为2.83V,也就是峰峰值Vpp=8V,
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为2.67V/V。

我的问题是,BTL放大器的电源电压为5V,而,要达到2w的功率,Vpp需要8V,所以说,这个BTL是达不到2W的功率的?
哪位看看我这样算,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还是怎么的?

谢了。

网友A:
采用个SGM4863驱动4欧姆喇叭就好了,5V供电输出2W没问题

网友B(2012-02-15):
你可以看一下BTL的定义,电源电压5V时,输出信号的Vpp理论值可到10V.以10V的Vpp来计算输出功率:
Po=10*10/8/4=3.125W.所以,4欧姆的负载,输出2W的功率不是问题.

网友C:
BTL可以做到2W,BTL的喇叭是不接地的。扬声器的两个端子接的是两个完全相同但输出互为反相的功放。因此Vpp理论上可以达到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