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传感器输出电压0~3.2V , 为何还要设计一个运放电路?

楼主(2012-01-10):
大家好!
我是一个做软件的菜鸟, 不懂电路, 对公司的产品有疑问.

有一种气体传感器, 量程0~1000PPM, 精度 0.1PPM

传感器本身输出的是电压信号, 0.016v ~ 3.2V
而且是线性输出的, 也就是 1000PPM 用 0.016v ~ 3.2V 来表达了.

现在单片机要采集这个数据, 并显示, 所以他做了这些模块:
【传感器->运放->单片机的ADC】

可为何这个产品还用了运放?

我认为: 直接用一个ADC采集传感器的输出电压, 给单片机程序设置2个值:
1. 0 PPM的 电压= 0.016
2. 1000 PPM的电压= 3.2V
然后单片机将 0.016 ~ 3.2 分成 10000个刻度, 不就能计算出值了吗?

干嘛还要增加运放? 好像还有一个反馈电路.

楼主:
这个电路中, 如果不用运放, 我直接这么设计可行么?

【传感器-16位ADC(SPI)-ARM单片机】

网友A:
传感器输出阻抗怎么样,是否需要滤波等,决定了要不要使用运放

网友B:
好多气体传感器内部已经采用了运放,楼主说的这个输出幅度,估计是内部已经有运放放大过的信号,先查查看传感器的规格书,以前用过一个类似的传感器,就是内部已经做了放大滤波,使用时直接才ADC采样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这样啊, 传感器没有说 输出阻抗和是否要滤波, 我手头上也没有这传感器.

谢谢!

网友:
同意3楼

网友C:
听说过什么叫阻抗变换吗?

对,就是它了。。。

网友D:
没图,上图吧

网友E:
这个幅度应该是传感器内部有放大的。但即便如此,传感器与ADC之间至少应该加个跟随,这也是通常作法。

网友F:
能不能直接接AD要看传感器手册中关于输出阻抗的指标,如果其内部没有运放缓冲,那么就需要自行接入,这是为了防止AD的输入阻抗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G:
恩,楼上正解
 楼主说的运放应该是作电压跟随器使用的,在电路中,电压跟随器一般做缓冲级及隔离级。按楼主描述的这个传感器应该内置电压放大器,而电压放大器的输出阻抗一般比较高,通常在几千欧到几十千欧,如果后级的输入阻抗比较小,那么信号就会有相当的部分损耗在前级的输出电阻中。在这个时候,就需要电压跟随器来从中进行缓冲。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应用电压跟随器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提高了输入阻抗,这样,输入电容的容量可以大幅度减小,为应用高品质的电容提供了前提保证。

网友H:
这个电路中, 如果不用运放, 我直接这么设计可行么?

【传感器-16位ADC(SPI)-ARM单片机】
引用 楼主:

选择合适型号的AD,可以这样做

网友I:
运放,有反馈,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电压跟随器,起阻抗变换作用。。。

楼主:
呵呵, 得到这么多人的回复, 真的非常感谢!:)

楼主:
嗯, 和公司前辈确认了, 属于电压跟随的差动放大器.

我看到资料, 还有比这种更好的 仪表放大器.  不知道会不会比我们之前设计的好些.

网友D:
没妄下结论的没分,老实的吃亏:'(

网友J:
如果给了那个传感器的资料和CPU输入部分的资料,可以肯定用不用运放了。

不过,现在好多学生(或者搞设计若干年),动不动就用运放,好象电路用的元件多了性能就好。搞些画蛇添足反而把性能给降低了。

网友K:
直接AD存在风险,
用运放缓冲,一个是可以做滤波和放大,适应不同频响和ad量程,另外就是保护ADC.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最好上图看看,根据楼主描述气体传感器nA电流输出,又是1000ppm的量程,0.1ppm的是分辨率,不是精度。推测是有毒气体CO之类的吧。输出nA电流,要通过反比例放大到电压。你说的运放是不是传感器的反比例放大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K:

嗯, 谢谢!

如果不介意, 到https://bbs.21ic.com/icview-301910-1-1.html 领一下分吧.

网友L:
楼主使用的估计是红外的气体传感器,只有红外的气体传感器零点电压才是0.2~0.4,量程电压在4V~5V左右。

楼主可以直接连接AD单片机进行采样。

这类传感器的工作方式是:交流信号AD采集----信号处理------D/A输出,是线性的,无需放大电路。

另这类传感器的厂家一般还会提供SPI或者I2C的接口,楼主若感觉麻烦的话,可以之间申请换用数字信号的版本,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L:
修改内容

楼主使用的估计是红外的气体传感器,只有红外的气体传感器零点电压才是0.2~0.4,量程电压在4V~5V左右。

楼主可以直接连接AD单片机进行采样。

这类传感器的工作方式是:交流信号AD采集----信号处理------D/A输出,是线性的,无需放大电路。

另这类传感器的厂家一般还会提供SPI或者I2C的接口,楼主若感觉麻烦的话,可以之间申请换用数字信号的版本,价格也差不多,老板不差钱,这个你不要替老板省钱,后期维护会头疼的。。。。

而且也容易后期维护更换,传感器有问题可以直接返厂维修。

网友M:
单片机作为主控部分,一般不会直接连接外部信号端口,这个运放起到的作用主要是把外来信号控制在单片机适合检测的范围。

网友N(2012-02-09):
了解。。涨见识了。。

网友O(2012-05-31):
19楼正解...

网友P:
我建议不要“再”加运放了,
那能输出0~3.2V,可见这个sensor也不是普通的sensor,
再加运放如何保证0.1PPM的精度啊?

网友Q:
楼主说的0.1ppm是不是没有经过sensor内部放大后的参数
27# t.j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