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加法器IP例化后出错.

楼主(2012-01-10):
请教: 加法器IP例化后出错.
怎么处理啊?
1)加法器例化
c_add_12int_12uint D4 (
  .clk(sys_clk),
  .sclr(rst),
  .s(pre_output_Chb),
  .a(multiplier_output),
  .b(selector_out)
  );
2)出错信息
ERROR:NgdBuild:604 - logical block 'D4/D4' with type 'c_add_12int_12uint' could
   not be resolved. A pin name misspelling can cause this, a missing edif or ngc
   file, case mismatch between the block name and the edif or ngc file name, or
   the misspelling of a type name. Symbol 'c_add_12int_12uint' is not supported
   in target 'spartan3e'.

楼主:
在线急等中

楼主:
c_add_12int_12uint 是在同一芯片型号下用ISE 13.2 Core Generator发生的.
所选芯片型号是spartan3e 的xc3s250e-5vq100
不明白为什么"Symbol 'c_add_12int_12uint' is not supported  in target 'spartan3e'."会出现.

楼主:
估计是否是IP文件与项目文件没有放在同一个文件夹

网友A:
Please verify that the called out netlist file is located in the macro search path or project directory.
To set the macro search path, following these steps in ISE:
1. Select the top-level source in the Source window.
2. Right-click "Implementation Process" in the Process window and select "Properties."
3. Select the "Translate Properties tab." The Macro Search Path option is available.

楼主:
这么多洋文,难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