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对两路信号的频率作比较,做差或者做比值

楼主(2012-01-10):
用鉴频器可以吗,输出之后再做差或者做比值
或者有没有更实用的方法,目的主要是通过做差或者做比值来消除一些环境影响

网友A:
求两频率之差比较容易,混频后滤波即可。求两频率之比就麻烦了。
如果是多个信号混杂在一起,还不如进行频谱分析再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两路正弦信号,各自的频率随压力变化,相当于两个输入,不是混杂在一起的一路信号

网友B:
由楼上看,还是分别独立处理的好。

楼主:
不知道具体如何操作

网友B:
分别量化后进行数字处理,这样更简单。

楼主:
楼上,当压力不变时,频率是不变的啊,两路信号的频率都是定的,不变,怎么量化????

楼主:
可不可以用频压转换器 转换为电压之后再进行处理啊

网友C:
如果需要做数字处理, 频率比电压更容易量化.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不知道怎么直接处理频率

网友C:
直接用计数器就可以将频率信号数字化,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