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说说:铁电的大容量和价格

楼主(2012-01-10):
TE, mb
早就听说铁电了,一直没用过。
请问: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铁电的最大容量是多少,什么价格
本人要一款大容量的(1Mbyte以上),越大越好,同时兼顾性价比。
请各谈谈自己的看法。。。

网友A:
不敢用,除非银子太多了。
建议换一种思路。

楼主:
谢谢 gx_huang的回复,请问其他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小容量的铁电,加大容量的FLASH或者EEPROM。

楼主:
请问FLASH,用什么型号?EEPROM最大就24c1024,对吗?请指点

网友B:
经常使用 铁电存储器 FM24C256.—— 当前的 价格 不算贵了。
I2C的 EEPROM 通常有1k bit--1M bit

网友C:
比EEPROM还是贵了很多

网友D:
铁电就是速度快点,擦写无限制,如果没有经常要去写EEProm的,建议不要用。价格比一般的EEPROM贵。成本出发,不建议用

网友E(2012-02-16):
可以用小容量的铁电+大容量的FLASH芯片(32M的W25Q32才几块钱),经常需要更新的数据保存到铁电里,更新不频繁的写入FLASH内保存,程序里做好协调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