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做最小系统电路图怎么连接?

楼主(2012-01-10):
dm642怎么做最小系统,参考合众达的VPM642板子,需要有一个CPLD,不用cpld行吗?应该怎么和flash连接,程序怎么编写?求指导。。

网友A:
DM642的地址线只有EA3:EA22,20根。即1M的寻址空间。若使用S29GL256的24根地址线的flash,必要总线扩展。寄EA24,EA25,EA26,EA27接到其它DSP的IO上,比如GPIO或,扩展CPLD上,这边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