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串口求助

楼主(2012-01-10):
MSP430F149 串口0和1都工作接收和发送数据,他们两个会不会产生竟争.
该怎么处理较合适?

网友A:
这是两个独立的硬件模块,发送和接收数据由硬件完成,互不干涉的。

楼主:
如果同时收到数据,先进哪个中断呢?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串口0,因为中断向量表的顺序是串口0在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如4楼所说UART0的优先级更高。优先级顺序是
UART0 RX > UART0 TX > UART1 RX > UART1 TX

当两个中断同时产生,会优先处理高优先级的中断,中断的优先级由其中断向量的顺序决定,具体顺序要参考器件手册里的顺序。

这些问题的具体答案和解释楼主可以在430 User Guide和Datasheet里找到

网友E:
其实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出现,串口的使用是根据你定义的协议来传输的,如果有冲突那么应该是协议的问题,串口是有中断优先级,但是丢失数据是有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