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理数乘法器输出的有效位数

楼主(2012-01-10):
(无正文)

网友A:
最高位是符号位

网友B:
12int  X 12int =>23int

网友C:
哦哦 原来有理数乘法器是这样的

楼主:
12int  X 12int =>23int

就是说"把IP输出的[22]这一位截去,然后再拼接[23]的符号位"了.

网友B:
就是说"把IP输出的[22]这一位截去,然后再拼接[23]的符号位"了.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是自己写的时候要明白即可。

楼主:
是的:)这个是自己写的时候要明白即可。

重复二次,要扣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