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初给化串口,RXD口线需要设为输入吗?

楼主(2012-01-10):
请问初给化串口,RXD口线需要设为输入吗?

谢谢!

网友A:
取决于具体单片机机型而定,详见数据手册。(算不来命,实在不知道楼主用的啥单片机)

网友B:
不需要对此引脚做任何设置。
简单初始化一个串口的参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