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XTR115压力应用

楼主(2012-01-10):
那位有用XTR115做硅压阻式压力传感器为变送器的?共享个应用电路吧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给我个建议啊,我好调试下

网友A:
楼主给你看个好东西

网友B:
压力应变应用有几个注意点:
1、前端的模拟输入电压可能非常小应该是mv级别,需要进行达几百倍的放大,同时共模电压也较大,CMRR性能也要考虑。
2、对传感器的offset error和gain error的校正,可能还包括temp的校正。
3、放大出来的电压经过XTR115后的整体系统的精度校正。
放大器推荐PGA308 或者 PGA309, 仪表放大输入级,高CMRR,高放大倍数,集成ADC和DAC用于校正offset和gain error。
TI有一篇应用报告,就是基于可编程校正放大器+XTR115在电阻桥式传感器应用的:
http://www.ti.com/general/docs/l ... tureNumber=sboa107b

网友C:
还是版主高呀

网友C:
注意事项很到位了

网友D:
版主的链接正解啊

网友D:
对楼主很有帮助 参考价值很高嗯

网友E:
TI 地 人果然了得,解释的很到位,

网友F:
版主不愧为专家啊  能当面请教下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