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为什么LM2576-5.0总会烧毁或爆炸

楼主(2012-01-10):
(无正文)

楼主:
这是我们一款产品的电路图,是用来驱动1颗1W的大功率红色LED工作,但是现在却有一个问题:这个LM2576-5.0很容易被烧毁或者会爆掉

楼主:
不知各位大侠有没有高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你那图都看不见,咋给你分析啊

楼主:
我的本来是QQ空间来的图 不知咋给屏蔽了 可恶的腾讯

网友B:
无图无真像,呵呵

换个电源带负载试试,先确定是不是负载的原因导致的

5V带1W的负载电流200mA,需要相应调整电感的参数,否则2576的效率会下降

网友C:
你不能直接上传个图啊,别用空间的

网友D:
哥们儿,你画个图呗~~~这万恶的QQ。。。

网友E:
是的看不到图片呢???驱动1w的led应该是绰绰有余的!看看你的前级呢!!就是输入

网友F:
你那图都看不见,驱动1颗1W的大功率红色LED,比较好的方法是恒流驱动,恒压驱动LM2576-5.0总会烧毁或爆炸的。。。。。。

网友G:
无图无真像.图呢?

楼主:
不知这次还删不?

楼主:
不好意思哈 上几次的图都被屏蔽了

网友H:
什么图
原理都没 搞对。弄个芯片手册 对照一下吧

网友H:
注意 Pin4脚的原理
另外,还必须 注意 你的 电源输入(什么电压?)

网友C:
你按照datesheet来,应该问题不大啊

楼主:
图应该对了吧 LM2576是那种可调节输出的那种 LM2576-ADJ并不是LM2576-5.0,如我图中所示,第四脚为反馈,那么他会根据那个LED与那个电阻2.4R/2W分压来反馈

楼主:
你按照datesheet来,应该问题不大啊
 我是按照数据手册来的,只是数据手册上面那个LED的位置是一个电阻而己

楼主:
所以现在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这样设计合理不?有何问题,不知为啥总是烧那个2576,我测试时发现:那个1W的LED工作很正常,电压电流都在其额定范围内的

网友E:
楼主的原理图不对。好好看看datasheet啊!!!

网友I:
LED换成电阻

网友I:
楼主应用错误,赶紧改,反馈脚怎么能容大电流?????????

楼主:
楼主应用错误,赶紧改,反馈脚怎么能容大电流?????????
  能祥细说明一下不?

楼主:
不太明白你说的大电流是指?我的大功率LED最大电流只有350MA啊 你说的反馈脚电流最大容许多大呢? 大电流是造成2576损坏的原因吗?

网友G:
围观中,看看LZ到底怎么样理解芯片的datasheet的。

网友J:
如果想采用恒流模式,建议采用ADJ后缀,你的这个图这么理解才比较靠谱   5V/2.4R   =2.08A的电流,电流已经接近

网友K:
楼主出阿哥电流表测量一下输出电流,别老说你的 LED是350mA的么:lol

网友L:
恒压模式应用:设计图错了。看样子是恒流模式驱动。第1:电容接上去。第二,在4脚串一个保护电阻。并计算好电流是可以的。

网友B:
估计该用LM2576-ADJ,不是用-5.0

网友M:
为什么非要偷懒呢,多加个分压电阻,led负极接地不接结了。。。

网友B:
还真不是偷懒,LZ这个电路是个恒流输出,恒流值是反馈电压除以2.4欧姆,用5V是2000mA,用ADJ的话大概500mA左右

楼主:
估计该用LM2576-ADJ,不是用-5.0
我用的就是LM2576-ADJ的

楼主:
还真不是偷懒,LZ这个电路是个恒流输出,恒流值是反馈电压除以2.4欧姆,用5V是2000mA,用ADJ的话大概500mA左右

我现在电流差不多320mA  1W的灯珠就可以了 灯珠不会烧毁,多数情况是那个LM2576-ADJ给烧掉了 就像爆炸了一样,惨不忍睹啊

网友N(2012-03-01):
呵呵,可能是假货,联系我给你BM2596-ADJ试试看

网友O(2016-04-23):
这个是不是因为输入端电容没有接的原因?  我现在也炸了 很清脆的声音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像,呵呵

换个电源带负载试试,先确定是不是负载的原因导致的

楼上说的有道理的,用2576 时一定要注意其电感的匹配的

网友Q:
这个电路本身设计存在缺陷的,特别是周围的电阻电容电感选取的不合适。

网友R:
滤波电容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