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如何用示波器测电源纹波?

楼主(2012-01-10):
(无正文)

网友A:
可参考下面的**,一般使用绞线法来测量,测输出电压的电容两端,示波器20MHZ, 交流耦合。

网友B: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曾经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也是不知道怎么去测试电源。

网友C:
感谢2楼的分享,好东东西啊

网友D:
我一般都是看Vp-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