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新手请教大家一个交流转方波的电路

楼主(2012-01-10):
我先要设计一个放大器 实现把120KHz的交流信号转换成方波信号(TTL 5V),120KHZ的交流信号大小不定 最小500mV最大可到20V。
一开始直接用三极管放大电路能基本实现这样的功能,但是这个电路不能使用这么宽范围的输入电压,电压超出一定范围就失真了。更重要的是三极管放大电路输入阻抗太小了,而这个电路要求高输入阻抗。
现在想用运放来做,单5V电源供电,以前没用过运放,也不知道怎么选型。
现在基本思路是选用双运放,前级运放做电压跟随器,提高输入阻抗,后级运放做放大器,放大3倍,驱动三极管转成TTL方波信号,不知道这个方案可不可行,还有运放的选型,希望大家多指点,谢谢。

贴上三极管放大,转方波电路。

网友A:
运放做个比较器就行了吧.

楼主:
恩 比较器比较合适 我来搭个电路试试  120kHZ用什么运放比较合适呢

网友B:
在3极管的be并一个2极管(+接3极管的e极).

楼主:
并上二极管 在电压高的情况下 那输入阻抗不是会更小么

楼主:
刚仿真了下 还是用电压比较器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