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功率直充电源的IC选择

楼主(2012-01-10):
大侠们好,小弟在做收集直充,功率7W,正在选型中,基于成本考虑,决定选用驱动三极管开关的控制IC,目前有几家方案,有点小问题,就是空载时的开关频率问题,有的在20K以上,有的到了几K,20K以上的就说往下开关频率到了音频范围,容易产生噪声,请问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不?功率最大7.5W, 5V输出。
我又觉得如果开关频率低,那么在150K到30M 区间的辐射会是更高次谐波,那么EMI好控制。没做过电源,没法平衡取舍啊

网友A:
空载的频率一般都很高,但是正常情况下一定不会低于50K,所以你那些20K的都是有问题的,一般不太可能是芯片的问题,除非空载的时候芯片有跳频功能,否则不可能低于50K的,

楼主:
小功率的ACDC一般都有调频功能啊,我看了几家的,都是什么green模式,30mw的待机,150mW的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