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基于新唐M0516LAN的SD5128的驱动测试-缥缈九哥设计

楼主(2012-01-10):
最近测试了一个SD5128的驱动,感觉可以 利用M0516LAN的串口来实现,写了一下测试程序,请大家核对一下是否可行。谢谢大家。
    附件源码 sd5128.rar (1.37 KB) 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include "Driver\DrvSYS.h"
#include "Driver\DrvUART.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SD5128的逻辑0是25%的高75%的低,逻辑1是75%的高25%的低,那就是相当于开始25%是固定低,
//结束的25%是固定高,中间50%与逻辑相同,那么就可以简化为数据1000和1110代表逻辑0和逻辑1;
//SD5128的每个像素是3个字节的RGB数据,结束符是一位的低,25位的高,即可表示为0X7FFFFFFF
//串口UART起始位是低,结束位是高,刚好与上面的SD5128的逻辑相反,那么串口数据用6位,
//UART波形取反相后就能与SD5128的占空比符合,每个字符代表SD5128的两个BIT。编码关系如下: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ST_| D0 | D1 | D2 | D3 | D4 | D5 | SP |
//  00 | 0    1  1  1   0    1   1 1  | = 0x37
//  01 | 0   1  1  1   0    0   0 1  | = 0x07
//  10 | 0   0  0  1   0    1   1 1  | = 0x34
//  11 | 0   0  0  1   0    0   0 1  | = 0x04
unsigned char  BIT2BYTE[4]={0x37,0x07,0x34,0x04}; //BIT2BYTE
unsigned char  ENDCODE[4] ={0x7F,0xFF,0xFF,0xFF}; //ENDCODE

int SD5128_Init(void)
{
STR_UART_T sParam;

/* Set UART0 Pin */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0);
/* Select UART0 Clock Source From 12Mhz*/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UART_CLKSRC,0);
/* Select UART0 Clock Source From PLL*/
//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UART_CLKSRC,1);
/* UART0 Setting */
    sParam.u32BaudRate   = 800000; //1000K
    s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6;
    s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s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sParam.u8cRxTriggerLevel= DRVUART_FIFO_1BYTES;
if(DrvUART_Open(UART_PORT0,&sParam) != E_SUCCESS)
{
  printf("UART0 open failed\n");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void SD5128_BYTE(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int length)
{
int i;
while(length--)
{
  i=6;
  while(i>=0)
  {
   while(UART0->FSR.TX_FULL == 1);
   {
    UART0->DATA = BIT2BYTE[(*buf>>i)&0x3];// printf(" 0x%02x",BIT2BYTE[(*buf>>i)&0x3]);
   }
   i=i-2;
  }
  buf++;
}
}
void SD5128_Test(void)
{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char RGBDATA[3];   //RGB
unsigned int  dly;
printf("\n\r\n\r");
printf("*** 9G-M0516 V1.00 Build by yuanxihua@21cn.com on ("__DATE__ " - " __TIME__ ")\n\r");
printf("*** 9G-M0516 V1.00 Rebooting ...\n\r\n\r");

SD5128_Init();
while(1)
{
  if(i++ > 0xFE) i=0;
  RGBDATA[0]=RGBDATA[1]=RGBDATA[2]=i; // printf("\n\ri=%02x |",i);
  SD5128_BYTE(RGBDATA,3);    // printf(" ||");//send rgbdata
  SD5128_BYTE(ENDCODE,4); //send endcode
  for(dly=0;dly<50;dly++) DrvSYS_Delay(1000); //delay 50ms
}
}

楼主:
有没有人做过,同步驱动8个DMX512的?

楼主(2012-03-10):
8个串口?能同步250K的波特率?

楼主:
你也知道呀?

网友A(2012-07-01):
同步驱动8个DMX512的?,同步250K,这个应该没问题,

我一月的时候曾经想做,后来该项目的客户没定下来。

楼主:
郁闷,我自己电脑上的不小心 删除了,又不小心用旧的版本覆盖了,还好我传到了网上。。。

楼主(2012-12-23):
这个例子感觉 有点问题。

网友B:
惭愧惭愧 今天的下载点数已用完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