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LM317扩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1-10):
三极管的基极(就是下面标注的那端)电流太大或电压过高,我发现这个值很容易弄坏元件,
我也没那技术分析,建议亲自测量一下电流或电压。

网友A:
几个LM317并联不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B:
串电阻在2N3055 的C,  R2 加大一倍.  最好 tip32c 的 b 串0.1k电阻

网友C:
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D:
线性电源,肯定是输出电压越低,越容易烧了,功率都消耗在调整管上了。

楼主:
回复5楼:变压器输出整流后约38V(空载)

网友E:
算带载电压27V,输出2V,那么消耗在调整管上的P=(30V-2V)×2A; P= 50W。也就是功率调整管的耗散要大于50W以上,如最高按38V计算,就是72W,我的天呀,卖烧烤的,你就不知道开关电源降压到一个适当范围再线性稳压吗。多个317+均流电阻

网友F:
加很大的散热器。加风扇。

网友G:
风冷+加很大的
铜散热片

网友H:
38V降到5V, 用线性稳压,超低效率啊~~~

网友C:
38V输入?快快去改了开关电源。

网友I:
这么大的压差建议用DC-DC 用线性电源效率太低了 热设计很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