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 光模块!!!!-------进来

楼主(2012-01-10):
我的目标是:ARM芯片-->DM9000A-->光模块-->光纤传输

一:我图中设计的DM9000转光纤的电路图正确吗?据我所知,光模块需要的电平与RJ45的电平不一样,而且光模块好像需要serdes,但是我搜索DM9000资料时并没有搜索到与serdes相关的,所以我比较迷惑。

第一种方案: DM9000的TX+ TX-和RX+ RX-可以正常接网络变压器再接RJ45。那这四条线可以同样的接到光模块吗?  有听人说DM9000有光口和电口,电口接RJ45,设置为光口就可以直接接光模块吗?
第二种方案是:通过DM9000的外扩的MII口再加个PHY芯片如88E1111之类的芯片再接光模块,这样可行吗?

麻烦有相关经验的兄弟们,提点建议或者支个招啊!!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光接口模块有很多种,有可以直接与网口互联的,楼主提及的型号去看看模块手册即可知道。

网友B:
你这个电路图肯定不对,嘿嘿。光模块分为很多种,你应该是使用以太光模块。你要看你支持100M以太模块还是1000M或者更高速的。光口和电口的编码方式都不一样,你这个DM900好像是10/100base-t的,电口采用的三阶电平,光口一般都采用serdes接口。你外接一个PHY也要看看支不支持100M光模块或者1000M光模块,或者两种都兼容,有的PHY对光模块的兼容性不好,但是好像马威尔的芯片兼容性还是不错的。

网友B:
我是做交换机和路由器的,有空可以交流一下。我做的设备上全是光口和以太口,应该可以提供一些你需要的基础资料。

网友C:
这要搞清楚具体模块手册才可以哦

网友D(2012-02-24):
DM9000AEP可以支持转光纤的, 我这里有相关设计资料!

网友E:
网口肯定跟光模块不能对接,除非芯片支持模式切换,电平、编码都不一样。至于能不能加PHY,看对应datasheet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这段时间比较忙没上21IC,再次谢过~! 方案已采用DM9000的光口模式,具体结果得等调试完了才知道。

网友F(2012-04-13):
9# Vienna125289

网友F:
DM9000CEP支持光纤模式接口,PHY我建议采用DM9161CEP也是支持光纤模式接口。关于驱动以及寄存器的配置。可与我联系·相互探讨。

网友G:
我现在用DM9000A来驱动AVAGO的光模块,TX没有数据发出;驱动RJ45己经好使,请问从电到光软件应该做那些改动,硬件己经设置好。希望各位回复我。非常感谢。lingjob88@yahoo.com.cn

网友H(2012-07-06):
哥们,你光纤口成功了吗?光模块能直接接网口吗

网友I(2017-12-20):
配套行业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J:
仔细研究手册就行,都会有说明的。

网友K:
光调制芯片哪位大神给推荐一款?试验要用!谢谢

网友L(2022-12-12):
楼主大神,最终有测试结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