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引脚悬空脚的处理

楼主(2012-01-10):
因为现在的CMOS器件引脚端的输入阻抗极高,悬空的引脚端很可能感应一些电荷,电荷的积累可能导致器件被高压击穿。根据电量与电容C和电压U的关系Q=C*U可知,电荷的累积Q会产生影响引脚电平状态的电压U,从而导致输入端信号的在“0”和“1”之间变化,如果微处理器在休眠状态,有可能导致处理器不断地被唤醒,从而无法进行休眠状态或产生其它莫名其妙的故障。正确的方法是将未使用到的引脚端接到Vcc或地,连接到Vcc的上拉电阻可以选择1~10K,为了降低功耗,阻值可以取大一些。

网友A:
一般接地的比较多!!也可以对io口状态寄存器设为输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