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传感器这么描述的, 我需要用什么样的AD?

楼主(2012-01-10):
大家好!

我有2种传感器:
第一种:
   The XXXXX Silver Label has a linear dynamic range of <0.01ppm to 20ppm.  (翻译: 银色的产品线性动态范围: 0.01PPM - 20PPM) , 最小检测值 0.01PPM.

第二种:
The XXXXX Black Label has a linear dynamic range of <0.1ppm to 2000ppm.
Output Signal(J2):  0.05V - 2V  (Maximum Voltage = 2.85V)
0ppm:  0.05V – 0.06V
100ppm (Isobutylene):  0.09V – 0.167V (.4mV/ppm  -  1.07mV/ppm)
2000ppm (Isobutylene):  0.68V – 2V, (Based on non-linearity of –10% @ 2000ppm)

问题1:
   我有个S3C2440A ARM9开发板, 手册上写的是 10/12位AD, 我能用这个AD准确读取到这2个传感器值吗?

问题2:
  如果开发板的AD读取不了, 或者准确度不够, 干扰大, 我是否应该自己做一个AD采集板, 并接到开发板的SPI口上? 选个什么样的AD芯片好? 市面上有现成的东西吗? (我需要小巧的AD模块)

楼主:
顶一下, 谁回复一下吧

网友A:
量程为0.1~2000ppm,则分辨率为20000
对应电压输出0.68~2V,量程为1.32V,最小分辨率为1.32/20000=66uV。
你看看你的AD能不能达到66uV分辨率,如果达不到,那么传感器的性能就浪费了

网友A:
如果将0.68~2V放大,那么对应的最小分辨率要求也会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确定分辨率是20000, 还是 2100(2000+10 (0.1~0.9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