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测波形能否看出波特率

楼主(2012-01-10):
在UART中,用示波器测波形能否看出波特率、校验位、数据位、停止位。麻烦各位大侠。给个波形图

楼主:
上图MCU主时钟是4.19M。不知上图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A:
能看出来,起始位为0,停止位为1,有没有校验具体分析。
你这个波形不太好看,把时间轴拉长点儿再看看。

网友B:
3330 BPS 左右:  1 start bit,  8 data bits,无校验位, 1 stop bits

69H  00H 00h 0FFH  0B8H

网友C:
最窄一个占1/5*2ms=0.4ms,即每bit=0.4ms, 1s÷0.4ms=2500 bps

网友D:
估计是2400bps, 把时间轴再拉长点会更准

楼主:
马上上2幅时间更宽波形图,谢谢楼上各位大侠分析。能否具体说下

网友E:
看最小脉冲宽度,一般情况下,就是一位的宽度,然后根据时间轴确定一位的时候,得到波特率,前面老T叔说得很清楚了,楼主理解下。

网友F:
8位2.4ms,波特率大约3300bps

8楼的图
第一帧:10110011
第二帧:10101101
第三帧:11111100

楼主:
波特率老T叔一说就明白了。现在想问校验位、数据位、停止位这些怎么看?数据是多少,如何读

网友F:
你这个明显是8位数据,也可能是7位数据+1位校验,但是根据我在11楼贴出的数据看,不是校验位,最后一位的值与前面7位1的个数不符。起始位默认为1,停止位为2。

网友E:
那要看你自己发送的规约了,一般情况下平时是高电平的话,起始位为低电平,后续就是7位或者8位的数据位(不排除有更多位)接下来就是奇偶校验位(如果有的话)最后是停止位。如果你想了解的更多,可以通过电脑串口软件发你设定的数据,然后通过示波器观察,你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再发个这款MCU  UART Operating Modes以及Transfer rate table。现在波形主时钟是4.19M,手册上举例是10M.现在波形对于手册哪个模式?

楼主:
Transfer rate 是用了哪个啊?

网友F:
你自己算算吧,你自己的工作要别的网友给你干?

网友G:
还请高手明示啊

网友H:
数据1与0是不是定义都一样啊,比如高低电平几MS表示1,这个定义在任何通信里是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I:
狂晕,一帮人在那瞎数,
示波器不是有时间测试功能吗?
用时间轴测出起始位的时间,即1BIT占用时间,再数数据看是否有校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