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B和H谁是根本的探讨

楼主(2012-01-10):
磁场强度H和磁感应强度B,这两个物理量对于初学者来说,有点抽象,有点难以理解,这不,刚好就有这么个问题产生了,现在想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B和H谁更根本,也就是哪个量先产生,然后可以推导出另外一个。本人愚钝,认为H是根本,科学依据是安培环路定理。有位论坛好友认为是B,他的依据是F=QVB.哈哈,大家讨论下啊

网友A:
搞电源,磁性材料很重要也很难。置顶,大家都一块讨论讨论吧

楼主:
今晚太不给力了,等了一晚居然没有一个来发表观点的!

网友B:
re LZ:

首先得明白,H(磁场强度)不是一个显见的物理量,而只有B(磁感应强度)才是。所谓“显见的物理量”就是可以通过直接测量(比如说力)确定其值,包括大小和方向。

介质中,磁场强度被定义为 H = B / μ0 - M,其中 M 是磁化强度,μ0 则是真空中的磁导率。需要注意的是,H、B 和 M 都是矢量,且是三个相互牵制的量。对于简单磁介质,有关系 M = B χm / (1 + χm) / μ0,其中 χm 是介质的磁化率(简单介质为实常数)。代入前式可得:

    H = B / (1 + χm) / μ0 = B / (μr μ0)

其中 μr = 1 + χm

磁场强度 H 原则上是个辅助物理量,由于其旋度(或环路积分)直接对应于电流密度(或电流),致使其在式子表达和计算方便相对比较简洁(除去了不必要的本构关系)。但需要指出的是,无电流并不意味着 H 为零,H 是一个可以由散度(磁化源——磁矩)和旋度(电流)确定的矢量场(这有点类似于电场强度,所以沿用“磁场强度”这个名字)。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永磁铁,其中就存在着磁场强度 H,不过其旋度处处为零,但散度非零。

楼主:
呵呵,大谢HWM.看样子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C:
我认为是H更根本,的确磁的概念很难理解,而磁电有个对称关系,见下图:

对于电的概念里,说U,I,R(G)更根本一些没有什么问题吧?
J是I的下一级,那么对应过来,H当然比B根本一些。

网友B:
Um = ∫ H • dl 只是相对于 Ue = ∫ E • dl 的形式类比,所以才会有“磁场强度”(类比电场强度)的说法。但 H 完全有别于 E,因为 E 是个可直接测量的实在物理量(电场中的辅助物理量是D——电通密度)。

谈到“磁势”,只有在特定机构的特定区域内讨论才成立,因为通常情况下磁场强度 H 是个非保守场。保守的 H 场是否有?答案是肯定的,但仅存在于永磁铁上(电流或电流密度都为零,但宏观磁矩非零)。

网友C:
我记得以前的教科书解释永磁铁不也是因为分子及的电流产生的吗,
至于可不可直接测量那是测量技术问题。

网友B:
这里所说直接测量是指存在直接被测对象,电磁场都是力场,确定其存在则必须测其“力”(宏观或微观都必须如此)。微观下,介质变成了粒子,粒子间的空间只能是真空。所以在微观下,电磁场的辅助物理量(D和H)不再需要。严格来说,H(或D)只是针对宏观范畴下使用的感念。

网友C:
等找到磁单极粒子就可测微观磁力了。

网友D:
等找到磁单极粒子就可测微观磁力了。
引用 网友C:

夸克禁闭? 头好大

网友E:
以下内容,纯属编造:
大街上,如果A无故扇了C一巴掌。
1. 如果C是性情温和,以息事宁人态度处理这事,则可能只是呵斥一下A的无理。
2. 如果C是性情正直,以有仇必报态度处理这事,则可能一定要还A一巴掌。
3. 如果C是性情刚烈,以以牙还牙态度处理这事,则可能狠揍A,甚至砍杀A。

这里,A的一巴掌就是磁场强度H;C的反应就是磁感应强度B;性格激烈程度是磁导率u。第二种是空气, u1<u2<u3。

楼主:
永磁铁的磁场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分子电流,所以产生磁场的根本应该是电流,而根据安培环路定律。则电流产磁场强度H,H在不同的磁介质中产生对外界产生作用的B,因此打个比方,B相当于是个成功的男人,而H则是那个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呵呵,这么理解,哪个才是根本呢?我也傻傻的分不清楚了

网友A:
做应用工程的又不是搞学术研究搞科研的砖家叫兽,搞那么复杂想那么多干啥。
做应用工程的,就是拿来主义,拿过来能用不就行了吗。
管你是SO封装,SOJ封装还是SOP封装,不去研究你叫啥,反正我画得板子,能装上,而且比你知道叫啥画得板子跑的更欢,不就行了吗。

物理上很多量好像都是从“力”入手来研究的。
一不留神发现通电直导线能使附近的小磁针转动,惊喜若狂,马上通过乱七八糟的手段来测小磁针的各种受力情况,最后总结规律,捣鼓来捣鼓去捣鼓出一个等式 I =2*Pi*r*Y
又一不留神的发现带电粒子在磁场里跑会受力,于是又蛋疼的跑去测来测去,神奇的又捣鼓出一个等式F=qvXY
用Y来描述带电粒子受得力F吧,蛋疼的发现Y和I关系暧昧,不爽,而且还有一个小三X,更不爽,那就自己去找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姑娘Z吧,F=qvZ。

研究电流产生的磁场改变对某点产生力的影响,得到Y;研究某点受到的磁场力的情况得到Z。如果某点是研究主体的话,Y和Z哪个更根本更直接?

网友A:
一直看到磁路都这么等效

改成这样等效如何?(Ae相等):lol

网友C:
补充

这个图就是从电磁对称的画法,
所以说,电路里的J不是必须的,有I即可。
J在磁路里对应的B,I对应的是,B的引入只是为了计算方便。
并且,在电路里大家都知道,一根导线中从横截面去观测,J外沿与中心是不等的,I才是相等的,J不过是I/S的平均值而已,
高频与低频、直流时J的分布又不一样,所以J只能起到近似的评估导线的电流密度的作用。

网友A:
I对应的是Φ,那Φ岂不是最根本的了,没有H和B啥事了:L

网友E:
:(恍然倒退40年。

网友F(2012-03-01):
4f說得比較專業,12樓的比喻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