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综合实现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1-10):
TE, se, TI, ce, AN
请教综合实现中出现的问题,请诸位出手.
出错信息如下:FATAL_ERROR:Par:pwr_task.c:66:1.2 - Unhandled Xdm exception   Process will terminate.

好像是布局布线通不过.详细信息如下:
Phase  3  : 47 unrouted;
(Par is working to improve performance)     REAL time: 20 secs
Phase  4  : 55 unrouted;
(Par is working to improve performance)     REAL time: 21 secs
Phase  5  : 0 unrouted;
Updating file: Top_Module.ncd with current fully routed design.
EXCEPTION:Xdm:ModelImp.c:794:$Id: ModelImp.c,v 1.28 2009/06/12 19:55:28 jdl Exp $ - Xdm_Exception::CannotWriteFile
   file='Top_Module.ncd'
For technical support on this
   issue, please open a WebCase with this project attached at http://www.xilinx.com/support.
WARNING:ProjectMgmt - File F:/FH1605FPGA51/Top_Module.ncd is missing.
WARNING:ProjectMgmt - File F:/FH1605FPGA51/Top_Module_par.xrpt is missing.

楼主:
"声明"
上面的人头图案我没有加入,是网页自己生成的.

楼主:
快快回答啦.都不知道是怎么会产生这样的出错信息!

楼主:
GSM大侠快点出手.

楼主:
Updating file: Top_Module.ncd with current fully routed design

是否指已经routed了?

楼主:
那Unhandled Xdm exception   Process will terminate是怎么回事?

楼主:
ISE 13.2软件有问题,还是什么地方设置不对啊?
急等中!

网友A:
LICENSE设置的位置对么?

网友A:
我觉得是软件或者系统设置问题,和代码没有关系。
可以把代码发给我试一下。

楼主:
谢谢GSM. 先自己再仔细地查找一下原因.如管脚,时钟等分配和约束等.实在不行时再请指点了.:)

网友A:
不要找时钟和管教分配。

网友A:
系统或者软件问题。把工程发我邮箱。我给你看一下。

楼主:
这一步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