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的LICENSE怎么设置

楼主:
编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不知道是否是ISE LICENSE设置不对.
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ISE 13.2v安装时是"估计这样做可能行吧"这样的想法来操作的.虽然现在ISE能用.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好用了.
所以,请教大侠ISE 的LICENSE设置过程以及注意事项.
谢谢!

网友A(2012-01-10):
明白了吧?

网友A:
有些信息被我屏蔽掉了。哈哈

网友A:
隐私。还有些公司的信息,不合适:)

楼主:
所以看不明白啦!

网友A:
;P为什么看不明白?

楼主:
关键地点好像没有屏蔽.学着试试看.

网友A:
快点:)最好

网友A:
动作迅速。我要睡觉了。

网友A:
;P快~农夫

网友A:
23:40准时睡觉

网友A:
我睡了,明天出差,如果我看到你的结果,我会和你讨论。

楼主:
以前不怕出差,喜欢到处走动走动. 而现在遇到出差头都大.能不外出想办法不外出.

楼主:
参考GSM大侠给出的图片及网上相关资料,可以确认LICENSE安装没有问题.
然后两次Implement,出现"ERROR: Map:258"
- A problem was encountered attempting to get the license for this architecture.
我理解为我安装的这个LICENSE 对有些IP是不许可的.
另外,在程序中只用到了常规IP,比较RAM块,硬件乘法器,累加器和加法器.应该都是常见的东东.选择的芯片是xc3s250e-vq100. 头痛中!

楼主:
终于可以relax了.
找了许多网,收集了几个LICENSE.终于有一个可以用了.:)

网友B(2014-01-02):
引用 楼主:
终于可以relax了.
找了许多网,收集了几个LICENSE.终于有一个可以用了.

大神,你是怎么解决的了?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不知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