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ucos到pic18f系列单片机的问题,现象比较奇怪~

楼主(2012-01-10):
mcu是66J60;
.lkr文件是我自己修改的,把单独的bank连成一个大块,其他sfr块没动;
按照那本经典教材的说法,分别验证了 OSTaskStkInit()和 OSStartHighRdy()函数,都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要验证OSCtxSw()函数的时候出问题了:简单来说就是调用ostimedly函数时,传递的ticks形参值总是0,源代码,汇编代码都在图上有体现,请大家帮助帮助我,谢谢!

ps:
用的是Nathan Brown移植的版本,他的readme文档我仔细看了一下,除了"You must use a large code model, large data model, and a large stack.  This includes the libraries that you are using.  Modified .bat files to build the libraries are included. "这一段红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操作,生成新的库和ucos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A:
官网上面不是有pic18的port吗?你自己瞎折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