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画的版,请大家指点

楼主(2012-01-11):
这般走线怎么样啊,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串口向外挪点儿,要不不好插线
MAX232的电容用0805的就行,封装做的太大了
看起来J1是个ZIF连接器,但是没有左右两侧的固定焊盘,到时候很容易扯下来的,焊盘就整个报废了

楼主:
多谢提醒,J1和串口,还有电容的封装

网友B:
板子 怎么只有 2个 安装孔?不需要安装 固定的那种?
图上看不出 电源线、GND线 是否 加粗

网友C:
你去看看人家232电平一般都是0603的,你放那么大一个,怎么不放电解电容呢 J8的两个引线别那样出来,C17的丝印你看看放哪里去了下边那些电容封装都搞那么大干嘛我指出几个调整的点吧

我指出的多半是直角和靠了太近的地方,都有改动的空间

但从你这版所有走线一个粗细来说,我就说这么多了
再改改吧  加油

楼主:
forgot指出了许多问题,非常感谢,现在正在重新改版。封装、电源和地线加宽。电容用的是钽电容。

网友D:
建议把所有外界接口全部放在板子边沿!如果有定位孔应该把定位孔通过一个磁珠和一个电容并联的方式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