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555延时电路不能用

楼主:
作了好几种555电路。都没延时。怎么搞的啊。
呼吸灯电路,闪硕灯电路做了好几种都没用。我想用到的是延时接通功能,求高手指点迷津。。。。。。。。

有没一个保证可以用的图纸来个。。。求救。

网友A(2012-01-11):
还是用个单片机来做做吧。

楼主:
基本都是这个图。可惜我接了做不出来。。

555供电是用直流吧。。。。。

楼主:
555的3脚接LED正极。1脚接LED负极,电源负极,8脚接电源正极,2、6脚相接,4、8脚相接,7、8脚之间串个1M欧电阻,2、7脚串一个1M欧电阻,1、2脚串个10UF电容,1、5脚串个104电容(好像可以不串)。
开机后LED灯不会闪啊。。。。。。。为什么。为什么。。。。。。头疼了。求助啊。

我想要的是一个接通延时输出电路。求救啊。

网友B:
把2个电阻换成47K的试
一般555多为双极型的,电阻太大不易起振,17555COMS型的允许用1M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