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1-11):
此电路是用单片机stc89c52rc驱动2803控制继电器,出现的问题是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2803输入端只有2V多,输出端仍然是5V没变化,继电器没反应,有时用万用表表针接触它竟然会偶尔有反应。如果直接拿电源5V去接触2803输入端,这样继电器工作就会正常。不知道问题出现在了哪里呢?

网友A:
检查MCU的IO口的输出能力以及MCU的工作总电流是否在MCU的容许范围内。

网友B:
楼主的现象 似乎 符合 芯片手册的参数:
STC89  MCU P1 口 输出HIGH时, 通常只有220uA
而 ULN2803 需要0.93mA的电流 电压需3.8V以上

楼主:
恩,我用了一个10k的上拉电阻,解决了此问题,但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单片机输出为低电平P1=0一上电2803就会导通一下,继电器也就会导通一下。

网友C:
P1=0 继电器应该不导通啊!逻辑不对

网友B:
这是 因为 该51芯片, P1口 默认值引起的。
MCU 一上电, P1.x = 1(P1口 为输入, 外部上拉 置P1.x为 HIGH),那么2803输出为Low,继电器动作。
由于 继电器动作 的电流必须持续一段时间, 可考虑 MCU软件 上电就 配置P1端口为输出,并输出为LOW。
当然,这是 治标(没治本)

网友B:
继电器吸合,通常线圈 至少需要几mS的持续电流
就看以下2个时间比较情况:
1) MCU 软件运行到P1配置的时间(包括5V电源达到 满足MCU 启动电压的时间)
2) 5V电源达到 继电器动作 的时间

网友D:
如果用pic单片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I/O驱动有25mA,直接驱动2803没问题

网友B:
PIC 有PIC的好处。
MCS51系列 也有 PIC没法达到的 好处。

网友E:
电路设计错误,需要换上电时输出是高阻的MCU,比如STC的其它系列芯片。

网友F:
楼主应该采用负逻辑设计,在晶体管阵列前加反相器,同时在MCU的IO上加上拉电阻,0输出有效,这样同时解决了驱动能力问题和上电暂态问题。

楼主:
恩, 谢谢给位前辈,看来应该配反相器,像我这种应该配哪种型号的反相器呢?另外配反相器后变成低电平输出有效,低电平驱动能力强,是不是就不用加上拉电阻了?
或者STC的其它系列芯片哪款适合我呢?比如上电时输出是高阻或者高电平驱动能力强?

网友G:
ULN2803A不就是反相的么

网友H:
应该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如果担心干扰加光耦。因为继电器的驱动电流较大,IO口直接驱动后,以后批量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