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有 USB device 范例吗?

楼主(2012-01-11):
ST 网站上找不到

网友A:
STM32F4的USB和STM32F2的是一样的,你可以使用STM32F2的例程:
http://www.st.com/internet/com/S ... host-device_lib.zip

网友B:
STM32F1 VS stm32F2  USB是一样的吗?

网友A:
STM32F1 VS stm32F2  USB是一样的吗?
引用 网友B:

不尽相同。

楼主:
把 HID 程序下载到芯片运行,PC 不识别

楼主:
反复试了还是不行,直接用肯定不行,用成功的网友可否提示下? 谢谢!

不理解 ST 为什么不出 USB 的例子? 对 ST 来说不难吧

网友C(2012-12-06):
STM32F2的USB主从例程,我店里F2开发板上有。USB HOST例程可以读写U盘。USB从机例程有虚拟串口,也有HID,开发板按键作鼠标的例程。有心的,可以看下。板子价格有点高。

网友C:
F2的USB例程直接下到F4的板子上,可以用。

网友C:
补充,我的例程也是从ST USB例程上移植的。只是移植成功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尽相同。

香水版主,我的USB-Host-Device无法识别U盘,如果换成全速模式可以,但是写文件速度太慢1M的数据用了2分钟

网友E(2014-10-29):
https://bbs.21ic.com/icview-811704-1-1.html
看这个帖子吧,非常详细